“天华杯”比赛参考资料》----(参考电路点评)

楼主(2009-05-13):
“天华杯”比赛参考资料:

另外请各位有兴趣和能力的网友,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文件中提供的电原理图中(最后一页)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这可是全国比赛的参考答案),评价一下水平。

楼主:
原来还认为系统硬件也需要参赛者自己设计的,看到参考例子后,感觉这个大赛的技术含量已经大大减低了。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技能,更能反映参赛者的实际水平。我们国内教出的学生,实际上硬件设计能力是非常差的。而这次比赛的参考题目,只是让参赛者把个晶体和RESET电路,加上把EA拉高,这已经没有什么硬件设计了。

按这个思路,还是传统的方法,固定的硬件电路,你就编个软件,调试一下。比赛使用规定的实验板,那么板上有什么外围的东西,就训练对这些东西的编程使用,把它背出来。。。。,还是走应试教育的老路。中国学生最会的就是应付考试了。

现在我评价一下资料中所给的参考系统原理图(实际就是实验板的东西了)中的问题和不足。

1。Q2三极管用错,应该是NPN的中功率3三极管。
2。Q1驱动喇叭(按前面说明应该是蜂鸣器,电路画成喇叭。蜂鸣器和喇叭的阻抗是不同的)的方式不好,或采用集电极驱动,或采用PNP管。
3。4位LED数码管没有说明是共阴还是共阳的(是考参赛者?),好象两种都行,最好是共阳的。
4。如果是共阳的,那么R2、R3、R4、R10(电阻标号不好,这4个电阻标号应该是连续编号)为上拉,提供电流和限流保护。但这样的设计会使得4个数码管的显示亮度不均匀:如果一个显示“-”,而另外一个显示“8”的话,由于显示“8”为8个LED导通,需要电流大,这样在上拉电阻上有比较大的压降,这样“8”的亮度比较暗。
5。如果是共阴的,R2、R3、R4、R10成为多余的电阻,但是缺少了限流电阻,容易将LED数码管或245、06烧毁。也不好。
6。排阻RP1、RP2不是规范的电原理图器件的画法,容易与接口混淆。
7。这个LED的动态扫描电路,使用了1片245和一片(4/6)的04,不但成本高,性能也不好,建议的设计如下:图中采用共阴数码管,8个1K电阻为上拉和限流电阻,可以通过调整这个电阻的调节LED的亮度。这个电路亮度均匀,使用器件少的多了。

8。可以正反转的PWM控制的马达驱动电路根本不能稳定的工作!
   A/ VCC为5V,如果马达某个方向转动的话,需要3个三极管和一个二极管导通(如Q6、Q10、Q14、D8),按三极管导通压降0.5v,二极管0.7v计算,在马达两端电压只有2.8v,5V马达根本转不起来的。
   B/ 另外,此时Q14的发射极电压已经被抬的很高了,Q4的发射极输出有可能不能使Q14完全的导通,而使它只能工作在放大区,提供不出足够的电流。
9。如果采用继电器的方式,电路可以非常简单和稳定可靠。参考如下:

   电路采用一个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和2个三极管。T1为PWM控制马达的转动和转速,T2控制转动方向。电机额定电压12V。软件控制注意点:改变转动方向前,先关闭T1,然后控制T2为设定的转动方向,最后通过PWM开启和控制T1,使马达转动。
10。RP1排阻没有给出参考阻值,不知道使多少,如果小于500欧姆的话,那么有可能造成ISP在线下载编程的不稳定,除非编程器的驱动能力比较强。使用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
另外,我估计象I2C、SPI等串行接口的东西不会出现,最多也就UART了。软件设计水平又打了折扣。

=======================================================
最后贴上“天华杯”规定(我所知道的是,已经不是推荐了,而是规定)使用的编程器的出处:http://www.kmitl.ac.th/~kswichit/IspPgm30a/ISP-Pgm30a.html

各位可以下载看看是何种水平的DD。

请注意那个DD网页下面的落款:

The ISP-Flash Programmer was designed by Mohammad Asim Khan.  Revised  14.August.2004

2004年的,一个个人的东西,这个人叫“莫汗莫德”,好象是阿拉伯人的名字。

现在我说“天华杯”不是有点丢人了,而是太丢人了。

网友:
不会都是初高中生参赛吧...

楼主:
如果就题目本身看,如果能从硬件开始,独立完成整个系统的设计和调试,到达功能,稳定的工作,对于一个本科电子专业的学生讲,也是合格的。就目前普遍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专业大学生也做不好的。至少我教的学生中,没有多少能自己独立的完成它。

     但这是全国性质的比赛,给出的参考题目和系统就是这样的水平,可见这些在学校中教书的老师是什么水平了。学生能学到什么了。

     我说的丢人,不是指参赛的学生,而是指这个比赛更明显的丢了我们教师的脸。让同行业界的人事更看不起学校(至少是在这个方面的水平),使得学生更难找到工作。

     只所以进行评价一番,是想挽回我个人的脸面。因为我经常同别人谈项目合作和技术时,总听到说:你们教师会什么?只会点基本理论,纸上谈兵。

网友:
其实应该规定用51系列就可以了,没必要规定住一款芯片,其实华邦的,stc的等都是有isp功能的(当然可能有的需要自己设计isp软件),下载软件规定成一个很多人不知名的,也不是官方的那就不好了。

网友(2009-09-18):
谁参加啊

网友:
学习一下很好啊

网友:
操,原来还以为是什么正规比赛,还报名了的说....

网友:
个人觉得这样的比赛,这样的情况,不应该一味的批判,应该向正确的方向引导!另外,个人觉得这个比赛的主题上还是可以的,可能欠缺一些组织或者筹备工作!

网友:
多看看 积极的一面吧

网友(2009-11-15):
其实下载线,51的选型等仅是次要因素,其实没有必要完全按照比赛给的下载线和51型号来进行培训。
我们培训时采用的是stc的51,串口下载很方便,程序也都兼容,到了考场,看一眼这个下载器,一般学生就会用了。
我认为单片机设计仅仅看的是编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6个小时,时间太紧了。

网友:
这个比赛如果只考点单片机的编程能力,那就片面了,软件非高深,硬件又不涉及。。。。。。

网友(2010-10-08):
非常佩服马潮老师。

网友:
“愤青”的学生不少,但是“愤青”的老师不多,估计马老师在和&谐的教育圈内是是有些另类的。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愿马老师到了退休之年还能有“愤青”的劲头。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LZ有今年比赛的题目吗?单片机的题目要求用蜂鸣器播放音乐, 但是!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板子上配的是有源蜂鸣器,我真的不会用有源蜂鸣器来发出1 2 3的声音。。。

这个比赛,考的不是技术,而是一个人的忍耐力, 面对一堆电子垃圾的忍耐力。

网友:
我参加过辽西赛区,今年的
电子设计类是自动冲厕系统,给你个不认识的芯片和资料,加一些常用的三极管集成运放等,给一部分固定的板子,自己选电阻,还有一部分万用版自己设计电路。
单片机类是液位检测系统,有一小部分万用版需要自己接设计电路,剩下部分是开发板,51单片机编程。

网友(2011-08-23):
我参加了2010年决赛,觉得天华杯更像是一次商业炒作,我们学校以后再没有参加。组委会比赛前就公布用什么公司的什么实验箱,花钱买了实验箱的就能提前练习,这很明显就是为了推销这个公司的产品,而且板子焊的十分粗糙。
马老师批判的好!!!

网友(2011-10-17):
今年已经改成国信长天杯了,昨天刚比完。设计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用到18B20和EEPROM,IIC和单总线的底层驱动已经给好了。硬件部分只是让你画一个电机驱动的SCH,全部题目都是在电脑上完成,没有动手操作了。感觉看下时序就OK了,虽然这么说但最后的PWM还是没时间调了。

网友(2011-12-26):
马老师说的对 现在的很多老师误人子弟(当然马老师除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老师除外),可怜的中国教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年已经改成国信长天杯了,昨天刚比完。设计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用到18b20和eeprom,iic和单总线的底层驱动已经给好了。硬件部分只是让你画一个电机驱动的sch,全部题目都是在电脑上完成,没有动手操作了。感觉看下时序就ok了,虽然这么说但最后的pwm还是没时间调了。
哈哈,前一段刚试过这个。。

网友(2012-05-13):
我报名了比赛  但我不知道具体比到什么程度 发送不了消息  有参加过的前辈能让我+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