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其它中断对AD中断产生的影响?

楼主(2009-05-13):
在我打开其它的中断,比如定时中断的情况下, AD采用中断方式采样,怎么能保证其它中断对我AD采样的干扰最小??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希望有高手指教!

再说下一: 我程序采用了 T0 和 AD 中断 , 其中T0中断用于按键状态检测, 当我打开T0中断时, AD采样的值很明显不稳定

网友:
定时中断不应该会干扰AD结果
外部中断不好说,你得上电路图看是否有问题...
相关程序最好也贴出来...

网友:
看ADC怎么布置的,在采样的时候电源要保持稳定,或者不用的ADC口不要用;

网友:
这是由于定时器中断优先于ADC中断,如果正在ADC采样的时候产生定时器中断,就会影响ADC的读取结果,严重时甚至会花屏(如果你用了液晶显示的话),可以在定时器中断中关闭ADC,这样就不会产生冲突了

网友:
楼上的说法仅限于在开中断嵌套的时候吧?

ADC中断的时候,不开SEI,定时中断要等ADC中断完成才能响应;

另外进入ADC中断的时候,数据已经转化结束了。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AVR不会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电路硬件上的问题可能性多一些,如:电源电压不稳,按下键时会造成电源或基准电压 不稳,有没有加退耦电容?是不是手放下去按有干扰进去了?地线接入点是否合理?等

网友:
也可能是你的通道切换有问题,解决方法是通道切换一定要在ADC中断内完成再重新启动ADC。
注意尽量不要用多余的AD口做键盘的检测,很容易干扰。

网友:
7楼和8楼都说得挺对!

请教8楼指点一下:(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4584&bbs_page_no=1&bbs_id=1000),

如果是连续模式(ADFR=1),在中断里面如何切换呢;

网友:
通道切换其实很简单,在连续模式也一样:不需要任何其它操作,只需修改通道值!
如有问题,查其它原因

网友(2012-08-31):
从中断优先级的角度去考虑,然后 相应的 设定一些开关信号,如中断信号! 或者 ,采样间隔 取得 大一点,这样可以 让数据更稳定, 同时 也可以 通过定时器 去 实现这个定时采样的 功能! 就是说 定时器 充当了 (键盘扫描 和 中断采样控制功能--“开关AD中断”)。我要AD 数据 就 开中断 ,不要就关掉!!!这样 是不是 好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