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D2中的“下载操作系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13):
刚入手一台ICD2.5和几片dsPIC,请问编程中“Download Operating System”是什么意思?是下载到计算机中,还是下载到编程器中,或者说是下载到每块芯片中。每次都得下载吗?为什么不放芯片时老说下载操作系统失败呢?没放芯片时“Self Test”也失败,“Self Test”又是什么意思?

看文档看了半天也摸不着头脑,可以解决一下我的疑问吗?

网友:
ICD2的“下载操作系统”是把调试芯片的操作系统下载到icd2的pic16f877芯片中,同版本MPLAB-IDE中同一型号芯片不会下载,只有在改变芯片型号后才下载一次(可设定为改变后芯片型号后自动下载),下载操作系统可不放芯片!下载成功后一般自动连接,此时将检测芯片,不放芯片将会有ICDWarn0020: 提示,“Self Test”失败可能是ICD2本身故障或设定不正确

楼主:
谢谢youmcu的耐心解答!

要是ICD2坏了就麻烦了,刚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