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战练习(二) 基于T/C1捕捉功能实现高精度的周期测量

楼主(2009-05-13):
if (icp_ok == 1)    // 完成一次测量
            {
                if (icp_v2 >= icp_v1)          // 计算N个上升沿的时钟脉冲个数,
                    icp_2 = icp_v2 - icp_v1;
                else
                    icp_2 = 65536 - icp_v1 + icp_v2;

                if (!(icp_v2 >= icp_v1 && full_ok)) // 有溢出,数据无效
            {
                if (icp_2 == icp_1)         // 两次个数相等,测量有效
                    {
                    fv = 4000000 * (long)max_icp / icp_2;     // 换算成频率值
                    f_2_d = 1;              // 允许新频率送显示

                    if (fv > 4000)
                        max_icp = 64;       // 如果频率大于4Khz,N=64
                    else
                        max_icp = 1;        // N=1
                 }
                }
                else
                    max_icp = 1;    // 有溢出,N=1

                icp_1 = icp_2;
                icp_ok = 0;
            begin_m = 1;
              }

if (icp_2 == icp_1)         // 两次个数相等,测量有效
这句不清楚  怎么出现的icp_1  它没有赋值呀    希望马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
icp_1 = icp_2;

楼主:
还是不明白 可以具体讲解下吗?

网友:
icp_1 = icp_2

icp_1是前一次的测量值,icp_2是这次的测量值,本例子中采用连续2次测量相同时的值作为有效的测量值,其它的无效,排除干扰情况。

网友(2010-02-11):
马老师你好,if (!(icp_v2 >= icp_v1 && full_ok))// 有溢出,数据无效   还是不明白   谢谢

网友:
马老师 这句是不是多了一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马老师你好,if (!(icp_v2 >= icp_v1 && full_ok))// 有溢出,数据无效   还是不明白   谢谢

计数器翻转了呀!回复【4楼】ling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