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用MFRC522的串口通信的吗?

楼主(2009-05-13):
我用串口读数据时,写入地址,但一直出来来数据,不知什么原因,还请用过的朋友介绍下相关经验,谢谢!

楼主:
发现SPI时读出版本为:0x90而UART时为:0x80这是为什么呢?速率用的是9600啊,而单片机连上电脑串口后发送数据是正常的,所以不会是速率问题..有做过的吗?

楼主:
论里的没有搞射频卡的?

网友:
你有问题应该把你的电路和代码贴出来,人家才能帮你找问题。什么都没有,人家没办法回答的。
网上有些参考代码的。

楼主:
这是我改的串口通信,电路图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程序主要改了通信部分
如下: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94 14 28 94  --0x14
/////////////////////////////////////////////////////////////////////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ucResult=0,tmp;
  tmp = Address|0x80;
  while(!(IFG2 & UTXIFG0));
    TXBUF0 = tmp;
  RxFlag = 0;
  while(1==RxFlag);
  ucResult = RxByte;
  return ucResult;
}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while(!(IFG2 & UTXIFG0));
    TXBUF0 = Address;
  while(!(IFG2 & UTXIFG0));
    TXBUF0 = value;
}

网友(2009-06-27):
楼主,我也做这方面的东西,也是读不到数据,你加我吧,和你交流一下!!!
我的QQ:10691455

网友(2009-07-27):
一、[主芯片介绍]
    MF RC522是应用于13.56MHz非接触式通信中高集成度的读写卡芯片,是NXP公司针对“三表”应用推出的一款低电压、低成本、体积小的非接触式读写卡芯片,是智能仪表和便携式手持设备研发的较好选择。

MF RC522利用了先进的调制和解调概念,完全集成了在13.56MHz下所有类型的被动非接触式通信方式和协议。支持ISO14443A兼容应答器信号。数字部分处理ISO14443A帧和错误检测。此外,还支持快速CRYPTO1加密算法,用语验证MIFARE系列产品。MFRC522支持MIFARE系列更高速的非接触式通信,双向数据传输速率高达424kbit/s。

作为13.56MHz高集成度读写卡系列芯片家族的新成员,MF RC522与MF RC500和MF RC530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时也具备许多特点和差异。它与主机间通信采用连线较少的串行通信,且可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选取SPI、IIC或串行UART模式之一,有利于减少连线,缩小PCB板体积,降低成本。

二、[开发板介绍]

      本开发板是一套基于AVR单片机(ATmega8)的Mifare 卡开发系统,可以读写各种Type A 标准的IC卡(如Mifare S50,S70 等),为相关的技术开发人员提供的一套开发资料详细、价廉物美的产品。

开发板采用Philips MFRC522 原装芯片设计读卡电路,使用方便,成本低廉,适用于有志于学习AVR 单片机高级应用的用户、需要进行射频卡终端设计/生产的用户。本开发板稍作改动即可适用于各种读卡器模具。

开发板采用电压为5V,通过USB线直接从电脑取电,可以保证开发板有稳定的电源供给,而且板上也同时也增加了AVR虚拟USB接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USB接口的测试(CPU板可用做AVRUSB下载线),可以完全取代现在的串口通信.   CPU板与RC522板可以分开,所以可以用任何单片机都可以很容易的与RC522进行读卡操作.

三、[功能说明]

1.学习射频卡的工作原理;

2.学习RC522的工作原理、配置及通讯方法;

3.学习如何进行读写Mifare 卡的操作;

4.演示对单片机程序进行ISP 下载调试.

四、[光盘内容]

1.开发板完整原理图和PCB(Protel99 格式);

2.基于AVRGCC和AVRGCC+AVR Studio 4的读写卡完整源程序;

4.   上位机IC卡调试程序;

3.Mifare卡资料及ISO14443资料;

4.RC522资料;

5.天线设计资料;

6.相关芯片资料;

7.几篇有关RC522的论文;

8.AVR虚拟USB的相关资料。

楼主:
用官方提供的程序改成串口可以通信,但此程序中有死循环,应该注意

网友(2022-07-26):
引用 楼主:
发现SPI时读出版本为:0x90而UART时为:0x80这是为什么呢?速率用的是9600啊,而单片机连上电脑串口后发送数据 ...

我也是这样,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