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JTAG仿真器DIY(Mega8+Mega16)内附万用板制图、程序固件和熔丝位截图

楼主(2009-05-13):
在网上关于用Mega16自制JTAG仿真器的资料有很多,不过绝大多数都是用M16+MAX232串口的方案,可是我的电脑却偏偏坏了串口(我也是后来才发现的,晕死了);也有些是用M16+USB转串口芯片的方案,我就用旧的诺基亚DKU-5数据线(里面有个PL2303,USB转串口的芯片)改了一个转换电路(上面还有一个PIC12C508的单片机,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可是试了老半天AVR Studio就是找不到我的JTAG ICE,也不知道是软件驱动没有装对还是硬件电路没有接好,放弃了;最后在网上找了一个用M8做USB转串口的方案,用一个M8代替了原来的PL2303(DKU-5数据线)电路。竟然成功了,心中的喜悦难于言表,特发此稿以示记念。
    我个人比较偏爱用万用板搭电路,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那个钱打板,在公司也不能随意发板出去,所以用万用板搭板是最优的选择。在搭板之前我都喜欢先用Protel 99软件把元件位置布好,这样搭出来的板看起来就美观多了。在附件里面有我画的板图,有这方面兴趣的朋友可以用万用板依样搭一个,保证你搭的板不会有错而且美观(我个人认为)。
    问题或者说是缺点:第一,仿真最多只能设3个断点,多了就报错,同事用480块大洋在网上买的就没有这个问题。第二,固件不是最新的,我用的AVR Studio是4.13版的,可是M16的固件最新的只有4.12版,首次连接时会有升级固件的提示。如果有朋友发现有更新的可以告诉我一下。

USB JTAG仿真器万用板 (原文件名:USB JTAG仿真器万用板.jpg)

USB JTAG仿真器DIY(Mega8+Mega16)内含固件ourdev_444637.rar(文件大小:559K) (原文件名:USB JTAG仿真器DIY(Mega8+Mega16).rar)

网友:
楼上的PCB布得不错,高手啊。

楼主:
本电路使用USB电源5V供电,同时通过JTAG接口为目标板供电。在通电之前请确认电路无短路,且电路总电流最好小于100mA。如果需要大于100mA的电流最好另加电源供电。
    PCB板上的小网格为2.54mm*2.54mm刚好是万用板的孔距。顶层的线路用元件引脚做跳线飞过去就OK了。还有就是在IC引脚下过线的地方,你可以把IC管座的引脚退出来,反正那几个引脚也是空的,管座装上IC之后对电路是不会有影响的。
    为了方便大家下载,我把所有制作文件打了一个包在楼主位的图片下面,里面包含了以下这些文件。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的,我每次用万用板都是焊到哪算哪,怪不得焊得不好看了

楼主:
先谢谢1楼的攒美,接下来再传一张我做的实物图。

USB JTAG仿真器实物图 (原文件名:JTAGICE实物图.jpg)

楼主:
再传一张底部的图片

USB JTAG仿真器底板 (原文件名:USB JTAG仿真器底板.jpg)

楼主(2009-06-15):
几天没有上来看一下,帖子都沉下去了。
看帖的朋友们回一个好吗。

网友:
楼主资料很完整,赞一个!

网友:
LZ 想問一下ATmega16的JTAG口不用的嗎?線路圖上是空的,但PCB上好像......好像又接上了,不知是否我看錯了!

网友:
LZ
還有一個問題:在解壓后好像沒有usb的pc驅動,能与pc通訊?

网友:
小圣 你好
首先很佩服你做的东西
还想请教你一下:你这个ISP下载 好使吧?能给别的板下载吧?谢谢回复

楼主:
8楼:ATmega16的JTAG口引脚是在被仿真的时候才用得到的。PCB板上的JTAG座连接的是ISP口的那些引脚,不过引脚的顺序是按JTAG口的顺序来接的,目的是为了连接到目标板的JTAG口时方便一点。而注明为ISP的座子是用来烧写这个仿真器板上的Mega16固件的。以后更新程序时也是从这个ISP口烧进去的。用的是啊莫的ISP并口下载器的顺序。

楼主:
9楼:不好意思,那是我大意漏了。谢谢提醒我,现在补上。

楼主:
10楼:首先更正一下,这个板的主要功能是仿真,而不是ISP下载。不过它在仿真之前也会把程序先写入到目标板IC里面。我用的单片机比较少,就用过Mega16。一般来说,只要是带有JTAG功能接口的单片机都是可以的“下载”的。例如Mega16、Mega64、Mega128等。Mega8、Mega88、Mega48则不行。不知道我这样的答复是否能让你满意。

网友:
做的很漂亮,找了很久了,但是你能不能上传个清晰电路图啊,这个电路图太不清晰了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啊,刚才没注意到,楼主做的很漂亮

楼主(2009-07-28):
原理图和PCB板图都打包共享了,现在上面看到的是我用电脑截图并压缩过的图片。因为希望兼顾到网速不宽裕的朋友,所以图片就压缩得比较多一些,在这里只作为预先浏览一下之用。压缩包中有高清晰的原理图。

网友:
楼主用万用板搭建电路的方式,无可挑剔。

网友:
这个下载仿真器仿真时用哪个环境的?avrstdio里面怎么用的?

楼主:
在avrstdio里面选GTAG ICE仿真就可以啦。

网友:
洞洞板很不错

网友:
有空可以做一个。

网友:
楼主那金属棍是从哪里弄来的啊

网友(2009-08-28):
mark,以后研究一下,ths~

楼主:
28楼:那个所谓的“金属棍”只是普通的锣丝。不过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电子市场买到铜柱回来装上去就更加漂亮了。

网友(2009-10-11):
之前做了个串口的…失败了…

网友:
M8怎么烧录啊?

楼主(2009-11-17):
M8你可以单独烧录,包里面有烧录文件。像我的话就用自制的并口下载器(74HC244)使用芯片的ISP口烧录进去的。

网友(2010-01-05):
mark,我也做一个试试!谢谢楼主这么好的资料!

楼主:
如果有打板机会的话,我这里还有一份使用贴片的元器件画的PCB板,采用0.381mm线距的双面板。大小为:68mm*30mm。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一下。

楼主:
原理图预览

USB JTAG原理图 (原文件名:USB JTAG原理图.jpg)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只要M8以及与USB接口电路,是否就可以给STC的单片机烧录软件,还是中间需要加232转换才可以。

网友:
楼主:真是强呀!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你的电路做了一个usb JTAG仿真器来试试,做好后一般情况下能使用,我是在avr studio4.12的版本上用的.但是如果点击停止后再重新起动调试,多做几次这样的重复操作就会连接失败,必须重新从电脑上拔下usb仿真器再插上才能连接.这是什么原因呀?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呀?注:我用串口的JTAG ICE在同样的程序和硬件下都是正常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烦请楼主指点一下.

楼主:
【54楼】 tonyone:电路中M8的作用就是代替232IC的。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只要M8以及与USB接口电路,是可以给STC的单片机烧录软件的。但是实际情况的话就要试了才知道。我没有这样试过,所以不好下结论。如果你试成功了的话可要记得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5楼】 jianchangd :你遇到的情况我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过,是属于正常的范畴。如果你觉得重复拔插USB麻烦的话就给M8加一个复位开关,连接失败或仿真死机的时候按下复位开关就好了(我就是这样做的)。不过这种情况也不是很常出现吧。

网友(2010-02-04):
我的焊了几个板都是这样的现象,只要重复起动和停止操作两三次就会连接不上了.而且在刚起动AVR studio4.12的时候会出现下面图片中的现象:

我的显示版本是1.2,不知道怎么回事.楼主有没有这种现象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这个好像是AVR studio4.12没有找到目标板的意思。
不过拨插一下JTAG或USB接口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不能沉啊,多些朋友分享!--又跟着学了实验板布线的一招。

楼主(2010-03-16):
板子回来了,马上上图.......

楼主:
用我自制的USBASP下载器烧录程序的时候,出现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我打样回来,焊好元器件,然后下载程序。可是我用自制的USBASP下载器给USB JTAG烧录程序的时候,却出现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的问题。不论Mega8L,还是Mega16L都是这样。怎么弄也没有办法。两片贴片IC是新的,不可能坏了吧。我首先是怀疑板子画错了。可是认真对比了一下原理图和PCB板发现也没有什么不对啊。我其次怀疑是不是我的USBASP下载器坏了,可是换了一块学习板烧录一下Mega8L也没有问题啊。IC是新的,板子是好的,下载器也是OK的,就是没有办法下载程序,真是无解........

按照我以往DIY的经验,后面我又从箱底找出自制的并口下载器(74HC244)接上去试了一下,哈哈!竟然可以下载了。更奇怪的是,再把同一块“USB JTAG”板接上自制的USBASP下载器就又可以下载了。看来新的IC还是要用(老式)并口下载器烧过第一次才会比较听话啊。

楼主:
制作完成了,继续上图.....
安装贴片元器件:

工作中.....

楼主:
怎么第70楼没有显示出来?

嘻嘻,又出来了。
谢谢大家。

网友:
现在NEGA8L都是天价了不如用PL2303HX的来做加个HC244很简单的!

楼主:
楼上:PL2303HX+HC244只能做个下载器吧。因为PL2303HX是个USB口转串口的IC,再加一个HC244能够实现AVR仿真器的功能吗?
好像只能做一个MSP430的单片机仿真器吧。
Mega8L贵的话还可以用Mega48及Mega88代替的嘛。我这次就是用M48代替M8焊的,硬件电路和实现的功能都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今天我把资料重新整理完善了一下,再传一次。

网友:
又见楼主的下载线 再来赞叹一下!还有那个错误经验很宝贵! 做了成品了可以试一下

楼主:
我焊了几块,经过测试了,Mega8做的成功了,而用Mega48V及Mega88代替好像还是不行哦。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两片IC试成功过的啊?
不过理论上是一样的,只是程序有些区别罢了。

欢迎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多发表一下自己的经验和建议。

网友(2010-04-17):
了几块,经过测试了,Mega8做的成功了,而用Mega48V及Mega88代替好像还是不行哦。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两片IC试成功过的啊?
不过理论上是一样的,只是程序有些区别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

网友:
再加个串口吧!

楼主:
为什么要加个串口呢。
现在新出的电脑很多已经没有串口了。如果要的话,可以把前面的Mega8给省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焊了几块,经过测试了,Mega8做的成功了,而用Mega48V及Mega88代替好像还是不行哦。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两片IC试成功过的啊?
不过理论上是一样的,只是程序有些区别罢了。
欢迎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多发表一下自己的经验和建议。

问题查明了,原来我焊Mega48V和Mega88时用的晶振是新买的,结果可能买的是次品。换回老的晶振就好了,我晕死了。

大家买晶振的时候一定要买那种激光刻上去的那种,我买的是用墨丝印上去的,用力擦一下就掉下来了。唉,当时我就应该让他退货的。

F.C7.3728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的,楼主把ic座的那几只脚拔掉了,没有拔掉的那些有白点的

网友:
我按照楼主的资料做了一个,但是studio软件老是fail的

网友:
研究了几个星期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不甘心!!!

网友:
刚学单片机,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别急。
首先,你的USB JTAG插上电脑USB口有没有反应?
     有,说明你的M8是没有问题的了。
     没有,检查M8的USB转串口电路。
确定M8没有问题了再来检查M16。

网友:
回复 楼主:

插上电脑有反应,显示驱动max232,而且还安装了你上传的驱动。只是显示驱动没经过数字签证,应该没问题哦。
我也是用studio4.12的,点击连接后一直都没连接到,都是显示fail的。

楼主:
你首先要相信电路及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我用这个电路做了25块板,现在都可以正常工作了。
问题排除:1、是否M8的驱动没有装好?我装好之后的显示的是“Communications Port (com3)”

网友:
做了一个能仿真,电源LED当然会亮,另一个LED干嘛的好象一直都不会点亮.不能升级遗憾!!!

楼主:
下载程序或仿真的时候就会点亮了。

网友(2010-05-31):
请问小圣,好象M48不行啊,你有没有实验过,熔丝该如何设置,我只修改为外部晶体,其它保持默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M48、M88、M8我都亲自测过,是可以的。

你很可能是熔丝位没有设置对。

网友(2010-07-14):
回复 楼主:
用我自制的usbasp下载器烧录程序的时候,出现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我打样回来,焊好元器件,然后下载程序。可是我用自制的usbasp下载器给usb jtag烧录程序的时候,却出现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的问题。不论mega8l,还是mega16l都是这样。怎么弄也没有办法。两片贴片ic是新的,不可能坏了吧。我首先是怀疑板子画错了。可是认真对比了一下原理图和pcb板发现也没有什么不对啊。我其次怀疑是不是我的usbasp下载器坏了,可是换了一块学习板烧录一下mega8l也没有问题啊。ic是新的,板子是好的,下载器也是ok的,就是没有办法下载程序,真是无解........
按照我以往diy的经验,后面我又从箱底找出自制的并口下载器(74hc244)接上去试了一下,哈哈!竟然可以下载了。更奇怪的是,再把同一块“usb jtag”板接......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USBASP固件,新买的IC用USBASP下载第一次下载要用慢速,公版的电路图上面有个慢速短接帽,短接即可,以后就可以用高速下载)(去掉跳线帽)了

楼主:
谢谢106楼的提示,我先验证一下先。

网友:
请教一下,无论用USBasp下载器还是用JTAG仿真下载器,在目标板上十针接口和单片机的连接方法都一样,是这样吗?

网友(2010-08-14):
谢谢分享 有空做一个

网友:
真的很赞,学习下。

网友:
都是老帖子了!不过还是不错的!

网友:
终于看完,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一下,无论用usbasp下载器还是用jtag仿真下载器,在目标板上十针接口和单片机的连接方法都一样,是这样吗?

答案是不一样的,usbasp使用的是ISP下载口,而JTAG使用的是自身的JTAG接口。连接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I/O口。

网友(2010-12-03):
楼主,这下载器是不是不能用双龙的下载软件?我做了一个,USB驱动安装都OK,但是双龙的软件显示 "没有找到USB设备:USBISP",不懂是咋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能用双龙的下载软件
你可以用智峰工作室的progisp1.72

网友(2011-01-05):
资料比较全

网友(2011-03-06):
想试试!楼主3个断点的缺点解决了吗?

网友:
有点不懂,原理图上的J4,J5有什么用呢?往这两片片子下固件是用那个口哦?

楼主:
答:J4、J5是给M8和M16烧录程序时候要用到的ISP端口;
只有3个断点,多了会报错,这个没有办法的。

网友(2011-05-10):
好东西,可以做一个!

网友:
楼主,拜求资料!谢谢啊,我的qq是2213271805,上面的资料下不了啊

网友(2011-10-15):
回复 楼主:

好东西,收藏先。用空也画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亲自测试了,可以下载啊,如果有人下了的,麻烦知一声可以吗。

网友(2011-11-18):
布线精致 收藏了

网友:
可以下载啊,我刚刚下的!

网友(2011-12-20):
又见楼主的下载线 再来赞叹一下!

网友:
感觉用这两个芯片做太哪个了,直接用一个带有USB TO JTAG的小芯片再配置一下软件不是更好吗?成本很平易的

楼主(2012-02-25):
回复 网友H:
感觉用这两个芯片做太哪个了,直接用一个带有usb to jtag的小芯片再配置一下软件不是更好吗?成本很平易的

有这样的方案嘛,不过这只是一种DIY精神,并没有去考量它的经济性价比。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2-06-20):
楼主你好,我用你的电路搭了一下电路,烧写了mega8的固件,但链接是电脑端显示无法识别,熔丝低位是FF,高位为D9,扩展位为0

网友:
在X宝上买过一个JTAG ICE,里面用的是PL2303,估计是差不多的东西.
感觉PL2303延迟比较大.

楼主(2012-12-21):
http://www.recursion.jp/avrcdc/download.html
更新最新支持win7系统的meag8 usb to 232驱动

网友I:
M8和M88内部寄存器不一样的也能用?我有空试试看

网友:
万用板这样子布还是第一次看到,不过确实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M8和M88内部寄存器不一样的也能用?我有空试试看

刚刚下了附件看了原来有三个心片的固件,我还以为M8和M88固件通用。我只做usb转串口那部分也成功了。

网友J(2013-04-09):
这图看不清啊,来个PDF文档的啊

网友K:
楼主用M8代替232成本有点高呀。想问下在这里,能不能改的同时可以用其ISP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图看不清啊,来个PDF文档的啊

在附件里不是有原文档吗。我把设计文档一同共享了,应该可以下载喔。

楼主:
遇到电脑识别不了的朋友,可以尝试更改电阻R7、R8: 68欧到180欧,更改R3 1.5K电阻到2.2K。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3-06-16):
巴顿马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M8代替232成本有点高呀。想问下在这里,能不能改的同时可以用其ISP功能? ...

没有问题的,这只是画板的问题。不过ISP和USBtoTTL功能只能二选一。

网友(2013-12-24):
看了楼主的作品很开眼界,用这万用板还可来拼集成块的。精彩!
还有请问它能给T26刷程序吗?

网友(2015-01-04):
能做JTAG仿真器,十分佩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