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485通讯电路的TVS是要用双向的,还是单向的?另外应该选择什么参数的管子?

楼主(2009-05-13):
最近作485通讯,电路的TVS是要用双向的,还是单向的?另外应该选择什么参数的管子?

网友:
双向的,电压在6V-7V,就可以满足485的通讯要求

网友:
用双向的还是单向的,要看你准备咋个接法。
市售的485驱动芯片,大多是能保证耐-7V~+12V电压的。

楼主:
我准备在A.B端各接一个TVS到地。

楼主:
各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
P6KE6.8CA

网友:
双向贴 SMBJ6.8CA
单向贴 SMBJ6.8A
双向插 P6KE6.8CA
单向插 P6KE6.8A

楼主:
好啊,多谢各位!

网友(2009-06-30):
新手学习一下485通讯

网友:
周立功有这个资料,可以查一下!

网友:
6楼朋友  SMBJ6.8A不等于P6KE6.8A,其实SMBJ5A才相当于P6KE6.8A,它们参数含义是不同的。另外SMBJ有6.8A型号吗?

网友:
【6楼】 helloshi

双向插 P6KE6.8CA
单向插 P6KE6.8A

-----
谢谢 6楼。 我正纳闷我买的P6KE12A怎么没标正负呢,再仔细看下原来给我发来 P6KE12CA了。哈哈。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2011-07-23):
谢谢,标记一下

网友:
以前我们用过压敏电阻,A,B到地,AB之间接3个压敏,不过貌似压敏速度要比TVS慢多了,不知道这样合适不合适

网友(2011-10-18):
mark  楼主你的头像好有爱啊~~哈哈

网友(2011-12-30):
留下,正需要

网友:
MARK,下次忘了型号,能找到。

网友A(2018-10-27):
个人认为,如果共地的RS485,只需要在,A,B经一各加单向的P6KE6.8A .因为RS485的A和B只能输出相对与地的0~5之间的电平。不各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采用双向的P6KE6.8CA管子。欢迎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共地的RS485,只需要在,A,B经一各加单向的P6KE6.8A .因为RS485的A和B只能输出相对与地的0~5之 ...

理论上共地的485不需要tv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共地的485不需要tvs吧?

理论上不需要,实际上需要的,过电压,静电都可能损伤通讯芯片,需要它把电平限制在一定水平之下,一般在-7V~+12V之间,这个具体在手册中给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需要,实际上需要的,过电压,静电都可能损伤通讯芯片,需要它把电平限制在一定水平之下,一般在 ...

既然你都说了-7v,那双向tvs也在情理之中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都说了-7v,那双向tvs也在情理之中啊

双向没有必要,共地时电平只能在0~5V之间。产生负电压只能说明有异常情况产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向没有必要,共地时电平只能在0~5V之间。产生负电压只能说明有异常情况产生了 ...

既然在0-5之间,那单向的也不需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在0-5之间,那单向的也不需要啊

单向TVS管,可以限制在正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比如6.8V,可时产生负压时单赂TVS管相当于一个二极管电压被限制在-0.7V左右,我的意思是没必要把负电压也限制在-6.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在0-5之间,那单向的也不需要啊

单向是用来抑制外部浪涌的,没有TVS,在工业现场很容易挂掉。

网友:
我在想大家用双向的TVS管是不是在考验芯片承受负压时极限耐受不损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