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设计IO设置问题

楼主(2009-05-13):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lcd_data_BASE, 0x00),是将连在液晶LCD的读写数据线8个IO口设置为输出,是吗?
如果要向LCD写入一个字节0X81,那是不是接下来就应该写;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cd_data_BASE, 0x81)呢?
液晶是12864并行工作的,谢谢

网友: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lcd_data_BASE, 0x00),

送0是设置为输入
送1是设置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