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数据生成器》等这些东西的一个简洁做法,使用visio

楼主(2009-05-13):
刚看到有人用VC做的数码管数据生成器,想起以前做用visio做了一个,把visio文件,共享出来给大家,觉得做一些小东西, 用visio很不错,visio里面可以编程的,一种简洁的表格式编程,微软的这么多软件,我最佩服的就是visio了。

双击米字管的段, 对应的数值就会变化, 这东西意在抛砖引玉, 里面的表格式编程很简单, 有一点编程功底的人都能用!

楼主:
进入编程模式的方法:工具菜单 -> 选项 -> 高级页中,把以开发人员模式运行前面打个钩 -> 确定

之后所有的控件的右键菜单会出现 显示ShapeSheet的选项, 进入就是编程表格, 里面的表格的东西的含义, 帮助中都有说明, 而且都是中文, 所以就不说了. VISIO可是EXSEL之后的一个强大工具.

网友:
visio是收购来的,早期的是可以直接将安装好的文件拷盘,在另一台没有安装过visio的机上运行的。
自从给ms收购后就只感觉体积膨胀的很利害。
Excel有很多是lotus123的,好象也是给收购了。

网友A:
好东西 有心了 只是Visio 真的太庞大了

网友(2011-05-04):
惭愧呀,现在才知道原来visio也是可编程的!
学习了……

网友(2013-12-10):
visio不会用,请问一下大神都是怎么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有心了 只是Visio 真的太庞大了

请问一下大神有没有visio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大神有没有visio的资料!

木有资料 我现在还是只是用来画流程图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有资料 我现在还是只是用来画流程图 而已

哦哦!  thank   yo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木有资料 我现在还是只是用来画流程图 而已

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visio中复制到word中流程图会有外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visio中复制到word中流程图会有外框?

我都是把visio流程图保存为图片 然后再导入word的 好像没遇到过外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visio流程图保存为图片 然后再导入word的 好像没遇到过外框

哦哦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