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的触发弄不明白?

楼主(2009-05-13):
数字示波器的触发是不是依据事先设置的条件把FIFO里面的数据转变为电压的波形,然后再画在屏幕上?

触发弄不明白,这里的依据实现设置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各位能否大概给我讲一下,很多文章看的晕忽忽的

网友:
触发条件满足时开始采样信号,保存显示到屏幕上。

网友:
有软有硬的,比方说下降沿触发 触发电压是3V 。此时这个觖发点在屏上的位置是在X轴的0点加Y轴的3V点上的。波形是下降的。

楼主:
比如使用12864显示,那么是不是采样128个点,然后显示出来?这128个点不是连续采样的吗?还是说满足条件就采样一次,不是连续的采样。

楼主:
想到一个问题,我采样的值不可能是连续的128个点,因为AD转换需要时间,假如我用定时器定时采样,那么怎么把采样到的点变成连续的波形呢???

网友:
4楼你说的是,你说的AD需要的转换时间,应该就是指AD的采样频率吧,AD采样频率是已知的,你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可以算出你采样一个周期的波形需要多少个点。

楼主:
【5楼】  你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可以算出你采样一个周期的波形需要多少个点。

采样定理我明白,比如我算出采样一个周期波形需要30个点,  但是我需要的是128个点才能在12864上显示,那采样的30个点怎么跟
128个要显示的点对应起来?

网友:
lz你好      我也刚做这个      比较头大
别人跟我说一个正弦波只要采用25个点就很好看了,用傅立叶变换吗?
还有怎么测量输入正弦波的频率啊   用比较器吗?

楼主:
加我QQ174708187吧,我一直都在等着有人回复帖子

网友:
我打算用ads830了  我要测的是低频 10k    一个周期采个它240个点

网友:
【6楼】  采样定理我明白,比如我算出采样一个周期波形需要30个点,  但是我需要的是128个点才能在12864上显示,那采样的30个点怎么跟 128个要显示的点对应起来?

在FIFO缓冲满之前不断采,采满为止....每次显示128个而已....

楼主(2009-06-18):
已经不做了,先放放,理论先

网友:
【6楼】 cyr_hongfeng
采样定理我明白,比如我算出采样一个周期波形需要30个点,  但是我需要的是128个点才能在12864上显示,那采样的30个点怎么跟128个要显示的点对应起来?
--------------------------------------------------
那就多采几个周期,直到采满128个点可以刷新为止
然后停止采样和刷新,直到再次满足触发条件,然后再采128个点……然后再等触发条件,然后再采……再等……再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