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__设计__仿真__LM386

楼主(2009-05-13):
做一个校园智能广播系统。利用PROTEUS进行仿真,CPU占用率100。使用了LM386,找了以个它的经典电路,放大200倍。通过一个继电器来控制LM386的电源,在LM386的输入端,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想用以个信号,直接接在输入端,又觉得不妥,就找个三极管,接起,但是有不知道怎么弄了。我现在需要大家的帮助,指导我怎么进行那个LM386模块的设计。其他的我都已经弄了。设计要求使用PROTEUS进行仿真。一启动仿真,CPU就是100,导致整个仿真不流畅。以前我在本版块上传过一个设计,“PROTEUS仿真_报警声音问题_8051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20362&bbs_page_no=1&bbs_id=1037
也是仿真CPU占用达到100的导致部分问题。不知道,PROTEUS软件,哪个版本的更好点,我想我有必要弄一个先进点的版本。

楼主:
最初,没那么多要求,后来逐步加了要求,现在程序,实现了部分功能,可以实现时间的调整,时间点的设定。至于,LM386的控制,我还没弄好。现在先完善电路,在完善程序。

网友:
我找了个经典电路接了下,杂音大到想死

网友:
提供的文件不对,不能仿真。
Cannot open file 'E:\新建文件夹\校园智能广播系统(已完成)\01 原理图设计及仿真\报警音.wav'......

Q1 + 继电器 = 仅为点亮发光管D1;
Q3 + 继电器 = 仅为放大器供电;
Q2 + 放大器 = 发声报警。

放大器的输入信号由哪里提供?
从仿真Log文件看来,你打算用波形文件“报警音.wav”的非单一声调报警,用什么东西播放.wav ?已经转换成方波信号了?
暂不顾及放大器电路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什么,放大器要“放大200倍”?

尚不清楚你的思路。
另,你当前的问题不是仿真软件版本的问题。版本越高,CPU占用率越高,仿真速度越慢。
若不是追求新的元器件,7.2 sp6 就挺好。

当前最高版本 7.5 sp3 & crack,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8030&bbs_page_no=1&bbs_id=1037
ВЫПУСК 2.1.3 【30楼】

楼主:
继电器,我会在程序中,控制它们,使电源导通,断开。
Q1加继电器,控制D1,D1用来模拟一个电铃,因为我在PROTEUS里面不知道电铃是什么,找不到它,只好用个LED象征性的表示一下了。
Q3加继电器,控制LM386的电源,能够用程序实现继电器的导通与断开。
现在我在想,怎么控制386的输入信号,我目前只是用一个.WAV格式的音频信号表示有人在说话或者其他音源信号,信号通过C9耦合到386的输入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计算这个耦合电容的大小,象征性的用了。R7,R8构成直流通路,音频信号加载在Q2的集电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Q2的基极。我用以个LOGICSTATE,逻辑电平,控制基极,当逻辑0时,用探针测试LM386的输入端,总有负的电压信号。三极管让我很头疼,NPN的基极为逻辑0时,信号应该被截肢了吧,不能通过了吧。为什么还有呢?难道是因为加载了音频信号的缘故?不太懂。在PROTEUS里面我找不到话筒的模型。
但总的来说,就386这一块,能行得通么?下面传了好几张图。
另外:仿真提示说timestep too small。表示啥意思啊?是不是要更改什么仿真设置啊?

下面这图是用示波器探测到得LM386的输入信号,以及,音源信号波形图。绿色是386输出信号,黄色是音源信号。

下面这图是逻辑电平0时,用探针测试的LM386输入端的信号图。

网友:
  基本清楚你的思路和代用关系。

在PROTEUS里面我找不到话筒的模型。
------------------------------------------------------------------------
  以后可能会有。它可以是个内含某种或几种音源信号的低级模型;也可以是基于声卡的高级模型,用我们的机上麦克,就像现有的基于声卡的喇叭一样。
  现在,用基于零轴的微弱正弦波代替,是最好的方法。

控制基极,当逻辑0时,用探针测试LM386的输入端,总有负的电压信号。三极管让我很头疼,NPN的基极为逻辑0时,信号应该被截肢了吧,不能通过了吧。为什么还有呢?难道是因为加载了音频信号的缘故?
------------------------------------------------------------------------
  仿真的结果正确,表明你这种通断信号源的方案不正确。原因如下:

  首先,基于零轴的微弱音频信号直接加载在Q2的集电极,是错误的。
  其次,既通不好,也断不了。以下只说断不了。
  三极管,不论NPN,还是PNP,从宏观角度看,它们的发射结和集电结是一个对称结构;从微观角度看,两个结的厚度和面积差异较大,这才区分了发射极和集电极。
  理论和实践上都知道,常规应用时,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较大;集电极和发射极反接应用时,放大倍数很小。
  你的电路图中的Q2,当其基极为零电平(企图关断音频信号)时,且当音频信号源处于负半周时,Q2等效处于反接工作状态,而电阻R8为其提供偏置电流,原集电结(即反接应用的发射结)处于正偏置,只是放大倍数不大,绝不是截止,故定有输出;又,其原发射极(即反接应用的集电极)输出反相,故输出为负。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计算这个耦合电容的大小,象征性的用了。
------------------------------------------------------------------------
  耦合电容应当这样原则选取:使其在音频频响低端时的阻抗远小于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一般都很高,所以耦合电容的容量不会很大。
  应当采用无极性电容。

........................................................................
楼上示波器截图  中,隔出了直流成分,且没有电平标记,无法进行确切分析。

音频输出功率要多大,用12V电源?

如果功率不大、失真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光耦替代继电器。

楼主:
JQ_Lin 所说,让我有所启发。“基于零轴的微弱正弦波”,呵呵,这,我是真的不懂了。感觉是很专业的术语了。
我是在帮我另一个朋友搞这个设计,这几天,时不时打电话来问,他们明天要交稿了。我都没头绪了。程序还要给他调试,现在原理图上还没弄好。处处捉襟见肘。
设计的具体要求并不明确,反正按功率大的去做了。LM386的接法,我是参考了http://blog.163.com/tiger_fang/blog/static/6057961620088254419172/上的内容,直接找了其中的一个图给接了。没仔细研究过这东西,不清楚。总体说,我只要控制那两个继电器的通、断。至于LM386的输入信号,为了仿真才接那么一个信号源。如果真的用语实际,应该是接一个话筒了吧我想,至于话筒输出到386输入之间怎么接,我是不管了。为了仿真,我看386的输入端,那些元器件,全部不接行不,直接加个音源在上面,先这么干着。试试看。没那么多时间去研究了。

网友:
我所说的“基于零轴的微弱正弦波”,是指不含直流分量的、小幅值的、音频范围内的正弦波。

网友:
放大器之前加入音量调节电位器,并串接耦合电容。
如果确保音频源直流分量,也可以不串接耦合电容。

网友:
麦克风放大器可以选用 MAX4468 之类,带关断控制功能。

楼主:
谢了。我继续研究。

网友(2011-08-17):
收藏,看看,放大20,200,50,数据手册上都有,但手册上都没电容隔离,可以在可调电阻输出到lm386输入之间加上一个104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