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da兄,我想买你的书,可否告知书名或出版号?谢谢!

楼主(2009-05-14):
我想买你的书,可否告知书名或出版号?谢谢!

网友:
短距离无线通信详解--基于单片机控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出版号?是不是这个?ISBN 978-7-71124-481-6

网友:
TO  tonda  (其他高手如果能理解我的意思也请解答一下,谢谢)

11号在当当下的单,13号就收到了,浏览了一下,有个问题不太明白:
以一个简单的产品为例,一个或几个无线遥控器控制一盏灯,并且是固定频道。生产时遥控器和灯是分开包装的,那么用户好后需要对码(书中说的好像是绑定?)才能使用,即通过某种方法使灯具记住这个遥控器,以后使用时只接收这个遥控器的数据。

问题:
要想使每个遥控器具有不同的特征(唯一ID?),那ID的位数必须足够大才能保证是唯一的(书中说的ID只有一个字节),否则的话,很可能邻居的遥控器也能控制我家的灯。书中介绍的芯片好像具有唯一的ID,但没说到它的用途,如果其他芯片没有唯一ID,那要怎样做才能避免别人的遥控器控制我的灯呢?

表达能力有限,水平有限,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望指教,先谢了!

网友:
zr1700424,看来您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您对这个应用有一定的研究。真正在产品级的使用中,可以使用无线芯片的ID号作为这个灯

的ID号,在绑定的过程中,灯端的无线模块把这个ID号发给遥控器端。书中只是以一个字节为例讲解,当然在无线数据的传输中,还要

加入命令字节,也可以进行简单的加密发送数据。

    书中的这个例子只是简单的讲解了这个应用,还有许多问题都没有涉及到,如用什么样的绑定方案;能否一个遥控器控制多个灯;

网友:
MOMO ,搜索书名《短距离无线通讯详解--基于单片机控制》》当当网上有卖的,谢谢关注

网友:
谢谢【3楼】 tonda的回复

书中介绍的芯片具有全球唯一的ID号,要解决我所说的问题比较容易,那如果选用的RF芯片没有唯一的ID号,那要怎样实现呢?

网友:
一般的编码IC的地址都是有限的,一般是100万组,对于2262等系列就更少,最多也是有几千组地址。最长的可能是MICROCHIP的滚码IC,有256个100万组地址。不存在说全球唯一的ID号的说法,那个说法是针对RFID系统的卡号来说的,因为那个卡的地址组真的非常大。

网友:
谢谢【6楼】 wheat
有100万组或再少些,基本上重码的概率就很小了,可是那些编码芯片都是带几个按键和序列号(ID?)一起发射的,用无线芯片时(CC1100之类)也用这种芯片?

网友:
我所说的是编码IC,一般是直接外接调制发射电路,而CC1100之类的是RF收发IC,一般来说这类IC内部是没有ID号的,都是要由外接一个单片机,由单片机控制发射的数据,其中的ID地址是数据中的一部分,地址大小完全是由程序员根据实际应用确定,是非常灵活的。另外对于1百万组来说也不算大,一般的大厂一个月都可以用去几十万组的地址,二三个月左右又会重复相同的地址,但会同码干扰的情况是非常少的,但我也听闻过在客户那里有同码出现的情况。

网友:
TO 8楼】 wheat
CC1100之类的是RF收发IC,一般来说这类IC内部是没有ID号的,都是要由外接一个单片机,由单片机控制发射的数据,其中的ID地址是数据中的一部分

我的意思是怎么得到不同的地址呢?
比如:单片机+RF模块,如果这个单片机本身就具有不同的ID(新出的STC单片机)的话,那好办,可是绝大多数单片机是没有ID号的,那一般是怎样做的呢?

网友:
在程序中读取固化的地址,而这个地址是在烧写单片机时同时更改地址的,一般的烧写器上都有序列号烧写功能,没烧写一个IC,都会更改下一个地址值。

网友:
【10楼】 wheat
在程序中读取固化的地址,而这个地址是在烧写单片机时同时更改地址的,一般的烧写器上都有序列号烧写功能,没烧写一个IC,都会更改下一个地址值。

呵呵,我就是这么做的,你不觉得烧程序很麻烦么?每次烧写前要把上次结束时的值作为初始值,一旦输错就会造成重码,如果烧写程序是几个人,管理就更麻烦,并且几个人同时烧写也不方便,不知道你是不是做过这样的产品。
一般的家用产品造成重码问题还不大,如果真的遇到某两个邻居的码是一样的话,大不了给其中的一个换一个遥控器就行了,但是如果汽车防盗器就不太好了吧?

所以,我认为真正大批量生产这种产品时肯定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况且很多单片机的烧录器是不能在烧写单片机时同是烧写序列号的。

网友:
看来ls的真的没做过这类产品,也对开发工具不了解,估计你只是做个别的量来玩,就说到这里了。

网友:
【12楼】 wheat
看来ls的真的没做过这类产品,也对开发工具不了解,估计你只是做个别的量来玩,就说到这里了。

是的,这类产品做得很少;并且是用AVR做的,AVR的烧录器在烧写时可以把序列号自动加1,用了5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年,第二个字节是月,第三个字节是日,第四和第五是序号(如果生产100台就是0-100),因为我们这个产品不涉及到安全问题,偶尔有重码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没有这么巧(刚好把两个同的ID卖给两个是邻居的人),但是如果是做汽车防盗器之类的就不行了,因为汽车会到处跑的,所以这种方法不太好。
另外,在别的帖子里有人说了加一ID芯片可以,所以如果真的要做汽车防盗器之类的东西我肯定会加一个ID芯片。

“也对开发工具不了解”,我做的产品中只用过PIC,AVR,三星,凌阳,中颖,EMC,HOLTEK,STC,SONIX,中微,MDT芯片,另外摩托罗拉,NEC只是玩过,没做过产品,其他单片机和开发确实不了解。

网友:
LS的这么说确实真的没明白我所说的问题,而是说自己用了很多不用的单片机类型,这个世界,不是说做的多,用的多就是高手,有些人只会使用一种单片机,但是是行业里的高手,没别的,吃透了产品的内涵,行业的规则。单片机只是一个工具。

网友:
应该跟高手不高手没关系吧?正因为我不懂才来问的呀,如果我是高手就不是我请教别人而是别人请教我了

网友:
从ls的能用上这么多单片机,ls的是不是主要做小宗家电产品的吧。

网友(2010-11-10):
有机会要买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