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防止电源极性接反?

楼主(2009-05-14):
有个产品,工作在24V,6A的条件下,有次客户将输入直流的极性接反了,把里面的电容,IC搞爆,请教有没有好的方法防止电源极性接反

网友:
贴上标签,醒目点

网友:
体贴点,加个全桥,客户爱怎么接就怎么接。
便宜点,串个二极管。
变态点,反向并个大电流二极管,插反了烧他的电源。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电源对地反向二极管。

网友:
加个全桥最好了

网友:
2楼好玩

网友:
还是三楼厚道

网友:
三楼是大电流最好的办法...

网友:
串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可以参考某些有防止电源接错的ic设计?

楼主:
看来是串个二极管比较好,成本也不会很高,
各位能不能提供一些二极管的型号,我查很多,基本上都是1A~3A之间,

网友:
直接串入二极管方便,成本也低
24v损失0.7v无所谓的,

楼主:
IN5819电流太小了不合适,我的产品最大工作电流有6A,像IN5819的封装不知道有没6A的

网友:
2楼的方法好

网友:
MOSFET 顺着内部寄生二极管的方向连(注意和常用解法不同),栅极接另一电源轨。

网友:
顶一下2楼...

网友:
串二极管在大电流情况下发热巨大,反向并个二极管+保险不错

网友:
压降0.7V,在6A时就是4.2W,如果长时间工作,估计要带个大散热片。

建议用mos管反向串联,做个简单电路去开通:在没开通时是靠体二极通电,控制电路得电时再打开mos。

网友:
给你提供个型号:6A10,二极管,你看能用否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6A10看电气参数是可以的
但体积太大了
我找了半天,没有小封装的

网友:
【15楼】 mengxin 能否提供电路?感觉好象不错

网友:
能不能在防呆设计上做文章呢?

网友:
15楼的接法比较好,我见国外的一个电路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
一般反接二极管+保险
这个方法怎么样

网友:
用MOSFET 低导通电阻的,汽车的防反接就是这样的。 IPP_B77N06S2-12;

网友:
呵呵,终于悟出【15楼】的原理:

当然,要再加少量防护措施才完美,这只是示意图。

楼主:
25楼的理论是可以的,但成本太高了

网友:
6A电流,串二极管发热量会很大,用MOS管。

(两个电阻都是10K。)

楼主:
楼上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明天我试试这人电路

网友:
成本高??一个二极管1-2角,一个继电器24V 10A 2.5元左右(零售价),应该跟MOS管差不多吧

要说缺点有两个:一个是接通时有声音,没法,继电器都有声音。
另一个是有一定的功耗,这个功耗是固定的,大约在1-2W。(对于24V,6A这个电源来说可以忽略)

优点是接反不会对电路照成任何损坏,没有导通压降,自然就不会发热

可能用MOS管更好,压降也低,接通时不会像继电器那样有接通的声音。发热量由通过的电流决定

楼主:
3楼讲的方案用图中的电路可以吗?

网友:
LS的应该不可以,6A工作电流而不发热的PTC应该很难找,即使找到,体积和成本也不小。最要命的是,PTC响应时间慢,恐怕还没来得及保护,其它元件已经损坏了。

网友:
LS说的对.另外,正常工作的时候,PTC也会发热的.

楼主:
请问30楼

并在mos管上的那个二极管一定要吗
如不要有什么影响?

网友:
连体二极管,想不要都不行。

网友:
有推荐电路的,其实就是28楼、30楼的画法。(30楼的电阻值是要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计算的,电阻、稳压管根据情况不一定要。)

>>> IOR
>>> TI
>>> MAXIM

网友:
【38楼】 holycat 仙猫提供的资料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
25楼的稍微改下:
1,二极管反接,
2,改接继电器的常闭触点。
这样通常情况下就没有功耗啦。

网友:
一个防呆型的接插件就好了
你看电脑里的接口,全是防呆的,内存插槽只有一个方向可以插进去

网友:
防呆型的接插件,醒目的标识。最有效。

有个客户的工人把24V供电的设备,接交流220V 整块板都烧了,连带外围设备也报废。

网友:
【40楼】 xy-mcu 竹竿
25楼的稍微改下:
1,二极管反接,
2,改接继电器的常闭触点。
这样通常情况下就没有功耗啦。
===================================
这样一改,反接时,继电器吸合前,后面电路先烧了。

【41楼】 kejian2000
一个防呆型的接插件就好了
你看电脑里的接口,全是防呆的,内存插槽只有一个方向可以插进去
============================================================
我的电脑ATX电源插头,插到主板上,有点紧,稍用力摇几下,插进去了,开机,冒烟,晕,插反了。

楼主:
38楼的电子知识很丰富,我要多向他学习

网友:
【43楼】 cowboy
我的电脑ATX电源插头,插到主板上,有点紧,稍用力摇几下,插进去了,开机,冒烟,晕,插反了。
-------------------------------------------------------------------------
主板接口或电源插头,肯定有一个质量不好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用接插件可以吗!这个接反的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我的产品没有特别的接插件
只是一个常用的6.5mmDC插座

网友:
呵呵,也是一种方法,目前【DIY 简易型的 PLC】 就是这样设计

网友:
PTC 之类的可恢复FUSE ,上了0.5A以上恢复时间都很长,电流越大恢复时间越长。

网友:
用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功耗会比较小。

网友:
25楼的方法还是可以,但线圈需接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看了这么多贴,还是觉得3楼的方法最经济实惠,我本人也是这么做的,玩电子的都有这样的经历吧,跟大脑进水了似的,做好一块板子都要反复检查,最后确定没有问题了,连接电源一股青烟,有时还会放几声鞭炮,再检查才发现电源接反了,一阵懊恼后一切照旧,几次下来才想到自己不可靠,不能太相信自己,于是加装防反接电路,刚开始也是想的很复杂,但是几经试验,还是去繁就简,选择一只保险和一只二极管,简单的往往是最好用的

楼主:
就问LS的电流是多少?6A用PTC会不会发热?

网友:
二楼搞笑
仙猫的文档全概括了

楼主:
我看了实际的N型场效应管内部的二极管方向和仙猫的资料不一样,比如IRFZ44N,也就是说如用IRFZ44N按仙猫的电路,哪个极性都会导通,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LS,敢用N沟的管子IRFZ44N吗?
除非你产品是独立的设备(没有与任何外设相连),或者电源电是独立的(如电池,不连接市电,不供其它设备)
否则共地问题使这个保护作用如同虚设。
改用P沟管子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不过P沟大功率管不好找。

“哪个极性都会导通, 这是怎么回事? ”
---------------------------------------
测量方法不正确吧,MOS管测量前先把引脚往水里浸一下,或用舌头舔一下再测量。

网友:
串个二极管

网友:
继电器串个二极管并在电源两端,继电器为常闭,继电器后面再反向并个大电流二极管。插反的时候,在继电器保护动作之前优先烧他的电源电路,其次再烧自己的电路就厚道多了。

网友:
楼上似乎忽略了一点:当D2把电源短路了的时候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同样用继电器的话还不如25楼图安全可靠。

网友:
是的,这个时候反接,电压被D2限制在0.7V左右,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

楼主:
我查了很多场效应管,不管是N沟的还是P沟的,其内部的二极管都是反向的,像30楼的电路不管怎么接都会通的,是不是这样呢,有没人用效应管做的电源反向保护电路,谢谢!

网友:
估计DS反接了或者管子击穿了

网友:
人多招妙啊

网友:
回63楼,
   我的防反电路已经在产品上用了,没问题的。
mos 管的D极接电源负极,电源极性正确的话,MOS 管G-S 会有12V的电压(两个电阻都是10K),mos 管导通。如电源极不正确的话(mos 管的D极接电源正极),mos 管的内部二极管由于加反相电压,不通。MOS 管G-S 不会有电压,也是不通。

楼主:
我觉得30楼的正确的电路如下图的是吗?
按这个电路分析是正接时mos导通,反接时二极管导通
也就是说不管电源正反接都会导通,只是各自的电流不同而已,我试过反接时mos管会发热,负载是1A,这应该是二极造成的,
以上分析对吗?

网友:
呵呵,猜对了,楼主果然是DS反接了

网友:
D 和 S 反过来用,电流由S极流向D极.

楼主:
如是这样正接时电流全是由二极管通过了,mos的作用也就用不到了吧,我做实验是这样的

网友:
【75楼】 mickey  如是这样正接时电流全是由二极管通过了......
==========================================================
【71楼】 zhangliang 的图已表达得很清楚了,正接时电流几乎全是通过MOS管,此时二极管两端正向电压很小而不导通。

楼主:
谢谢ls  cowboy解答,我对mos管还不十分了解,还以为mos和三极管一样是单向导通的,现在明白了.

网友:
搞个桥堆接进来,肯定不会反掉

网友:
桥堆在低电流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但这个例子不行。
电流为6A,桥堆接入后压降是0.7V*2=1.4V P=1.4V*6A=8.4W 还得加散热片,占体积
这只是估算,可能实际在6A的时候压降更大点

网友:
哈哈,【78楼】 googse 提醒了我,确实全桥比较人性化,爱怎么接怎么接

这个MOS管最终的目的实际上上起到一个低导通压降的二极管,我们能不能用4个MOS管拼成一个全桥(2N,2P),这个真的是爱怎么接怎么接,不过造价就是原来的4倍了,应该可以考虑放在高端的设置上吧?

网友:
搭车学习一下~~

网友:
反向并接一个二极管,简单。容易发现接错线了。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是用带方向的接头,反了接不上去。呵呵~~~

网友(2009-08-13):
好多好招,MARK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充电器就是用【28楼】 cowboy 的p-mosfet做防反接的

网友(2010-01-13):
很热闹,也来看看.

网友:
加个二极管没问题

网友:
我公司产品一般用反向二极管加保险,低成本,简单可靠

网友:
这个贴很经典

网友:
呵呵,大家的妙招可不少,最简单的做法是用带方向的接接插件,不会有接反的现象。

网友:
最新的项目上,就采用了MOS管,几乎没有压降损失。

网友(2010-05-01):
此帖marks,不容易找啊

网友:
笔记本电脑中的电池隔离电路就是使用了28楼的接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其它辅助电路吗?

网友:
不知LS的说的是什么辅助电路?电池与适配器的切换是由MAX1777充电管理芯片与EC共同完成的,HP DV1000的电池隔离电路如下,PQ42与PR2、PR3、PQ46组成电池隔离电路。PQ44是从适配器过来的,VIN是共同点。

网友:
原来一个反接也这么多学问,看来还得好好学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X

网友:
接插件 选择 反过来插 插不进去 的那种

网友:
尿个记号

网友:
直接用交流供电不行吗 交流就没有反顺了

网友:
通常串个二极管用用

网友:
15楼是正解,28 30楼的电路可行,要是电压远没有超过VGS,保护可以不加。当然如果需要输入不分正负的话,可以加一个桥。

网友:
反接保护,学习了

网友:
这个我通常用防反接接插件

网友:
二楼的变态方法好,哈哈哈!

网友(2010-07-08):
好贴,什么时候都有用。

网友:
此帖应当mark,那是相当地好

网友:
好贴,讨论的够深。
不过个人认为还是反向的二极管+保险丝 性价比最高

网友:
反向并二极管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做法。目的是烧用户的保险丝,我所做的行业里Garmin和其他一些欧洲大厂是这么用的,我以前是串二极管但欧洲的客户要求改为反并二极管

网友:
反并二极管烧保险丝 ,有些电路烧了,保险丝却完好无缺。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来个自动极性转换电路吧

网友(2010-08-13):
25楼的理论是可以的,但成本太高了
但效率最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25楼是成本较低,效率也低(别忘记继电器的损耗)而且继电器切换直流很不实用,30楼电路效率高最实用。

网友(2010-11-15):
刚好在用,学习下

网友:
之前自己做过一个在家里用,担心家里人接反就用个反向二极管和一个电阻一个led指示一下。完成制作。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样。

网友:
150楼的MOS管整流有创意

网友(2011-01-04):
回复 网友D:

请问30楼的大哥,MOS管IRF3205并接个反向二极管主要起什么作用?一般需要承受多大的电流?谢谢!

网友:
最新一代无线模块 低功耗、远距离

UTC1212模块是高度集成超低功耗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片上集成嵌入低功耗STM8,采用最新一代高性能射频芯片SX1212。其中SX1212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使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等各种参数,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当然也可以通过MCU来设置常规参数,模块电压范围为2.1-3.6V,适合电池供电,和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接收状态仅仅消耗5.5mA,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SEC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Polling mode)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20uA,理论上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

功能特点

     (1) 3.3V电压下,最大有效发射功率10dbm(约合10mw);
     (2) 工作频率390-470MHz可设置,适合多节点的跳频通信;
     (3) UART/TTL串行接口(只需连接TXD RXD GND VCC就收发通信)支持
     (4)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bps波特率;
     (5) 低功耗,休眠状态仅为1.5uA,可满足低功耗设备的要求;
     (6) 通信速率、发射功率可软件设置(免费提供上位机配置软件);
     (7) FSK调制,采用高效纠错编码,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
     (8) 数据缓冲,支持一次收发数据包长达高达256字节;
     (9) 模块采用DIP-2.54mm间距接口,即插即用,便于嵌入式应用;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bi以上,但体积大)天线可达1000米以上,而普通NRF905、CC1101的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而且接收电流都在20mA 左右!

详细介绍网站:http://www.rfinchina.com/product.aspx?pid=89

网购连接:
STM8+SX1212+5.2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8806322
STM8+SX1212+8.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STM8+SX1212+2.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9297932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

行业应用

     物流跟踪、仓库巡检、电子标签等
     替代232、485进行无线数据通信
     工业仪器仪表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
     AMR(水、电、煤气)三表自动抄表
     住宅与建筑物(智能家居)控制
     机器人控制、电子消费类产品无线遥控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无线传感器网络

相关文档下载

网友(2011-03-19):
这个讨论帖不错!!!学习了!!!

网友:
拆一个电话看看。极性保护电路。

网友:
还是加一个全桥比较保险

网友:
【150楼】 的电路才是最优的,论坛讨论过这个的。

网友(2011-05-10):
防止电源极性接反的讨论。(大家不要打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6a电流,串二极管发热量会很大,用mos管。

(两个电阻都是10k。)
下面个10K,不要用,不然反接的时候会失效,要满足反接的保护,只用上面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顺便150楼的资料收下了,大电流场合非常适用。

一般在小电流和场合,保险丝加二极管还行。

网友:
小电流反并二极管

大电流加醒目的标签,烧了活该

150楼是充电用的电路,只能用来充电

网友:
又想体积小……又想耗散功率高……

网友(2011-06-27):
回复 网友D:

请问,如果这个电路换成P沟道的mos管 要怎么连接呢

网友:
果断马克,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的,感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这个,经典

网友:
http://www.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636
这儿全部方法也说明了(英文)

网友:
加个桥堆!

网友:
防止极性接反,30楼电路nice。

网友(2012-01-12):
mark 电源极性防反接,150楼的电路有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F:
http://www.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636
这儿全部方法也说明了(英文)
Maxim的官方文档,不错,谢谢~

网友:
三星摄像机的12V电源正负极随便接都能工作。。。。。。。。。。。。

网友:
防止电源反接方法!30楼

用全桥会不会造成系统地与外面电路地不在同一高度呢?

网友(2012-05-13):
我经常串肖特基管,因为很多时候加进入的电源未必有保险,并联会game ov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