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提问:Stratix II的核电源对地的直流电阻

楼主(2009-05-14):
第1次用这个系列,EP2S90芯片,上电前检查1.2V电源(VCCINT、VCCA_PLL、VCCD_PLL)的对地电阻仅为3.8欧姆,是否算正常?
肯定没短路,检查电路及网表也没发现错误。

楼主:
FPGA已经上电启动成功了,说明Core电源对地仅3.8欧姆的电阻值不算异常。

——自己反馈下信息,供大家参考。

网友:
1.2V / 3.8ohm = 315mA,不知道楼主跑什么逻辑,这电流貌似也不算大得很离谱……

楼主:
core电源的电流跑起来可能是上安培级的,如果是直流电阻的话不担心,但这是半导体芯片,上电前拿万用表量下噼噼叫,像击穿短路似挺可怕。按以前的经验,用Spartan-3E时这个电阻是kΩ级的,Virtex-4阻值虽很小,但也有10几Ω以上。

网友:
同问。我的BF531也会这样,断了电用万用表量核心1.2V的回路也是吱吱响,电阻档量最多就10来欧的电阻,但是工作电流还没100mA。另外华恒原装的开发板就不会这样

楼主:
不知楼上的BF531用的是哪种FPGA。
现已知道,Xilinx 的 Spartan-3x 和 Altera 的 Cyclone II 的核电源~GND间电阻是kΩ级的,Xilinx 的 Virtex 和 Altera 的 Stratix II 的电阻就非常小。Altera网上技术服务中心的回复更邪乎,说他们测到同系列品中电阻最小的只有2Ω!

网友:
BF531是ADI的Blackfin DSP。我现在用的是0.4版本的芯片,但测量过华恒开发板上那0.5版本的芯片又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