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proteus郁闷的问题,你遇到过吗??

楼主(2009-05-14):
请看下面的电路图

图中左右485都在处于接受状态,此时两者本应该都收到‘1’即数据线处于空闲状态,但为什么会都收到‘0’呢???
一直被这郁闷着;;;;

问题2:

我们知道picc中是通过#include"pic.h"指定的,而DEVICE是在mplab菜单中指定的
在proteus中直接加进源文件和编译器,会报告“请指定芯片”的错误
在Proteus中怎么去指定芯片呢、?你们是怎么搞定的??

我想也需还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吧

网友:
你上面说的两个问题都碰到过! 也都解决了!

楼主:
怎么解决的,说说啊
呵呵

网友:
哎,proteus最新版中仍然有些元件模型还是有些bug的,
不要完全相信此软件啊,有些元件模型是错误百出的啊

网友:
同意5楼的,只要确定自己代码没大问题,就烧机试一下,

proteus不可全信,也不全可信;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

补充一下,我原来的一个485双击通讯的模拟一直没有成功

昨天打开,竟然行了!

yunsi

jonytsx 有空说说你的解决方案嘛,呵呵

网友:
jishanlaike : 解决的问题见5 楼!

  Proteus 的器件模型确实有不少 BUG!

  仿真 PIC16F630 时有个 I/O 作为 LED 输出口, 使用 Proteus 仿真时,在程序里将 LED I/O 设置为 '1'
点亮LED, 但 LED 不亮! 反反复复检查程序没问题!

  最后,烧芯片 运行 OK!

网友:
To 【楼主位】 jishanlaike & Other
图中左右485都在处于接受状态,此时两者本应该都收到‘1’即数据线处于空闲状态,但为什么会都收到‘0’呢???一直被这郁闷着;;;;
---------------------------------------------------------------------------------------------------------

从来没有接触过485系列,我仅就485的Datasheet数据表进行仿真,所有逻辑反应均正常。
Datasheet数据表已经载明,处于接收状态的485,RO输出为0,合情合理;仅在一些输入脚开路时,RO输出才为1。
一遇到问题,就结论“bug”,有失公允,自己也少获收成。

左发右收

接收状态下,几个输入端开路,RO输出才为高电平。

Datasheet数据表截图,注意“inputs open”。

楼主:
hehe,我本来写了一个小程序仿真

功能这样的;
    平时AB都处于接受状态,按下A的某键,A发送数据给B,B接受并显示
松开A的某键后,总线上AB都处于接受状态,按下B的某键,B发A收,

先用232成功,
换成485失败

看来485不支持这种“随意”的行为,呵呵

网友:
最好把例子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