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汇总,以及问题解答

楼主(2009-05-14):
名称             最高供电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细分           封装          电机工作电流         实现半留           外围电路
THB6128(推荐)         35            2          1/2/4/8/16/32/64/12  TSSOP
A3977                    35           2.5            1/2/4/8          TSSOP/PLCC
A3979                    35           2.5           1/2/4/16          TSSOP
A3980                    50            1           1/2/8/16          TSSOP
A3982                    35            2                1/2          TSSOP
A3983                    35            2            1/2/4/8          TSSOP
A3984                    35            2          1/2 /4/16          TSSOP
A3987                    50           1.5          1/2 /4/16          TSSOP
L6228                    52           2.8                1/2          SO
L6208                    52           5.6                1/2          SO
THB6064H(推荐)         50           4.5         2/8/10/16/20/32/40/64 HZIP           连续可调        简单        简单
TB6560                   40           3.5            1/2/4/8          HZIP
TA8345                   40           2.5            1/2/4/8          HZIP          固定2档可调        简单        简单
THB6016H                   40           3.5              16                     HZIP          固定4档可调        简单        简单

楼主:
关于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HB6064H常见问题的解答
Q0, 问:THB6064H是否可以提供驱动电路图,PCB图
答: 可以,
Q1,问:能否提供THB6064H的应用笔记?
答:可以

Q2,问:THB6064H有多少种细分模式?
答:8种,2、8、10、16、20、32、40、64

Q3,问:THB6064H是否仅仅设计用来代替管脚兼容的旧款产品?
答: 不是,这是一款全新的产品。外围电路十分简单,而且具有别的芯片没有的半流锁定功能。

Q4,问:译码器和驱动器集成在同一芯片中有什么好处?
答:外围电路精简了,只需要几个阻容件就可以了,应用起来十分方便。

Q5,问:THB6064H输入端是否需要上拉或下拉电阻?
答:不需要,输入端可直接连接正电源(Vdd)或地(GND)。

Q6,问:THB6064H提供了哪些保护功能?
答: 过热、过流、欠压保护。

Q7,问:THB6064H电机驱动电压最大是多少?
答:最大电压是50V,击穿电压是55V,其安全电压为42V。也就是说超过42V,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烧毁芯片。

Q8,问:数据手册上提到的±4.5 A驱动能力,是指的整个芯片还是每一相H桥?
答:是指每相H桥最大有±4.5 A驱动能力。另外要注意芯片运行时结温不能超过85°C。

Q9,问:THB6064H需要什么外围器件?
答:
1,Rs1和Rs2,两个用于PWM恒流控制的电流采样电阻,此电阻应选用无感电阻。阻值的计算请参照以下公式:
Rs = VREF/3*Io(max)   最好选用0.2Ω以上
2,OSC1/OSC2脚与地之间连接一680pf~1000pf无极性陶瓷电容;
3,逻辑电源(VDD)建议加0.1 μF无极性陶瓷电容退耦;
4,电机驱动电源建议加47μF以上的电解电容退耦,如果考虑斩波频率较高,还可并联一0.1 μF无极性陶瓷电容;
5,FDT端应对地接一0.1 μF无极性陶瓷电容。

Q10,问:THB6064H芯片PCB布线上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采样电阻应尽量接近芯片,其接地端应通过单独的路径连接芯片的接地端(13/17脚)。地线应尽可能地粗。电机驱动电源上的退耦电解电容应尽量靠近芯片。安全间距安全间距至少要15mil,在四个电机输出端和电源端尤其需要注意。2脚的数字地与13、17脚的模拟地之间布线要尽量短,2脚的地线最好不要与别处相连。

Q11,问:THB6064H的控制方式是恒流控制还是恒压控制?
答:恒流控制。芯片内部的脉宽调制恒流斩波电路控制电机绕组电流,OSC1、OSC2外接的电容设置斩波周期中的关断时间。

Q12,问:线路板需要多大面积的敷地才能够保证大电流工作时损耗最小?
答:至少要芯片封装面积的两倍大。

Q14,问:THB6064H有没有关于外接二极管的应用笔记?
答:没有这方面的应用笔记。因为THB6064H不需要外接二极管。

Q17,问:THB6064H运行的时候可否改变细分数?
答:可以。只要达到时序要求即可。
如果在改变细分数的时候想保持电机匀速,应在电流值正好为下一细分的某一个值上时改变。

Q19,THB6064芯片的电机输出是否要接4只续流二极管?说明书上没介绍
答:可以不接。

Q20:1脚温度和过流保护怎么处理?
答复: 1脚,常态时为高阻,保护时为0。可接指示灯,保护时灯亮。

Q21: M1、M2、M3 是用来设置细分步的, 在正常操作过程中,可以变化吗?
答复:在程序中可以控制M1M2M3的变化,但有可能在变动的过程中引起丢步

Q22;电机的驱动电流如何设定?
答复:调节5脚(VERF)的电压。Io=Vref/3Rs   (Rs为检测电阻)

Q23;我THB6064H转了几天也没有问题,非常好,但是如果电机速度特别高的时候电机堵转,芯片立马烧掉是怎么回事?
答复:速度特别高时,电机的感应电压也特别高。这种情况下堵转的话烧驱动器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能不堵转的话是最好了。但是很难避免的话,可以加大续流二极管的电流,尽量用肖特基的。续流管要用到8个。另外还需在四个输出端与地之间分别接10K电阻。如果是外置MOS的话,还要适当选择耐压高一点的MOS管。并且尽量想办法把低压和高压的电源部分隔离开。以防止电机的感应电压从高压部分串入低压电源,

Q24: 6064调节电流的那个脚的电压在最大电流的情况下,电压是几V的?我现在给那个脚输入1.6V的电压,驱动4A的85电机时,空载电流是2A,几分钟后电机和散热片都已经很热了,要是真的上到3V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答复:VREF最大为3V。计算电流用下面这个公式
Io=Vref/3Rs   (Rs为检测电阻)

Q25:THB6064H测试板中R10和R11是0.1O欧姆的吗?
答复:是的.

Q26:测试板中的电路原理图中的U100和u4分别是什么芯片?
答复:U4是光藕:P521,U100也是光藕,HCPL2530

Q27:THB6064H的管脚是怎样排序的?
答复:从左至右前排1、3、5、7、9、后排2、4、6、8、字正面对着自己。

Q28:请问输入端的VCC和输出端VCC连在一起吗?
答复:
输入端的VCC和输出端VCC在板子内部是通的。可以让用户自己量一下,如果不通,就在外部连在一起

Q29:芯片测试过程中会有滋滋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答复:在快衰减模式下,电机易出现这样的声音,将Vref调大一些即可。经验电压值为2V,不同电机绕组,该值会有所改变。

以上问答由 ;北京博远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楼主:
THB6128 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36V 2A   128细分: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6

THB6016H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40V 3.5A  16细分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4

THB6064H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50V 4.5A  64细分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4

BY-5064H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外接MOS管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33

0.1~2A步进电机驱动器BY-2HB02M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7

2.5A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BY-2HB03M16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0

1.5A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BY-2HB03M16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39

0.8-5A可调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BY-2HB03M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37

0.5~3.5A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BY-2HB04M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34

两相混合式步进驱动器芯片 THB6064H 测试板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5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芯THB6128测试版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3

北京博远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bjbyds.com.cn

网友:
楼主能不能介绍些三相的,谢谢

网友:
广告贴,他肯定卖THB6128和6064

网友:
楼上推销员。THB6064H多少钱一片?

网友(2009-08-03):
多谢!
正需要

网友:
这资料很好。MARK。
谢谢。

网友(2010-11-06):
        步进电机控制芯片
TMC 262        高性能步进驱动芯片,最大驱动电流6A;60V驱动;细分为256;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具有动态电流调节功能,发热量最小,可避免丢步;具有力矩位置反馈功能多项专利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09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2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8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4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7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芯片好买吗?

网友(2011-01-25):
tmc26x都贴出来了,都不好买,晕死了

网友(2011-12-26):
东芝的芯片确实很好用

网友(2012-02-14):
楼主是否可以给一份能否提供THB6064H的应用笔记同驱动电路图,PCB图将给我。

网友B(2012-11-04):
才了解到这个品牌,从资料看TMC262适合我们,请问如何申样,或订购?价格如何?联系QQ:464839941阿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了解到这个品牌,从资料看TMC262适合我们,请问如何申样,或订购?价格如何?联系QQ:464839941阿龙。谢 ...

国内有代理商,少量70每片,量大45一下。我也想尝试去做,只是水平欠缺。

网友(2012-12-20):
这个太贵了,还不知效果好不好,我试了安森美的AMIS30421和这个相似,价格要便宜很多,但电机运行中的吱吱噪声很大,还是没有采用。TI的我也是了,普遍都这个毛病,还是自己用单片机做吧,就是要费点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了解貴公司相關電機控制IC產品用於步進及伺服控制,能否發聯繫方式至:victech小老鼠qq.com

网友(2013-01-27):
mark,留着以后设计参考

网友:
我比较想了解 P521 和HCPL-2530 都是光耦,为什么需要同时用到两种呢,

网友(2013-03-29):
正需要这个,多谢楼主

网友(2013-09-24):
有没有几块钱一片的啊,想换掉L6219,L6219太响了!!

网友:
我用TMC262做的方案也是有电流的滋滋声,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B(2013-10-24):
楼上的辛苦了,尝试TM262我都没有信心,你做了都还有滋滋声的话可能在这种集成细分表的芯片都有这个通病,我用单片机带DRV8432试过了,没有噪声,很平稳,细分表自己做,用单片机的PWM功能,运转效果可以达到雷塞的驱动器,就是体积比用AMI30542大很多!6128的噪声更是垃圾,而且噪声的一致性很差,调什么快衰、慢衰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辛苦了,尝试TM262我都没有信心,你做了都还有滋滋声的话可能在这种集成细分表的芯片都有这个通病, ...

之前有块262原装的开发板,效果看起来很好(3A以下),后来自己做了块板子,噪音震动什么的都来了,后来调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是PCB 的问题,(DAC参考电压最大320mv,难怪对PCB设计要求那么高),后来又重新打了板子,勉强可以达到3.5A,噪音基本上没有(要是把电机拿到耳边的话还是可以听到的),电流越大,滋滋声越明显;  再后来就决定做50V以上的板子,在后面加了一级全桥驱动/半桥驱动,HIP4082/IR2104S做了一款50-70V直流的,效果出来真揪心啊,电流滋滋声更加听不进去了,波形经过调节一些参数后还勉强比较平稳很平滑,现在拿着噪音这么大的板子真的没招了~  高手得指点指点啊

网友B:
人家雷塞为什么不用这些芯片?他们的方案就是单片机+功率后级。效果很好!另外能否有谁推荐与THB6128引脚兼容的支持256细分的芯片,我不想改PCB升级现用的产品。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家雷塞为什么不用这些芯片?他们的方案就是单片机+功率后级。效果很好!另外能否有谁推荐与THB6128引脚兼 ...

成本,俩字足矣杀翻某些集成ic方案

雷赛基本是 低端DSP  28016+mos管  540 、z44 ,优点是:程序可控产权,

市面上简易的还看过不少用 : avr+mos管的, mega16 +irf 540、z44 优点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本,俩字足矣杀翻某些集成ic方案

雷赛基本是 低端DSP  28016+mos管  540 、z44 ,优点是:程序可控产 ...

说得有道理,不过我郁闷的是别人做出来的产品声音的确小啊!我也想找一款集成IC,可有谁能说说那个吱吱声怎么解决?!大多数时候使用是没有影响,但不能排除某些应用中情况,对噪声及震动都有严格要求的场合,甚至影响到对产品的装配、调试都增加额外的要求才能满足整机的噪声指标。没办法,我想尝试用M0+功率后级。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留名。

网友:
同志们:要简单、经济实惠的选集成的,要讲究效果的选用MCU+MOSFET。我用LPC1114+DRV8432做了实验,效果的确不错,耳朵贴上也听不到声音,加减速平稳、流畅。我的PWM频率设置在24kHz,比通常集成IC默认频率25kHz低。直感告诉我,集成IC带来的电机吱吱声和PWM频率之间没太大关系,有可能存在周期性脉冲间断现象!至于怎么产生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D(2014-09-25):
thb6128多好用的片子啊,用thb6032s吧,他比较好布线,只有一个电源

网友(2014-12-12):
引用 网友D:
thb6128多好用的片子啊,用thb6032s吧,他比较好布线,只有一个电源

是可以,但这个驱39以下的可以,最多到42电机,驱57的就闲电流不够咯!

网友(2015-02-04):
不错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2017-04-13):
引用 楼主:
THB6128 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36V 2A   128细分: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6

THB6016 ...

BY5604是什么厂商的?哪里可以购买到?链接失效

网友(2017-05-13):
最近也在找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呢,恒流的,耐压35V,可以驱动57、42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