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6014a 焊接後外部無源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9-05-14):
晶振的電路就跟平常用的一樣, 協振電容22pf, 晶振是20mhz, 如果單獨焊接晶振和電源等最基本的引腳的話, 一般都可以起振, 但當把全部引腳都焊好以後就不起振了., 試過並一個1m的電阻上去也沒用, 但有些時候他會自己振起來, 只是維持不夠10us就停了
下載程序沒問題, 改用有源晶振或是內部frc電路也可以工作, 部份還在下載程序的時候能在osc2引腳看到一些下載信號
不會真是焊接溫度太高把芯片弄壞了吧? 我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
你是不是锁相环使能了,6014使用锁相环最高是30M,超过了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我们使用8M的很好用

楼主:
to 【1楼】 zhousun :

不用鎖相環情況也是一樣, config bit的設定大概如下
_FOSC(CSW_FSCM_OFF & HS);
_FBORPOR(PBOR_ON & BORV_45 & PWRT_64 & MCLR_EN);
_FWDT(WDT_OFF);
_FGS(CODE_PROT_OFF);
_FICD(ICS_PGD1);

to 【2楼】 zhousun :
10M 也試過不行
同樣的20M晶振和線路, 用在開發板上沒問題, 自己焊的就不行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406&dDocName=en028557&part=DM300024

网友:
晶振需要里芯片很近,而且周围需要用覆铜地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