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1110 RF一些频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14):
F_IF是什么意思?

BW_CHANNEL是什么意思?

F_DEV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问的问题不是都在公式下面解释了呗。

网友:
中频  通道带宽  调制频偏

网友:
搞了半个多月CC1100和CC1110,头都大了2圈,放弃了!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广告:从我们的RF套件开始入门吧。

网友:
看来LZ对无线通信的过程还不太熟悉,我做个简单的介绍吧。

发射机部分:
1. 调制信号:既我们需要传输的数据,可以是模拟信号,可以是数字信号;
2. 载波:无线通信一般需要把数据调制到高频载波上,调制的方式很多,对于模拟信号,常用调制方式有 AM(调幅),FM(调频) 等,对于数字信号调制方式有 ASK(幅度键控,调幅),OOK(开关键控,就是调幅),FSK(频移键控)等。对于数字通信中,提到的GFSK,3FSK,4FSK 这些都是特殊的FSK调制,GFSK是基带信号(就是我们需要传输的数据)加了高斯滤波后的2FSK调制,nFSK表示的是几个调制电平;
3. 功率放大:信号经过调制过后,需要放大,然后通过天线从把信号辐射出去。

接收机部分:上面框图是常用的超外差的接收机框图,当然接收机还有其他的结构。
1. 低噪声放大:就是资料中说的LNA,经过天线得到的信号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在对信号进行处理之前,需要先做放大处理;
2. 本地振荡:简称本振,在超外差接收机中,本振可以比信号高一个中频,或者低一个中频,一半接收机采用低一个中频的本振;
3. 混频:所谓的混频器,其实就是模拟乘法器,假设LNA接收到的信号为频率F1,本振频率F2,那么经过混频后,可以产生F1-F2的中频信号,当然同时还会产生很多其他的频率分量;
4. 中频滤波:因为混频后,产生的信号不仅仅是中频信号,还有许多其他的频率分量,所以需要一个中频滤波器来选择我们需要的中频信号,而滤出不需要的其他频率分量;
5. 解调:对应调制方式,解调出我们需要的信号。

    当然,上面只是一个简化了的,非常简单的流程,如果把各个部分细化深入,那知识海去了。

    现在可以针对LZ的问题,做解答了。

1. F_IF:就是中频频率,说明CC1110的中频是可以设置的;
2. BW_CHANNEL:信道带宽,这里指的就是是中频滤波器带宽。注意这里,虽然我们把接收信号混频到中频了,这只是一个频谱的线性搬移过程,所以其信号带宽不会改变,所以中频带宽一定要大于实际信号带宽,不然就会丢失信息。不同的调制方式,不同的数据速率,(FSK:不同的频偏)都会影响信号的带宽,所以带宽的设置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3. F_DEV:调制频偏,这是FSK信号的调制是的偏移频率,对信号带宽有很大影响,总之,频偏越大,信号带宽越大。

    好了,就说这么多,打字好累。

网友:
受教!做无线很长时间了,许多东西还是一知半解。
windy__xp 闲暇时间能不能写个系统点的教程,给我们扫盲一把。

网友:
【6楼】 handshake

    这些东西很多书上都有,最好找本书系统地学习一下,然后有针对性的深入某些方面。

网友:
无线的东东入门时较难,再加上没有仪器,就更难,

啃数据手册是必修的,耐心的慢慢啃吧!

网友(2009-06-16):
基于零中频(所谓零中频就是:RF信号不需要变换到中频,而是一次直接变换到模拟基带I/Q信号,然后再解调)的Si4421的RF应用给大家一些基本的射频知识,

(原文件名:55_p01.JPG)

网友(2009-08-05):
呵呵,自己多动手多学习也好啊

网友(2010-01-25):
以前没深入了解各个参数的意义,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开始学RF,啃数据手册很痛苦啊,看了还是一知半解
看来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一下,开始学RF,啃数据手册很痛苦啊,看了还是一知半解
看来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搞射频通信,首先得清楚常见的无线收发机的结构,以及各个部分的作用、需要注意的参数等,这样看起来就相对简单了,如果连 IF BW FDEV 这是参数都没弄清楚,怎么啃数据手册都是没用的,反过来,如果收发机结构搞清楚了,有目的、有针对性的看,要数据通起来,应该不会很难的。当然硬件的设计,数传的稳定性,网络应用等是另外一会事了。

网友(2010-05-12):
windy_xp 龙笑。给个联系方式向你请教。我的邮箱是:caoyuanmeijing@163.com

网友:
我看了你好多回帖,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我们做的项目很接近。

网友:
windy__xp 龙笑 大侠 能推荐几本无线通讯入门的书吗?谢谢

网友(2010-07-21):
回复 网友B:

这下全明白了!牛...

网友(2010-10-20):
围观一下  射频确实难  觉得,没头绪

网友(2011-06-28):
好贴赶紧进来学习下

网友(2011-08-19):
回复 网友B:

大侠 刚接触无线这一领域 能推荐本书吗 万分感谢!

网友(2011-11-05):
最近正在看CC1111的RF部分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