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上位机随机下传到单片机的汉字在不带字库的LCD上显示出来

楼主(2009-05-14):
因上位机下传的汉字是不固定的,无法用字模的方式来处理.是否是要用到整个汉字库,如果用字库,某个汉字在字库中的位置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方法一:上位机发字模,16*16的汉字,每一个字上位机发32字节
方法二:上位记发内码,一个汉字2个字节,下位机根据内码调汉字库

楼主:
zjlan蓝,你提到的方法二可行,但我不知道汉字内码和汉字库之间的关系,请指教一下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25492.html?wtp=tt

网友:
GB2312简体中文编码表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1A0       、 。 · ˉ ˇ ¨ 〃 々 — ~ ‖ … ‘ ’
A1B0  “ ” 〔 〕 〈 〉 《 》 「 」 『 』 〖 〗 【 】
A1C0  ± × ÷ ∶ ∧ ∨ ∑ ∏ ∪ ∩ ∈ ∷ √ ⊥ ∥ ∠
A1D0  ⌒ ⊙ ∫ ∮ ≡ ≌ ≈ ∽ ∝ ≠ ≮ ≯ ≤ ≥ ∞ ∵
A1E0  ∴ ♂ ♀ ° ′ ″ ℃ $ ¤ ¢ £ ‰ § № ☆ ★
A1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2A0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    
A2B0   ⒈ ⒉ ⒊ ⒋ ⒌ ⒍ ⒎ ⒏ ⒐ ⒑ ⒒ ⒓ ⒔ ⒕ ⒖
A2C0  ⒗ ⒘ ⒙ ⒚ ⒛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⑺ ⑻ ⑼ ⑽ ⑾
A2D0  ⑿ ⒀ ⒁ ⒂ ⒃ ⒄ ⒅ ⒆ 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A2E0  ⑧ ⑨ ⑩  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㈧ ㈨ ㈩ 
A2F0  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3A0     ! " # ¥ % & ' ( ) * + , - . /
A3B0  0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A3C0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A3D0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_
A3E0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A3F0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4A0     ぁ あ ぃ い ぅ う ぇ え ぉ お か が き ぎ く
A4B0  ぐ け げ こ ご さ ざ し じ す ず せ ぜ そ ぞ た
A4C0  だ ち ぢ っ つ づ て で と ど な に ぬ ね の は
A4D0  ば ぱ ひ び ぴ ふ ぶ ぷ へ べ ぺ ほ ぼ ぽ ま み
A4E0  む め も ゃ や ゅ ゆ ょ よ ら り る れ ろ ゎ わ
A4F0  ゐ ゑ を ん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5A0     ァ ア ィ イ ゥ ウ ェ エ ォ オ カ ガ キ ギ ク
A5B0  グ ケ ゲ コ ゴ サ ザ シ ジ ス ズ セ ゼ ソ ゾ タ
A5C0  ダ チ ヂ ッ ツ ヅ テ デ ト ド ナ ニ ヌ ネ ノ ハ
A5D0  バ パ ヒ ビ ピ フ ブ プ ヘ ベ ペ ホ ボ ポ マ ミ
A5E0  ム メ モ ャ ヤ ュ ユ ョ ヨ ラ リ ル レ ロ ヮ ワ
A5F0  ヰ ヱ ヲ ン ヴ ヵ ヶ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6A0     Α Β Γ Δ Ε Ζ Η Θ Ι Κ Λ Μ Ν Ξ Ο
A6B0  Π Ρ Σ Τ Υ Φ Χ Ψ Ω       
A6C0   α β γ δ ε ζ η θ ι κ λ μ ν ξ ο
A6D0  π ρ σ τ υ φ χ ψ ω       
A6E0  ︵ ︶ ︹ ︺ ︿ ﹀ ︽ ︾ ﹁ ﹂ ﹃ ﹄   ︻ ︼
A6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7A0     А Б В Г Д Е Ё Ж З И Й К Л М Н
A7B0  О П Р С Т У Ф Х Ц Ч Ш Щ Ъ Ы Ь Э
A7C0  Ю Я              
A7D0   а б в г д е ё ж з и й к л м н
A7E0  о п р с т у ф х ц ч ш щ ъ ы ь э
A7F0  ю я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8A0     ā á ǎ à ē é ě è ī í ǐ ì ō ó ǒ
A8B0  ò ū ú ǔ ù ǖ ǘ ǚ ǜ ü ê ɑ  ń ň 
A8C0  ɡ     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ㄏ
A8D0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ㄚ ㄛ ㄜ ㄝ ㄞ ㄟ
A8E0  ㄠ ㄡ ㄢ ㄣ ㄤ ㄥ ㄦ ㄧ ㄨ ㄩ      
A8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9A0        ─ ━ │ ┃ ┄ ┅ ┆ ┇ ┈ ┉ ┊ ┋
A9B0  ┌ ┍ ┎ ┏ ┐ ┑ ┒ ┓ └ ┕ ┖ ┗ ┘ ┙ ┚ ┛
A9C0  ├ ┝ ┞ ┟ ┠ ┡ ┢ ┣ ┤ ┥ ┦ ┧ ┨ ┩ ┪ ┫
A9D0  ┬ ┭ ┮ ┯ ┰ ┱ ┲ ┳ ┴ ┵ ┶ ┷ ┸ ┹ ┺ ┻
A9E0  ┼ ┽ ┾ ┿ ╀ ╁ ╂ ╃ ╄ ╅ ╆ ╇ ╈ ╉ ╊ ╋
A9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AA0                   
AAB0                 
AAC0                 
AAD0                 
AAE0                 
AA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BA0                   
ABB0                 
ABC0                 
ABD0                 
ABE0                 
AB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CA0                   
ACB0                 
ACC0                 
ACD0                 
ACE0                 
AC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DA0                   
ADB0                 
ADC0                 
ADD0                 
ADE0                 
AD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EA0                   
AEB0                 
AEC0                 
AED0                 
AEE0                 
AE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AFA0                   
AFB0                 
AFC0                 
AFD0                 
AFE0                 
AF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0A0     啊 阿 埃 挨 哎 唉 哀 皑 癌 蔼 矮 艾 碍 爱 隘
B0B0  鞍 氨 安 俺 按 暗 岸 胺 案 肮 昂 盎 凹 敖 熬 翱
B0C0  袄 傲 奥 懊 澳 芭 捌 扒 叭 吧 笆 八 疤 巴 拔 跋
B0D0  靶 把 耙 坝 霸 罢 爸 白 柏 百 摆 佰 败 拜 稗 斑
B0E0  班 搬 扳 般 颁 板 版 扮 拌 伴 瓣 半 办 绊 邦 帮
B0F0  梆 榜 膀 绑 棒 磅 蚌 镑 傍 谤 苞 胞 包 褒 剥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1A0     薄 雹 保 堡 饱 宝 抱 报 暴 豹 鲍 爆 杯 碑 悲
B1B0  卑 北 辈 背 贝 钡 倍 狈 备 惫 焙 被 奔 苯 本 笨
B1C0  崩 绷 甭 泵 蹦 迸 逼 鼻 比 鄙 笔 彼 碧 蓖 蔽 毕
B1D0  毙 毖 币 庇 痹 闭 敝 弊 必 辟 壁 臂 避 陛 鞭 边
B1E0  编 贬 扁 便 变 卞 辨 辩 辫 遍 标 彪 膘 表 鳖 憋
B1F0  别 瘪 彬 斌 濒 滨 宾 摈 兵 冰 柄 丙 秉 饼 炳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2A0     病 并 玻 菠 播 拨 钵 波 博 勃 搏 铂 箔 伯 帛
B2B0  舶 脖 膊 渤 泊 驳 捕 卜 哺 补 埠 不 布 步 簿 部
B2C0  怖 擦 猜 裁 材 才 财 睬 踩 采 彩 菜 蔡 餐 参 蚕
B2D0  残 惭 惨 灿 苍 舱 仓 沧 藏 操 糙 槽 曹 草 厕 策
B2E0  侧 册 测 层 蹭 插 叉 茬 茶 查 碴 搽 察 岔 差 诧
B2F0  拆 柴 豺 搀 掺 蝉 馋 谗 缠 铲 产 阐 颤 昌 猖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3A0     场 尝 常 长 偿 肠 厂 敞 畅 唱 倡 超 抄 钞 朝
B3B0  嘲 潮 巢 吵 炒 车 扯 撤 掣 彻 澈 郴 臣 辰 尘 晨
B3C0  忱 沉 陈 趁 衬 撑 称 城 橙 成 呈 乘 程 惩 澄 诚
B3D0  承 逞 骋 秤 吃 痴 持 匙 池 迟 弛 驰 耻 齿 侈 尺
B3E0  赤 翅 斥 炽 充 冲 虫 崇 宠 抽 酬 畴 踌 稠 愁 筹
B3F0  仇 绸 瞅 丑 臭 初 出 橱 厨 躇 锄 雏 滁 除 楚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4A0     础 储 矗 搐 触 处 揣 川 穿 椽 传 船 喘 串 疮
B4B0  窗 幢 床 闯 创 吹 炊 捶 锤 垂 春 椿 醇 唇 淳 纯
B4C0  蠢 戳 绰 疵 茨 磁 雌 辞 慈 瓷 词 此 刺 赐 次 聪
B4D0  葱 囱 匆 从 丛 凑 粗 醋 簇 促 蹿 篡 窜 摧 崔 催
B4E0  脆 瘁 粹 淬 翠 村 存 寸 磋 撮 搓 措 挫 错 搭 达
B4F0  答 瘩 打 大 呆 歹 傣 戴 带 殆 代 贷 袋 待 逮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5A0     怠 耽 担 丹 单 郸 掸 胆 旦 氮 但 惮 淡 诞 弹
B5B0  蛋 当 挡 党 荡 档 刀 捣 蹈 倒 岛 祷 导 到 稻 悼
B5C0  道 盗 德 得 的 蹬 灯 登 等 瞪 凳 邓 堤 低 滴 迪
B5D0  敌 笛 狄 涤 翟 嫡 抵 底 地 蒂 第 帝 弟 递 缔 颠
B5E0  掂 滇 碘 点 典 靛 垫 电 佃 甸 店 惦 奠 淀 殿 碉
B5F0  叼 雕 凋 刁 掉 吊 钓 调 跌 爹 碟 蝶 迭 谍 叠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6A0     丁 盯 叮 钉 顶 鼎 锭 定 订 丢 东 冬 董 懂 动
B6B0  栋 侗 恫 冻 洞 兜 抖 斗 陡 豆 逗 痘 都 督 毒 犊
B6C0  独 读 堵 睹 赌 杜 镀 肚 度 渡 妒 端 短 锻 段 断
B6D0  缎 堆 兑 队 对 墩 吨 蹲 敦 顿 囤 钝 盾 遁 掇 哆
B6E0  多 夺 垛 躲 朵 跺 舵 剁 惰 堕 蛾 峨 鹅 俄 额 讹
B6F0  娥 恶 厄 扼 遏 鄂 饿 恩 而 儿 耳 尔 饵 洱 二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7A0     贰 发 罚 筏 伐 乏 阀 法 珐 藩 帆 番 翻 樊 矾
B7B0  钒 繁 凡 烦 反 返 范 贩 犯 饭 泛 坊 芳 方 肪 房
B7C0  防 妨 仿 访 纺 放 菲 非 啡 飞 肥 匪 诽 吠 肺 废
B7D0  沸 费 芬 酚 吩 氛 分 纷 坟 焚 汾 粉 奋 份 忿 愤
B7E0  粪 丰 封 枫 蜂 峰 锋 风 疯 烽 逢 冯 缝 讽 奉 凤
B7F0  佛 否 夫 敷 肤 孵 扶 拂 辐 幅 氟 符 伏 俘 服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8A0     浮 涪 福 袱 弗 甫 抚 辅 俯 釜 斧 脯 腑 府 腐
B8B0  赴 副 覆 赋 复 傅 付 阜 父 腹 负 富 讣 附 妇 缚
B8C0  咐 噶 嘎 该 改 概 钙 盖 溉 干 甘 杆 柑 竿 肝 赶
B8D0  感 秆 敢 赣 冈 刚 钢 缸 肛 纲 岗 港 杠 篙 皋 高
B8E0  膏 羔 糕 搞 镐 稿 告 哥 歌 搁 戈 鸽 胳 疙 割 革
B8F0  葛 格 蛤 阁 隔 铬 个 各 给 根 跟 耕 更 庚 羹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9A0     埂 耿 梗 工 攻 功 恭 龚 供 躬 公 宫 弓 巩 汞
B9B0  拱 贡 共 钩 勾 沟 苟 狗 垢 构 购 够 辜 菇 咕 箍
B9C0  估 沽 孤 姑 鼓 古 蛊 骨 谷 股 故 顾 固 雇 刮 瓜
B9D0  剐 寡 挂 褂 乖 拐 怪 棺 关 官 冠 观 管 馆 罐 惯
B9E0  灌 贯 光 广 逛 瑰 规 圭 硅 归 龟 闺 轨 鬼 诡 癸
B9F0  桂 柜 跪 贵 刽 辊 滚 棍 锅 郭 国 果 裹 过 哈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AA0     骸 孩 海 氦 亥 害 骇 酣 憨 邯 韩 含 涵 寒 函
BAB0  喊 罕 翰 撼 捍 旱 憾 悍 焊 汗 汉 夯 杭 航 壕 嚎
BAC0  豪 毫 郝 好 耗 号 浩 呵 喝 荷 菏 核 禾 和 何 合
BAD0  盒 貉 阂 河 涸 赫 褐 鹤 贺 嘿 黑 痕 很 狠 恨 哼
BAE0  亨 横 衡 恒 轰 哄 烘 虹 鸿 洪 宏 弘 红 喉 侯 猴
BAF0  吼 厚 候 后 呼 乎 忽 瑚 壶 葫 胡 蝴 狐 糊 湖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BA0     弧 虎 唬 护 互 沪 户 花 哗 华 猾 滑 画 划 化
BBB0  话 槐 徊 怀 淮 坏 欢 环 桓 还 缓 换 患 唤 痪 豢
BBC0  焕 涣 宦 幻 荒 慌 黄 磺 蝗 簧 皇 凰 惶 煌 晃 幌
BBD0  恍 谎 灰 挥 辉 徽 恢 蛔 回 毁 悔 慧 卉 惠 晦 贿
BBE0  秽 会 烩 汇 讳 诲 绘 荤 昏 婚 魂 浑 混 豁 活 伙
BBF0  火 获 或 惑 霍 货 祸 击 圾 基 机 畸 稽 积 箕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CA0     肌 饥 迹 激 讥 鸡 姬 绩 缉 吉 极 棘 辑 籍 集
BCB0  及 急 疾 汲 即 嫉 级 挤 几 脊 己 蓟 技 冀 季 伎
BCC0  祭 剂 悸 济 寄 寂 计 记 既 忌 际 妓 继 纪 嘉 枷
BCD0  夹 佳 家 加 荚 颊 贾 甲 钾 假 稼 价 架 驾 嫁 歼
BCE0  监 坚 尖 笺 间 煎 兼 肩 艰 奸 缄 茧 检 柬 碱 硷
BCF0  拣 捡 简 俭 剪 减 荐 槛 鉴 践 贱 见 键 箭 件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DA0     健 舰 剑 饯 渐 溅 涧 建 僵 姜 将 浆 江 疆 蒋
BDB0  桨 奖 讲 匠 酱 降 蕉 椒 礁 焦 胶 交 郊 浇 骄 娇
BDC0  嚼 搅 铰 矫 侥 脚 狡 角 饺 缴 绞 剿 教 酵 轿 较
BDD0  叫 窖 揭 接 皆 秸 街 阶 截 劫 节 桔 杰 捷 睫 竭
BDE0  洁 结 解 姐 戒 藉 芥 界 借 介 疥 诫 届 巾 筋 斤
BDF0  金 今 津 襟 紧 锦 仅 谨 进 靳 晋 禁 近 烬 浸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EA0     尽 劲 荆 兢 茎 睛 晶 鲸 京 惊 精 粳 经 井 警
BEB0  景 颈 静 境 敬 镜 径 痉 靖 竟 竞 净 炯 窘 揪 究
BEC0  纠 玖 韭 久 灸 九 酒 厩 救 旧 臼 舅 咎 就 疚 鞠
BED0  拘 狙 疽 居 驹 菊 局 咀 矩 举 沮 聚 拒 据 巨 具
BEE0  距 踞 锯 俱 句 惧 炬 剧 捐 鹃 娟 倦 眷 卷 绢 撅
BEF0  攫 抉 掘 倔 爵 觉 决 诀 绝 均 菌 钧 军 君 峻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BFA0     俊 竣 浚 郡 骏 喀 咖 卡 咯 开 揩 楷 凯 慨 刊
BFB0  堪 勘 坎 砍 看 康 慷 糠 扛 抗 亢 炕 考 拷 烤 靠
BFC0  坷 苛 柯 棵 磕 颗 科 壳 咳 可 渴 克 刻 客 课 肯
BFD0  啃 垦 恳 坑 吭 空 恐 孔 控 抠 口 扣 寇 枯 哭 窟
BFE0  苦 酷 库 裤 夸 垮 挎 跨 胯 块 筷 侩 快 宽 款 匡
BFF0  筐 狂 框 矿 眶 旷 况 亏 盔 岿 窥 葵 奎 魁 傀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0A0     馈 愧 溃 坤 昆 捆 困 括 扩 廓 阔 垃 拉 喇 蜡
C0B0  腊 辣 啦 莱 来 赖 蓝 婪 栏 拦 篮 阑 兰 澜 谰 揽
C0C0  览 懒 缆 烂 滥 琅 榔 狼 廊 郎 朗 浪 捞 劳 牢 老
C0D0  佬 姥 酪 烙 涝 勒 乐 雷 镭 蕾 磊 累 儡 垒 擂 肋
C0E0  类 泪 棱 楞 冷 厘 梨 犁 黎 篱 狸 离 漓 理 李 里
C0F0  鲤 礼 莉 荔 吏 栗 丽 厉 励 砾 历 利 傈 例 俐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1A0     痢 立 粒 沥 隶 力 璃 哩 俩 联 莲 连 镰 廉 怜
C1B0  涟 帘 敛 脸 链 恋 炼 练 粮 凉 梁 粱 良 两 辆 量
C1C0  晾 亮 谅 撩 聊 僚 疗 燎 寥 辽 潦 了 撂 镣 廖 料
C1D0  列 裂 烈 劣 猎 琳 林 磷 霖 临 邻 鳞 淋 凛 赁 吝
C1E0  拎 玲 菱 零 龄 铃 伶 羚 凌 灵 陵 岭 领 另 令 溜
C1F0  琉 榴 硫 馏 留 刘 瘤 流 柳 六 龙 聋 咙 笼 窿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2A0     隆 垄 拢 陇 楼 娄 搂 篓 漏 陋 芦 卢 颅 庐 炉
C2B0  掳 卤 虏 鲁 麓 碌 露 路 赂 鹿 潞 禄 录 陆 戮 驴
C2C0  吕 铝 侣 旅 履 屡 缕 虑 氯 律 率 滤 绿 峦 挛 孪
C2D0  滦 卵 乱 掠 略 抡 轮 伦 仑 沦 纶 论 萝 螺 罗 逻
C2E0  锣 箩 骡 裸 落 洛 骆 络 妈 麻 玛 码 蚂 马 骂 嘛
C2F0  吗 埋 买 麦 卖 迈 脉 瞒 馒 蛮 满 蔓 曼 慢 漫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3A0     谩 芒 茫 盲 氓 忙 莽 猫 茅 锚 毛 矛 铆 卯 茂
C3B0  冒 帽 貌 贸 么 玫 枚 梅 酶 霉 煤 没 眉 媒 镁 每
C3C0  美 昧 寐 妹 媚 门 闷 们 萌 蒙 檬 盟 锰 猛 梦 孟
C3D0  眯 醚 靡 糜 迷 谜 弥 米 秘 觅 泌 蜜 密 幂 棉 眠
C3E0  绵 冕 免 勉 娩 缅 面 苗 描 瞄 藐 秒 渺 庙 妙 蔑
C3F0  灭 民 抿 皿 敏 悯 闽 明 螟 鸣 铭 名 命 谬 摸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4A0     摹 蘑 模 膜 磨 摩 魔 抹 末 莫 墨 默 沫 漠 寞
C4B0  陌 谋 牟 某 拇 牡 亩 姆 母 墓 暮 幕 募 慕 木 目
C4C0  睦 牧 穆 拿 哪 呐 钠 那 娜 纳 氖 乃 奶 耐 奈 南
C4D0  男 难 囊 挠 脑 恼 闹 淖 呢 馁 内 嫩 能 妮 霓 倪
C4E0  泥 尼 拟 你 匿 腻 逆 溺 蔫 拈 年 碾 撵 捻 念 娘
C4F0  酿 鸟 尿 捏 聂 孽 啮 镊 镍 涅 您 柠 狞 凝 宁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5A0     拧 泞 牛 扭 钮 纽 脓 浓 农 弄 奴 努 怒 女 暖
C5B0  虐 疟 挪 懦 糯 诺 哦 欧 鸥 殴 藕 呕 偶 沤 啪 趴
C5C0  爬 帕 怕 琶 拍 排 牌 徘 湃 派 攀 潘 盘 磐 盼 畔
C5D0  判 叛 乓 庞 旁 耪 胖 抛 咆 刨 炮 袍 跑 泡 呸 胚
C5E0  培 裴 赔 陪 配 佩 沛 喷 盆 砰 抨 烹 澎 彭 蓬 棚
C5F0  硼 篷 膨 朋 鹏 捧 碰 坯 砒 霹 批 披 劈 琵 毗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6A0     啤 脾 疲 皮 匹 痞 僻 屁 譬 篇 偏 片 骗 飘 漂
C6B0  瓢 票 撇 瞥 拼 频 贫 品 聘 乒 坪 苹 萍 平 凭 瓶
C6C0  评 屏 坡 泼 颇 婆 破 魄 迫 粕 剖 扑 铺 仆 莆 葡
C6D0  菩 蒲 埔 朴 圃 普 浦 谱 曝 瀑 期 欺 栖 戚 妻 七
C6E0  凄 漆 柒 沏 其 棋 奇 歧 畦 崎 脐 齐 旗 祈 祁 骑
C6F0  起 岂 乞 企 启 契 砌 器 气 迄 弃 汽 泣 讫 掐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7A0     恰 洽 牵 扦 钎 铅 千 迁 签 仟 谦 乾 黔 钱 钳
C7B0  前 潜 遣 浅 谴 堑 嵌 欠 歉 枪 呛 腔 羌 墙 蔷 强
C7C0  抢 橇 锹 敲 悄 桥 瞧 乔 侨 巧 鞘 撬 翘 峭 俏 窍
C7D0  切 茄 且 怯 窃 钦 侵 亲 秦 琴 勤 芹 擒 禽 寝 沁
C7E0  青 轻 氢 倾 卿 清 擎 晴 氰 情 顷 请 庆 琼 穷 秋
C7F0  丘 邱 球 求 囚 酋 泅 趋 区 蛆 曲 躯 屈 驱 渠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8A0     取 娶 龋 趣 去 圈 颧 权 醛 泉 全 痊 拳 犬 券
C8B0  劝 缺 炔 瘸 却 鹊 榷 确 雀 裙 群 然 燃 冉 染 瓤
C8C0  壤 攘 嚷 让 饶 扰 绕 惹 热 壬 仁 人 忍 韧 任 认
C8D0  刃 妊 纫 扔 仍 日 戎 茸 蓉 荣 融 熔 溶 容 绒 冗
C8E0  揉 柔 肉 茹 蠕 儒 孺 如 辱 乳 汝 入 褥 软 阮 蕊
C8F0  瑞 锐 闰 润 若 弱 撒 洒 萨 腮 鳃 塞 赛 三 叁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9A0     伞 散 桑 嗓 丧 搔 骚 扫 嫂 瑟 色 涩 森 僧 莎
C9B0  砂 杀 刹 沙 纱 傻 啥 煞 筛 晒 珊 苫 杉 山 删 煽
C9C0  衫 闪 陕 擅 赡 膳 善 汕 扇 缮 墒 伤 商 赏 晌 上
C9D0  尚 裳 梢 捎 稍 烧 芍 勺 韶 少 哨 邵 绍 奢 赊 蛇
C9E0  舌 舍 赦 摄 射 慑 涉 社 设 砷 申 呻 伸 身 深 娠
C9F0  绅 神 沈 审 婶 甚 肾 慎 渗 声 生 甥 牲 升 绳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AA0     省 盛 剩 胜 圣 师 失 狮 施 湿 诗 尸 虱 十 石
CAB0  拾 时 什 食 蚀 实 识 史 矢 使 屎 驶 始 式 示 士
CAC0  世 柿 事 拭 誓 逝 势 是 嗜 噬 适 仕 侍 释 饰 氏
CAD0  市 恃 室 视 试 收 手 首 守 寿 授 售 受 瘦 兽 蔬
CAE0  枢 梳 殊 抒 输 叔 舒 淑 疏 书 赎 孰 熟 薯 暑 曙
CAF0  署 蜀 黍 鼠 属 术 述 树 束 戍 竖 墅 庶 数 漱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BA0     恕 刷 耍 摔 衰 甩 帅 栓 拴 霜 双 爽 谁 水 睡
CBB0  税 吮 瞬 顺 舜 说 硕 朔 烁 斯 撕 嘶 思 私 司 丝
CBC0  死 肆 寺 嗣 四 伺 似 饲 巳 松 耸 怂 颂 送 宋 讼
CBD0  诵 搜 艘 擞 嗽 苏 酥 俗 素 速 粟 僳 塑 溯 宿 诉
CBE0  肃 酸 蒜 算 虽 隋 随 绥 髓 碎 岁 穗 遂 隧 祟 孙
CBF0  损 笋 蓑 梭 唆 缩 琐 索 锁 所 塌 他 它 她 塔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CA0     獭 挞 蹋 踏 胎 苔 抬 台 泰 酞 太 态 汰 坍 摊
CCB0  贪 瘫 滩 坛 檀 痰 潭 谭 谈 坦 毯 袒 碳 探 叹 炭
CCC0  汤 塘 搪 堂 棠 膛 唐 糖 倘 躺 淌 趟 烫 掏 涛 滔
CCD0  绦 萄 桃 逃 淘 陶 讨 套 特 藤 腾 疼 誊 梯 剔 踢
CCE0  锑 提 题 蹄 啼 体 替 嚏 惕 涕 剃 屉 天 添 填 田
CCF0  甜 恬 舔 腆 挑 条 迢 眺 跳 贴 铁 帖 厅 听 烃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DA0     汀 廷 停 亭 庭 挺 艇 通 桐 酮 瞳 同 铜 彤 童
CDB0  桶 捅 筒 统 痛 偷 投 头 透 凸 秃 突 图 徒 途 涂
CDC0  屠 土 吐 兔 湍 团 推 颓 腿 蜕 褪 退 吞 屯 臀 拖
CDD0  托 脱 鸵 陀 驮 驼 椭 妥 拓 唾 挖 哇 蛙 洼 娃 瓦
CDE0  袜 歪 外 豌 弯 湾 玩 顽 丸 烷 完 碗 挽 晚 皖 惋
CDF0  宛 婉 万 腕 汪 王 亡 枉 网 往 旺 望 忘 妄 威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EA0     巍 微 危 韦 违 桅 围 唯 惟 为 潍 维 苇 萎 委
CEB0  伟 伪 尾 纬 未 蔚 味 畏 胃 喂 魏 位 渭 谓 尉 慰
CEC0  卫 瘟 温 蚊 文 闻 纹 吻 稳 紊 问 嗡 翁 瓮 挝 蜗
CED0  涡 窝 我 斡 卧 握 沃 巫 呜 钨 乌 污 诬 屋 无 芜
CEE0  梧 吾 吴 毋 武 五 捂 午 舞 伍 侮 坞 戊 雾 晤 物
CEF0  勿 务 悟 误 昔 熙 析 西 硒 矽 晰 嘻 吸 锡 牺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CFA0     稀 息 希 悉 膝 夕 惜 熄 烯 溪 汐 犀 檄 袭 席
CFB0  习 媳 喜 铣 洗 系 隙 戏 细 瞎 虾 匣 霞 辖 暇 峡
CFC0  侠 狭 下 厦 夏 吓 掀 锨 先 仙 鲜 纤 咸 贤 衔 舷
CFD0  闲 涎 弦 嫌 显 险 现 献 县 腺 馅 羡 宪 陷 限 线
CFE0  相 厢 镶 香 箱 襄 湘 乡 翔 祥 详 想 响 享 项 巷
CFF0  橡 像 向 象 萧 硝 霄 削 哮 嚣 销 消 宵 淆 晓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0A0     小 孝 校 肖 啸 笑 效 楔 些 歇 蝎 鞋 协 挟 携
D0B0  邪 斜 胁 谐 写 械 卸 蟹 懈 泄 泻 谢 屑 薪 芯 锌
D0C0  欣 辛 新 忻 心 信 衅 星 腥 猩 惺 兴 刑 型 形 邢
D0D0  行 醒 幸 杏 性 姓 兄 凶 胸 匈 汹 雄 熊 休 修 羞
D0E0  朽 嗅 锈 秀 袖 绣 墟 戌 需 虚 嘘 须 徐 许 蓄 酗
D0F0  叙 旭 序 畜 恤 絮 婿 绪 续 轩 喧 宣 悬 旋 玄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1A0     选 癣 眩 绚 靴 薛 学 穴 雪 血 勋 熏 循 旬 询
D1B0  寻 驯 巡 殉 汛 训 讯 逊 迅 压 押 鸦 鸭 呀 丫 芽
D1C0  牙 蚜 崖 衙 涯 雅 哑 亚 讶 焉 咽 阉 烟 淹 盐 严
D1D0  研 蜒 岩 延 言 颜 阎 炎 沿 奄 掩 眼 衍 演 艳 堰
D1E0  燕 厌 砚 雁 唁 彦 焰 宴 谚 验 殃 央 鸯 秧 杨 扬
D1F0  佯 疡 羊 洋 阳 氧 仰 痒 养 样 漾 邀 腰 妖 瑶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2A0     摇 尧 遥 窑 谣 姚 咬 舀 药 要 耀 椰 噎 耶 爷
D2B0  野 冶 也 页 掖 业 叶 曳 腋 夜 液 一 壹 医 揖 铱
D2C0  依 伊 衣 颐 夷 遗 移 仪 胰 疑 沂 宜 姨 彝 椅 蚁
D2D0  倚 已 乙 矣 以 艺 抑 易 邑 屹 亿 役 臆 逸 肄 疫
D2E0  亦 裔 意 毅 忆 义 益 溢 诣 议 谊 译 异 翼 翌 绎
D2F0  茵 荫 因 殷 音 阴 姻 吟 银 淫 寅 饮 尹 引 隐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3A0     印 英 樱 婴 鹰 应 缨 莹 萤 营 荧 蝇 迎 赢 盈
D3B0  影 颖 硬 映 哟 拥 佣 臃 痈 庸 雍 踊 蛹 咏 泳 涌
D3C0  永 恿 勇 用 幽 优 悠 忧 尤 由 邮 铀 犹 油 游 酉
D3D0  有 友 右 佑 釉 诱 又 幼 迂 淤 于 盂 榆 虞 愚 舆
D3E0  余 俞 逾 鱼 愉 渝 渔 隅 予 娱 雨 与 屿 禹 宇 语
D3F0  羽 玉 域 芋 郁 吁 遇 喻 峪 御 愈 欲 狱 育 誉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4A0     浴 寓 裕 预 豫 驭 鸳 渊 冤 元 垣 袁 原 援 辕
D4B0  园 员 圆 猿 源 缘 远 苑 愿 怨 院 曰 约 越 跃 钥
D4C0  岳 粤 月 悦 阅 耘 云 郧 匀 陨 允 运 蕴 酝 晕 韵
D4D0  孕 匝 砸 杂 栽 哉 灾 宰 载 再 在 咱 攒 暂 赞 赃
D4E0  脏 葬 遭 糟 凿 藻 枣 早 澡 蚤 躁 噪 造 皂 灶 燥
D4F0  责 择 则 泽 贼 怎 增 憎 曾 赠 扎 喳 渣 札 轧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5A0     铡 闸 眨 栅 榨 咋 乍 炸 诈 摘 斋 宅 窄 债 寨
D5B0  瞻 毡 詹 粘 沾 盏 斩 辗 崭 展 蘸 栈 占 战 站 湛
D5C0  绽 樟 章 彰 漳 张 掌 涨 杖 丈 帐 账 仗 胀 瘴 障
D5D0  招 昭 找 沼 赵 照 罩 兆 肇 召 遮 折 哲 蛰 辙 者
D5E0  锗 蔗 这 浙 珍 斟 真 甄 砧 臻 贞 针 侦 枕 疹 诊
D5F0  震 振 镇 阵 蒸 挣 睁 征 狰 争 怔 整 拯 正 政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6A0     帧 症 郑 证 芝 枝 支 吱 蜘 知 肢 脂 汁 之 织
D6B0  职 直 植 殖 执 值 侄 址 指 止 趾 只 旨 纸 志 挚
D6C0  掷 至 致 置 帜 峙 制 智 秩 稚 质 炙 痔 滞 治 窒
D6D0  中 盅 忠 钟 衷 终 种 肿 重 仲 众 舟 周 州 洲 诌
D6E0  粥 轴 肘 帚 咒 皱 宙 昼 骤 珠 株 蛛 朱 猪 诸 诛
D6F0  逐 竹 烛 煮 拄 瞩 嘱 主 著 柱 助 蛀 贮 铸 筑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7A0     住 注 祝 驻 抓 爪 拽 专 砖 转 撰 赚 篆 桩 庄
D7B0  装 妆 撞 壮 状 椎 锥 追 赘 坠 缀 谆 准 捉 拙 卓
D7C0  桌 琢 茁 酌 啄 着 灼 浊 兹 咨 资 姿 滋 淄 孜 紫
D7D0  仔 籽 滓 子 自 渍 字 鬃 棕 踪 宗 综 总 纵 邹 走
D7E0  奏 揍 租 足 卒 族 祖 诅 阻 组 钻 纂 嘴 醉 最 罪
D7F0  尊 遵 昨 左 佐 柞 做 作 坐 座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8A0     亍 丌 兀 丐 廿 卅 丕 亘 丞 鬲 孬 噩 丨 禺 丿
D8B0  匕 乇 夭 爻 卮 氐 囟 胤 馗 毓 睾 鼗 丶 亟 鼐 乜
D8C0  乩 亓 芈 孛 啬 嘏 仄 厍 厝 厣 厥 厮 靥 赝 匚 叵
D8D0  匦 匮 匾 赜 卦 卣 刂 刈 刎 刭 刳 刿 剀 剌 剞 剡
D8E0  剜 蒯 剽 劂 劁 劐 劓 冂 罔 亻 仃 仉 仂 仨 仡 仫
D8F0  仞 伛 仳 伢 佤 仵 伥 伧 伉 伫 佞 佧 攸 佚 佝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9A0     佟 佗 伲 伽 佶 佴 侑 侉 侃 侏 佾 佻 侪 佼 侬
D9B0  侔 俦 俨 俪 俅 俚 俣 俜 俑 俟 俸 倩 偌 俳 倬 倏
D9C0  倮 倭 俾 倜 倌 倥 倨 偾 偃 偕 偈 偎 偬 偻 傥 傧
D9D0  傩 傺 僖 儆 僭 僬 僦 僮 儇 儋 仝 氽 佘 佥 俎 龠
D9E0  汆 籴 兮 巽 黉 馘 冁 夔 勹 匍 訇 匐 凫 夙 兕 亠
D9F0  兖 亳 衮 袤 亵 脔 裒 禀 嬴 蠃 羸 冫 冱 冽 冼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AA0     凇 冖 冢 冥 讠 讦 讧 讪 讴 讵 讷 诂 诃 诋 诏
DAB0  诎 诒 诓 诔 诖 诘 诙 诜 诟 诠 诤 诨 诩 诮 诰 诳
DAC0  诶 诹 诼 诿 谀 谂 谄 谇 谌 谏 谑 谒 谔 谕 谖 谙
DAD0  谛 谘 谝 谟 谠 谡 谥 谧 谪 谫 谮 谯 谲 谳 谵 谶
DAE0  卩 卺 阝 阢 阡 阱 阪 阽 阼 陂 陉 陔 陟 陧 陬 陲
DAF0  陴 隈 隍 隗 隰 邗 邛 邝 邙 邬 邡 邴 邳 邶 邺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BA0     邸 邰 郏 郅 邾 郐 郄 郇 郓 郦 郢 郜 郗 郛 郫
DBB0  郯 郾 鄄 鄢 鄞 鄣 鄱 鄯 鄹 酃 酆 刍 奂 劢 劬 劭
DBC0  劾 哿 勐 勖 勰 叟 燮 矍 廴 凵 凼 鬯 厶 弁 畚 巯
DBD0  坌 垩 垡 塾 墼 壅 壑 圩 圬 圪 圳 圹 圮 圯 坜 圻
DBE0  坂 坩 垅 坫 垆 坼 坻 坨 坭 坶 坳 垭 垤 垌 垲 埏
DBF0  垧 垴 垓 垠 埕 埘 埚 埙 埒 垸 埴 埯 埸 埤 埝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CA0     堋 堍 埽 埭 堀 堞 堙 塄 堠 塥 塬 墁 墉 墚 墀
DCB0  馨 鼙 懿 艹 艽 艿 芏 芊 芨 芄 芎 芑 芗 芙 芫 芸
DCC0  芾 芰 苈 苊 苣 芘 芷 芮 苋 苌 苁 芩 芴 芡 芪 芟
DCD0  苄 苎 芤 苡 茉 苷 苤 茏 茇 苜 苴 苒 苘 茌 苻 苓
DCE0  茑 茚 茆 茔 茕 苠 苕 茜 荑 荛 荜 茈 莒 茼 茴 茱
DCF0  莛 荞 茯 荏 荇 荃 荟 荀 茗 荠 茭 茺 茳 荦 荥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DA0     荨 茛 荩 荬 荪 荭 荮 莰 荸 莳 莴 莠 莪 莓 莜
DDB0  莅 荼 莶 莩 荽 莸 荻 莘 莞 莨 莺 莼 菁 萁 菥 菘
DDC0  堇 萘 萋 菝 菽 菖 萜 萸 萑 萆 菔 菟 萏 萃 菸 菹
DDD0  菪 菅 菀 萦 菰 菡 葜 葑 葚 葙 葳 蒇 蒈 葺 蒉 葸
DDE0  萼 葆 葩 葶 蒌 蒎 萱 葭 蓁 蓍 蓐 蓦 蒽 蓓 蓊 蒿
DDF0  蒺 蓠 蒡 蒹 蒴 蒗 蓥 蓣 蔌 甍 蔸 蓰 蔹 蔟 蔺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EA0     蕖 蔻 蓿 蓼 蕙 蕈 蕨 蕤 蕞 蕺 瞢 蕃 蕲 蕻 薤
DEB0  薨 薇 薏 蕹 薮 薜 薅 薹 薷 薰 藓 藁 藜 藿 蘧 蘅
DEC0  蘩 蘖 蘼 廾 弈 夼 奁 耷 奕 奚 奘 匏 尢 尥 尬 尴
DED0  扌 扪 抟 抻 拊 拚 拗 拮 挢 拶 挹 捋 捃 掭 揶 捱
DEE0  捺 掎 掴 捭 掬 掊 捩 掮 掼 揲 揸 揠 揿 揄 揞 揎
DEF0  摒 揆 掾 摅 摁 搋 搛 搠 搌 搦 搡 摞 撄 摭 撖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DFA0     摺 撷 撸 撙 撺 擀 擐 擗 擤 擢 攉 攥 攮 弋 忒
DFB0  甙 弑 卟 叱 叽 叩 叨 叻 吒 吖 吆 呋 呒 呓 呔 呖
DFC0  呃 吡 呗 呙 吣 吲 咂 咔 呷 呱 呤 咚 咛 咄 呶 呦
DFD0  咝 哐 咭 哂 咴 哒 咧 咦 哓 哔 呲 咣 哕 咻 咿 哌
DFE0  哙 哚 哜 咩 咪 咤 哝 哏 哞 唛 哧 唠 哽 唔 哳 唢
DFF0  唣 唏 唑 唧 唪 啧 喏 喵 啉 啭 啁 啕 唿 啐 唼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0A0     唷 啖 啵 啶 啷 唳 唰 啜 喋 嗒 喃 喱 喹 喈 喁
E0B0  喟 啾 嗖 喑 啻 嗟 喽 喾 喔 喙 嗪 嗷 嗉 嘟 嗑 嗫
E0C0  嗬 嗔 嗦 嗝 嗄 嗯 嗥 嗲 嗳 嗌 嗍 嗨 嗵 嗤 辔 嘞
E0D0  嘈 嘌 嘁 嘤 嘣 嗾 嘀 嘧 嘭 噘 嘹 噗 嘬 噍 噢 噙
E0E0  噜 噌 噔 嚆 噤 噱 噫 噻 噼 嚅 嚓 嚯 囔 囗 囝 囡
E0F0  囵 囫 囹 囿 圄 圊 圉 圜 帏 帙 帔 帑 帱 帻 帼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1A0     帷 幄 幔 幛 幞 幡 岌 屺 岍 岐 岖 岈 岘 岙 岑
E1B0  岚 岜 岵 岢 岽 岬 岫 岱 岣 峁 岷 峄 峒 峤 峋 峥
E1C0  崂 崃 崧 崦 崮 崤 崞 崆 崛 嵘 崾 崴 崽 嵬 嵛 嵯
E1D0  嵝 嵫 嵋 嵊 嵩 嵴 嶂 嶙 嶝 豳 嶷 巅 彳 彷 徂 徇
E1E0  徉 後 徕 徙 徜 徨 徭 徵 徼 衢 彡 犭 犰 犴 犷 犸
E1F0  狃 狁 狎 狍 狒 狨 狯 狩 狲 狴 狷 猁 狳 猃 狺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2A0     狻 猗 猓 猡 猊 猞 猝 猕 猢 猹 猥 猬 猸 猱 獐
E2B0  獍 獗 獠 獬 獯 獾 舛 夥 飧 夤 夂 饣 饧 饨 饩 饪
E2C0  饫 饬 饴 饷 饽 馀 馄 馇 馊 馍 馐 馑 馓 馔 馕 庀
E2D0  庑 庋 庖 庥 庠 庹 庵 庾 庳 赓 廒 廑 廛 廨 廪 膺
E2E0  忄 忉 忖 忏 怃 忮 怄 忡 忤 忾 怅 怆 忪 忭 忸 怙
E2F0  怵 怦 怛 怏 怍 怩 怫 怊 怿 怡 恸 恹 恻 恺 恂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3A0     恪 恽 悖 悚 悭 悝 悃 悒 悌 悛 惬 悻 悱 惝 惘
E3B0  惆 惚 悴 愠 愦 愕 愣 惴 愀 愎 愫 慊 慵 憬 憔 憧
E3C0  憷 懔 懵 忝 隳 闩 闫 闱 闳 闵 闶 闼 闾 阃 阄 阆
E3D0  阈 阊 阋 阌 阍 阏 阒 阕 阖 阗 阙 阚 丬 爿 戕 氵
E3E0  汔 汜 汊 沣 沅 沐 沔 沌 汨 汩 汴 汶 沆 沩 泐 泔
E3F0  沭 泷 泸 泱 泗 沲 泠 泖 泺 泫 泮 沱 泓 泯 泾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4A0     洹 洧 洌 浃 浈 洇 洄 洙 洎 洫 浍 洮 洵 洚 浏
E4B0  浒 浔 洳 涑 浯 涞 涠 浞 涓 涔 浜 浠 浼 浣 渚 淇
E4C0  淅 淞 渎 涿 淠 渑 淦 淝 淙 渖 涫 渌 涮 渫 湮 湎
E4D0  湫 溲 湟 溆 湓 湔 渲 渥 湄 滟 溱 溘 滠 漭 滢 溥
E4E0  溧 溽 溻 溷 滗 溴 滏 溏 滂 溟 潢 潆 潇 漤 漕 滹
E4F0  漯 漶 潋 潴 漪 漉 漩 澉 澍 澌 潸 潲 潼 潺 濑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5B0  灏 灞 宀 宄 宕 宓 宥 宸 甯 骞 搴 寤 寮 褰 寰 蹇
E5C0  謇 辶 迓 迕 迥 迮 迤 迩 迦 迳 迨 逅 逄 逋 逦 逑
E5D0  逍 逖 逡 逵 逶 逭 逯 遄 遑 遒 遐 遨 遘 遢 遛 暹
E5E0  遴 遽 邂 邈 邃 邋 彐 彗 彖 彘 尻 咫 屐 屙 孱 屣
E5F0  屦 羼 弪 弩 弭 艴 弼 鬻 屮 妁 妃 妍 妩 妪 妣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6A0     妗 姊 妫 妞 妤 姒 妲 妯 姗 妾 娅 娆 姝 娈 姣
E6C0  胬 媪 媛 婷 婺 媾 嫫 媲 嫒 嫔 媸 嫠 嫣 嫱 嫖 嫦
E6D0  嫘 嫜 嬉 嬗 嬖 嬲 嬷 孀 尕 尜 孚 孥 孳 孑 孓 孢
E6E0  驵 驷 驸 驺 驿 驽 骀 骁 骅 骈 骊 骐 骒 骓 骖 骘
E6F0  骛 骜 骝 骟 骠 骢 骣 骥 骧 纟 纡 纣 纥 纨 纩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7A0     纭 纰 纾 绀 绁 绂 绉 绋 绌 绐 绔 绗 绛 绠 绡
E7C0  缋 缌 缏 缑 缒 缗 缙 缜 缛 缟 缡 缢 缣 缤 缥 缦
E7D0  缧 缪 缫 缬 缭 缯 缰 缱 缲 缳 缵 幺 畿 巛 甾 邕
E7E0  玎 玑 玮 玢 玟 珏 珂 珑 玷 玳 珀 珉 珈 珥 珙 顼
E7F0  琊 珩 珧 珞 玺 珲 琏 琪 瑛 琦 琥 琨 琰 琮 琬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8A0     琛 琚 瑁 瑜 瑗 瑕 瑙 瑷 瑭 瑾 璜 璎 璀 璁 璇
E8B0  璋 璞 璨 璩 璐 璧 瓒 璺 韪 韫 韬 杌 杓 杞 杈 杩
E8C0  枥 枇 杪 杳 枘 枧 杵 枨 枞 枭 枋 杷 杼 柰 栉 柘
E8D0  栊 柩 枰 栌 柙 枵 柚 枳 柝 栀 柃 枸 柢 栎 柁 柽
E8E0  栲 栳 桠 桡 桎 桢 桄 桤 梃 栝 桕 桦 桁 桧 桀 栾
E8F0  桊 桉 栩 梵 梏 桴 桷 梓 桫 棂 楮 棼 椟 椠 棹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9A0     椤 棰 椋 椁 楗 棣 椐 楱 椹 楠 楂 楝 榄 楫 榀
E9B0  榘 楸 椴 槌 榇 榈 槎 榉 楦 楣 楹 榛 榧 榻 榫 榭
E9C0  槔 榱 槁 槊 槟 榕 槠 榍 槿 樯 槭 樗 樘 橥 槲 橄
E9D0  樾 檠 橐 橛 樵 檎 橹 樽 樨 橘 橼 檑 檐 檩 檗 檫
E9E0  猷 獒 殁 殂 殇 殄 殒 殓 殍 殚 殛 殡 殪 轫 轭 轱
E9F0  轲 轳 轵 轶 轸 轷 轹 轺 轼 轾 辁 辂 辄 辇 辋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AA0     辍 辎 辏 辘 辚 軎 戋 戗 戛 戟 戢 戡 戥 戤 戬
EAB0  臧 瓯 瓴 瓿 甏 甑 甓 攴 旮 旯 旰 昊 昙 杲 昃 昕
EAC0  昀 炅 曷 昝 昴 昱 昶 昵 耆 晟 晔 晁 晏 晖 晡 晗
EAD0  晷 暄 暌 暧 暝 暾 曛 曜 曦 曩 贲 贳 贶 贻 贽 赀
EAE0  赅 赆 赈 赉 赇 赍 赕 赙 觇 觊 觋 觌 觎 觏 觐 觑
EAF0  牮 犟 牝 牦 牯 牾 牿 犄 犋 犍 犏 犒 挈 挲 掰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BA0     搿 擘 耄 毪 毳 毽 毵 毹 氅 氇 氆 氍 氕 氘 氙
EBB0  氚 氡 氩 氤 氪 氲 攵 敕 敫 牍 牒 牖 爰 虢 刖 肟
EBC0  肜 肓 肼 朊 肽 肱 肫 肭 肴 肷 胧 胨 胩 胪 胛 胂
EBD0  胄 胙 胍 胗 朐 胝 胫 胱 胴 胭 脍 脎 胲 胼 朕 脒
EBE0  豚 脶 脞 脬 脘 脲 腈 腌 腓 腴 腙 腚 腱 腠 腩 腼
EBF0  腽 腭 腧 塍 媵 膈 膂 膑 滕 膣 膪 臌 朦 臊 膻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CA0     臁 膦 欤 欷 欹 歃 歆 歙 飑 飒 飓 飕 飙 飚 殳
ECB0  彀 毂 觳 斐 齑 斓 於 旆 旄 旃 旌 旎 旒 旖 炀 炜
ECC0  炖 炝 炻 烀 炷 炫 炱 烨 烊 焐 焓 焖 焯 焱 煳 煜
ECD0  煨 煅 煲 煊 煸 煺 熘 熳 熵 熨 熠 燠 燔 燧 燹 爝
ECE0  爨 灬 焘 煦 熹 戾 戽 扃 扈 扉 礻 祀 祆 祉 祛 祜
ECF0  祓 祚 祢 祗 祠 祯 祧 祺 禅 禊 禚 禧 禳 忑 忐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DA0     怼 恝 恚 恧 恁 恙 恣 悫 愆 愍 慝 憩 憝 懋 懑
EDB0  戆 肀 聿 沓 泶 淼 矶 矸 砀 砉 砗 砘 砑 斫 砭 砜
EDC0  砝 砹 砺 砻 砟 砼 砥 砬 砣 砩 硎 硭 硖 硗 砦 硐
EDD0  硇 硌 硪 碛 碓 碚 碇 碜 碡 碣 碲 碹 碥 磔 磙 磉
EDE0  磬 磲 礅 磴 礓 礤 礞 礴 龛 黹 黻 黼 盱 眄 眍 盹
EDF0  眇 眈 眚 眢 眙 眭 眦 眵 眸 睐 睑 睇 睃 睚 睨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EA0     睢 睥 睿 瞍 睽 瞀 瞌 瞑 瞟 瞠 瞰 瞵 瞽 町 畀
EEB0  畎 畋 畈 畛 畲 畹 疃 罘 罡 罟 詈 罨 罴 罱 罹 羁
EEC0  罾 盍 盥 蠲 钅 钆 钇 钋 钊 钌 钍 钏 钐 钔 钗 钕
EED0  钚 钛 钜 钣 钤 钫 钪 钭 钬 钯 钰 钲 钴 钶 钷 钸
EEE0  钹 钺 钼 钽 钿 铄 铈 铉 铊 铋 铌 铍 铎 铐 铑 铒
EEF0  铕 铖 铗 铙 铘 铛 铞 铟 铠 铢 铤 铥 铧 铨 铪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EFA0     铩 铫 铮 铯 铳 铴 铵 铷 铹 铼 铽 铿 锃 锂 锆
EFC0  锢 锪 锫 锩 锬 锱 锲 锴 锶 锷 锸 锼 锾 锿 镂 锵
EFD0  镄 镅 镆 镉 镌 镎 镏 镒 镓 镔 镖 镗 镘 镙 镛 镞
EFE0  镟 镝 镡 镢 镤 镥 镦 镧 镨 镩 镪 镫 镬 镯 镱 镲
EFF0  镳 锺 矧 矬 雉 秕 秭 秣 秫 稆 嵇 稃 稂 稞 稔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0A0     稹 稷 穑 黏 馥 穰 皈 皎 皓 皙 皤 瓞 瓠 甬 鸠
F0B0  鸢 鸨 鸩 鸪 鸫 鸬 鸲 鸱 鸶 鸸 鸷 鸹 鸺 鸾 鹁 鹂
F0C0  鹄 鹆 鹇 鹈 鹉 鹋 鹌 鹎 鹑 鹕 鹗 鹚 鹛 鹜 鹞 鹣
F0D0  鹦 鹧 鹨 鹩 鹪 鹫 鹬 鹱 鹭 鹳 疒 疔 疖 疠 疝 疬
F0E0  疣 疳 疴 疸 痄 疱 疰 痃 痂 痖 痍 痣 痨 痦 痤 痫
F0F0  痧 瘃 痱 痼 痿 瘐 瘀 瘅 瘌 瘗 瘊 瘥 瘘 瘕 瘙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1A0     瘛 瘼 瘢 瘠 癀 瘭 瘰 瘿 瘵 癃 瘾 瘳 癍 癞 癔
F1B0  癜 癖 癫 癯 翊 竦 穸 穹 窀 窆 窈 窕 窦 窠 窬 窨
F1C0  窭 窳 衤 衩 衲 衽 衿 袂 袢 裆 袷 袼 裉 裢 裎 裣
F1D0  裥 裱 褚 裼 裨 裾 裰 褡 褙 褓 褛 褊 褴 褫 褶 襁
F1E0  襦 襻 疋 胥 皲 皴 矜 耒 耔 耖 耜 耠 耢 耥 耦 耧
F1F0  耩 耨 耱 耋 耵 聃 聆 聍 聒 聩 聱 覃 顸 颀 颃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2A0     颉 颌 颍 颏 颔 颚 颛 颞 颟 颡 颢 颥 颦 虍 虔
F2B0  虬 虮 虿 虺 虼 虻 蚨 蚍 蚋 蚬 蚝 蚧 蚣 蚪 蚓 蚩
F2C0  蚶 蛄 蚵 蛎 蚰 蚺 蚱 蚯 蛉 蛏 蚴 蛩 蛱 蛲 蛭 蛳
F2D0  蛐 蜓 蛞 蛴 蛟 蛘 蛑 蜃 蜇 蛸 蜈 蜊 蜍 蜉 蜣 蜻
F2E0  蜞 蜥 蜮 蜚 蜾 蝈 蜴 蜱 蜩 蜷 蜿 螂 蜢 蝽 蝾 蝻
F2F0  蝠 蝰 蝌 蝮 螋 蝓 蝣 蝼 蝤 蝙 蝥 螓 螯 螨 蟒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3A0     蟆 螈 螅 螭 螗 螃 螫 蟥 螬 螵 螳 蟋 蟓 螽 蟑
F3B0  蟀 蟊 蟛 蟪 蟠 蟮 蠖 蠓 蟾 蠊 蠛 蠡 蠹 蠼 缶 罂
F3C0  罄 罅 舐 竺 竽 笈 笃 笄 笕 笊 笫 笏 筇 笸 笪 笙
F3D0  笮 笱 笠 笥 笤 笳 笾 笞 筘 筚 筅 筵 筌 筝 筠 筮
F3E0  筻 筢 筲 筱 箐 箦 箧 箸 箬 箝 箨 箅 箪 箜 箢 箫
F3F0  箴 篑 篁 篌 篝 篚 篥 篦 篪 簌 篾 篼 簏 簖 簋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4A0     簟 簪 簦 簸 籁 籀 臾 舁 舂 舄 臬 衄 舡 舢 舣
F4B0  舭 舯 舨 舫 舸 舻 舳 舴 舾 艄 艉 艋 艏 艚 艟 艨
F4C0  衾 袅 袈 裘 裟 襞 羝 羟 羧 羯 羰 羲 籼 敉 粑 粝
F4D0  粜 粞 粢 粲 粼 粽 糁 糇 糌 糍 糈 糅 糗 糨 艮 暨
F4E0  羿 翎 翕 翥 翡 翦 翩 翮 翳 糸 絷 綦 綮 繇 纛 麸
F4F0  麴 赳 趄 趔 趑 趱 赧 赭 豇 豉 酊 酐 酎 酏 酤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5A0     酢 酡 酰 酩 酯 酽 酾 酲 酴 酹 醌 醅 醐 醍 醑
F5B0  醢 醣 醪 醭 醮 醯 醵 醴 醺 豕 鹾 趸 跫 踅 蹙 蹩
F5C0  趵 趿 趼 趺 跄 跖 跗 跚 跞 跎 跏 跛 跆 跬 跷 跸
F5D0  跣 跹 跻 跤 踉 跽 踔 踝 踟 踬 踮 踣 踯 踺 蹀 踹
F5E0  踵 踽 踱 蹉 蹁 蹂 蹑 蹒 蹊 蹰 蹶 蹼 蹯 蹴 躅 躏
F5F0  躔 躐 躜 躞 豸 貂 貊 貅 貘 貔 斛 觖 觞 觚 觜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6A0     觥 觫 觯 訾 謦 靓 雩 雳 雯 霆 霁 霈 霏 霎 霪
F6B0  霭 霰 霾 龀 龃 龅 龆 龇 龈 龉 龊 龌 黾 鼋 鼍 隹
F6C0  隼 隽 雎 雒 瞿 雠 銎 銮 鋈 錾 鍪 鏊 鎏 鐾 鑫 鱿
F6D0  鲂 鲅 鲆 鲇 鲈 稣 鲋 鲎 鲐 鲑 鲒 鲔 鲕 鲚 鲛 鲞
F6E0  鲟 鲠 鲡 鲢 鲣 鲥 鲦 鲧 鲨 鲩 鲫 鲭 鲮 鲰 鲱 鲲
F6F0  鲳 鲴 鲵 鲶 鲷 鲺 鲻 鲼 鲽 鳄 鳅 鳆 鳇 鳊 鳋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7A0     鳌 鳍 鳎 鳏 鳐 鳓 鳔 鳕 鳗 鳘 鳙 鳜 鳝 鳟 鳢
F7B0  靼 鞅 鞑 鞒 鞔 鞯 鞫 鞣 鞲 鞴 骱 骰 骷 鹘 骶 骺
F7C0  骼 髁 髀 髅 髂 髋 髌 髑 魅 魃 魇 魉 魈 魍 魑 飨
F7D0  餍 餮 饕 饔 髟 髡 髦 髯 髫 髻 髭 髹 鬈 鬏 鬓 鬟
F7E0  鬣 麽 麾 縻 麂 麇 麈 麋 麒 鏖 麝 麟 黛 黜 黝 黠
F7F0  黟 黢 黩 黧 黥 黪 黯 鼢 鼬 鼯 鼹 鼷 鼽 鼾 齄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8A0                   
F8B0                 
F8C0                 
F8D0                 
F8E0                 
F8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9A0                   
F9B0                 
F9C0                 
F9D0                 
F9E0                 
F9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AA0                   
FAB0                 
FAC0                 
FAD0                 
FAE0                 
FA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BA0                   
FBB0                 
FBC0                 
FBD0                 
FBE0                 
FB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CA0                   
FCB0                 
FCC0                 
FCD0                 
FCE0                 
FC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DA0                   
FDB0                 
FDC0                 
FDD0                 
FDE0                 
FDF0                

cod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FEA0                   
FEB0                 
FEC0                 
FED0                 
FEE0                 
FEF0                

网友:
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2010-12-03):
这个。。。如果下位机有字库的话就直接发汉字就可以了吧,标准的字库有相应的算法的,根据算法在字库中查找字模
不然就是下位机发送汉字给上位机,上位机返回字模

网友(2011-02-07):
怎么用啊,能否发一个简单程序来看看

网友:
做个记号! THX!

网友:
我是来膜拜zjla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