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卡能用在四轴上么?

楼主(2009-05-14):
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我看网上有卖这种笔记本串口卡的  能不能用他连接四轴呢?是不是所有笔记本都有这种槽?

楼主:
没有人响应么?请问大家有人用过么?

楼主:
产品性能:
PCMCIA转RS232串口
接口: PCMCIA
支持操作系统:
DOS/NT/ WIN95/98/ME/2000/XP

[商品简介]:PCMCIA接口,32位CardBus ,输出1个独立满9针串口,可接各种串口设备。

[商品说明]:适用于:新式无串口接口笔记本电脑或串口接口不够的笔记本电脑,通过本设备可连接到串口鼠标、各种串口设备,如单片机、PLC仪器仪表等串口232接口的外设。

楼主:
请问这个和上个有区别么?

二代笔记本串口卡 RS-232 Express Card 笔记本串口卡

产品说明:

笔记本串口卡简介:EXPRESS CARD输出满9针,并有中断控制地址,可接各种串口设备。

[笔记本串口卡说明]:

    * 适用于:新款无串口接口笔记本电脑或串口接口不够的笔记本电脑,T型接品的笔记本电脑,通过本设备可连接到串口鼠标、各种串口设备,如单片机、PLC、 POS、门禁、检测、通讯用仪器仪表等串口232接口的外设。并具有中断控制地址,更好地解决复杂的传输控制系统,稳定有效保证数据流不会丢失。
    * 硬件串口卡=内置串口,独占中断端口号,真实的COM1串行口,而非虚拟设备,98/2000/XP/2003均可使用.大大区别于USB串口:虚拟/无独立中断下不能使用.
    * 支持直接转出485接口,输出满PIN9针,可接各种串口设备。

网友:
我没有用过,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你上次不是搞了个USB的吗?

网友:
我就用的这个……没问题…………

网友:
贵的,便宜的都一样,只是牌子有区别

网友:
USB转串口的不错哈~
我用CP2102做了个,效果觉得不错哈 ,简单便宜~芯片就7远

网友:
usb转串口的会有比较大的时延,大量数据传输的时候容易无响应。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USB转串口,使用限制较多,连原装的ATMEL开发板也不能用,建议还是买PCM的可靠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to pitolan
我上次搞的那个烧了 因为短路了...准备再买个这种卡的

网友(2010-02-02):
这个比USB转的好多了。我还想买个这样 的。这样转出来的串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串口。
USB转的 传输的数据经常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