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步进电机细分,提高pwm脉冲频率 不能 提高转速?

楼主(2009-05-14):
步进电机128细分驱动,将PWM的脉冲频率提高64倍,步进电机的转速还是未提高! 有些想不明白,主要是对步进电机细分技术没有完全掌握,在此请教各位大侠了,如果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也感激步进!

网友:
哈哈,我的毕业设计也做这个
mega16+L298
可以跟LZ交流一下 QQ:78062107

网友:
和PWM的脉冲频率有关系吗

网友(2009-09-02):
pwm的频率和转速没有关系,转速和给步进电机的脉冲数有关系,就是通常所说的环形分配,是控制哪个功率管导通的脉冲,来控制转速和方向

网友:
楼上的你可小点声说,不懂可不能乱说
步进电机128细分驱动,将PWM的脉冲频率提高64倍,步进电机的转速还是未提高!,
你用示波器测一下,看看PWM脉冲频率是否真的提高了64倍。

网友:
如图:A+,B+,A-,B-控制四相步进电机的方向和转速,pwm控制电流,

网友:
pwm频率只是某一个功率管的开关频率,它只影响管子的功耗和一些别的特性

网友:
步进电机的速度只和提供给电机的脉冲频率有关.
///////////////////////////////////////////////////////////////////
型号        性能
                           控制芯片
TMC211---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TMC21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09
TMC22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2
TMC2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3
TMC428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8
TMC454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4
TMC457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7
TMC40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01

TMC4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3

TMC23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6
TMC23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9
TMC24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6
TMC24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9

TMC33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332

TMC60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603

网友:
使用3相步进电机吧  楼上的TMC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