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可以酝酿开始第二阶段的事了

楼主(2009-05-14):
下面将第二阶段我的设想讲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上午和老黄牛讨论了一下,感觉要仅快改变目前只有少数人手上有样品的情况。

我们现阶段的认识也需要确认是否正确,为此打算:

1. 由于线圈嵌在环铁中,老黄牛尽可能在2,3天内完成样品熟悉和L测试。最终将数据上传。

2. 第2阶段的内容是交叉实验,即自己做实验样品:“上下磁体,驱动线圈,传感器组合” + 试验用PCB。

(以下称“组合”和PCB)两者用排线连接。

两者可分别与原样品的对应部分交叉连接进行实验,实验成功,就证实我们第一阶段的正确性或部分正确性。

3. “上下磁体,驱动线圈,传感器组合”由我负责。并取得许老师帮助。其中老黄牛负责永磁体测试部分。

4. PCB部分的原则是这样的:

4.1. 不用贴片器件
4.2. 不考虑外型(长方的)
4.3. 必须有目前电路图的全部,并附加机动焊盘。
4.4. 可以将MCU的电路也放在上面。

由于我们还没有就MCU方案进行讨论,那从现在起就开始务虚。

之所以考虑4.4,是让更多的人有磁方面的硬件,可以尽快进行实验。可以不考虑MCU方案的完整性,但至少要保证可以进行“上挂式”的实验。

这方面,请许老师和其他网友多多支持。

建议第二阶段将由老黄牛和zjiafu合作。

由于精力和水平问题,除了做“组合”方面的事以外,我可能上网较少。

我将探索一下,有没有第2阶段以后的事。

妥否?

楼主:
在“图评样品原理图”一贴中,我一共提了6个疑问。目前,这些疑问,大致都有了一些解答。

我将在该贴中陆续发表看法。

网友:
磁悬浮不懂
但是向一位60岁的电子爱好者致敬

楼主:
【2楼】 ch2003_23 风子
        磁悬浮不懂
但是向一位60岁的电子爱好者致敬
---------------------------------
纠正错误,不是60,是65。

【3楼】 armok 阿莫
        支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吩咐。
---------------------------------
即如此, 阿莫听令:

命令1
老头手上有未起封样品2台,1台已交于老黄牛。
为加速项目进度,根据网友能力及在讨论中的表现,决定另一台样品奖于许老师,老头将亲自送往。
阿莫务必令许老师接受奖品,并好生招待送奖品者。并令许老师3天内提出MCU方案原理图及PCB尺寸。

命令2
据查
享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办)         网址:www.dgcitie.com.cn  电话:0769-22768256 13543718687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9bd1298e9b668da60ada3d33f1320074.htm

有环型铁氧体¢100×¢60×20 零售价25,项目需要的时¢100×¢60×10。可判断其有能力提供,请派人联系并杀价。

楼主:
自己想想也不对。有资格命令么?
【3楼】 armok 阿莫
        支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吩咐。
---------------------------------
即如此, 阿莫听吩咐:

“吩咐”1
老头手上有未起封样品2台,1台已交于老黄牛。
为加速项目进度,根据网友能力及在讨论中的表现,决定另一台样品奖于许老师,老头将亲自送往。
阿莫务必“吩咐”许老师接受奖品,并好生招待送奖品者。并吩咐许老师3天内提出MCU方案原理图及PCB尺寸。

“吩咐”2
据查
享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办)         网址:www.dgcitie.com.cn  电话:0769-22768256 13543718687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9bd1298e9b668da60ada3d33f1320074.htm

有环型铁氧体¢100×¢60×20 零售价25,项目需要的时¢100×¢60×10。可判断其有能力提供,请派人联系并杀价。

楼主:
哈哈,老许已经承诺,一日三餐供应给你了。你就放心好了。
相信另一台样品在老许手上,会非常有价值 :)
------------------------------------------------
老许给我来空的,至今没收到它邮件,不知他电话,不知他地址,叫我如何吃三餐。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9bd1298e9b668da60ada3d33f1320074.htm  既然有淘宝店,直接购买就行。反正是样品,价格不重要。 那一位热心的网友愿意承担杀价与采购的任务?
------------------------------------------------
1.就在东莞。2.尺寸要减薄一半。估计不是现货,要谈的。

网友:
昨天测试了几个数据,先提供一下作为参考:

球场悬浮的时候,磁场大致为中间比较强,四周比较弱.
  使用花甲老人的霍尔元件(UGN3503)测量出的中心最大电压是4.48V左右,四周最低电压是2.316V左右.
  (注:当不存在磁场时,霍尔输出2.493V;测量方向是字面朝上;UGN3503的灵敏度是0.75mV/G--1.75mV/G,典型值1.3mV/G,范围:+/-900G)

因为还没有拆开底座,所以先估计一下开关霍尔的作用:
由于磁力的大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所以是个非线性环境.要让该系统纳入线性的范围,就可以采用分段线性化的方法.
在系统中可以寻找一个线性比较好的一段作为线性部分,相当于静态工作点.当球到达这个点的时候,开启反馈控制部分,这就是那个4066和开关霍尔的作用.

楼主:
自行加工估计麻烦,要一切二。不知什么工艺,我外行。

线切割?别的切割就要变薄了。

楼主:
【8楼】 ywl0409 老黄牛
        昨天测试了几个数据,先提供一下作为参考
------------------------------------------------
建议单另开贴介绍。

网友:
【10楼】 elder60 60岁老头

1.铁氧体不能线切割
2.厚度应该影响不大
3.店家有100x60x8钕铁硼的,不过担心磁性太强了: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04985b05da5df59ecfa5129727de76a0.htm

楼主:
你这个100元,我在5楼给出的才25元。不过,你说的是钕铁硼的,估计磁性太强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9bd1298e9b668da60ada3d33f1320074.htm

有环型铁氧体¢100×¢60×20 零售价25,项目需要的时¢100×¢60×10。可判断其有能力提供,请派人联系并杀价。

楼主:
我没意思要切割。仅询问有无10MM厚的。

楼主:
3. “上下磁体,驱动线圈,传感器组合”由我负责。

磁铁问题现估计有望解决。

还有电磁铁线圈和霍尔以及霍尔安装问题。要一步一步解决。

呼吁大家参与此贴的讨论,或表态是否打算参与。

我目前不知道要准备多少数量。请谅解我的苦衷。

楼主:
阿莫 第一批5台:我2,老黄牛1,zjiafu1。还有一台在那里?他参与实验?

网友:
【16楼】 elder60 60岁老头

这两天看你们讨论,我也忍不住下水了,有兴趣加入二阶段。
只是担心时间不够,现在说说轻松,拿起烙铁没两三个小时做不出什么东西,估计只有周末才能做点事。

首先提一个建议:
PCB分成2块,模拟电路的一块(原理验证用),MCU的一块,外部接口统一方便替换。MCU可能会用PWM方案,AD要求的前端信号处理与模拟方案出入也比较大,做一起有难度。

楼主:
【18楼】 gzhuli 咕唧霖

MCU可能会用PWM方案,AD要求的前端信号处理与模拟方案出入也比较大,做一起有难度。

请详细说,可画图。

网友:
这个没法画图,分析一下吧。

1.原电路的基准是1.24V,虚地1/2 Vcc,霍尔输出2mV左右,第一级放大26.5倍,输出53mV,如果以这个信号为AD输入可能小了点,还有电平平移问题等等,所以MCU方案共用第一级放大不太现实。
2.输出也是,如果用PWM方案,一般用MOS管(如果PWM方案可行,估计散热片就可以省了),可能还要加低通。这样和模拟电路的运放+射随又有比较大的出入,也无法共用。

所以,设计一块PCB既包含纯模拟方案,也能照顾MCU方案不太现实。

楼主:
聊一个题外的:
“有没有用普通零件自己DIY个恒温环境的可能”可是你说的?我欣赏。

我心里有一句话:“把所有这些娇嫩的家伙都赶到恒温室去”

启动快的恒温室的首要条件:低的热容量。快速降温的条件。

请回答一个问题:“恒温室的温度” “磁悬浮的电磁铁电流”的关系?

网友:
温度低电流会小一点吧,不过不会有太大差别。

我说DIY恒温环境是针对4轴导航,本身不发热,所以只需要加热就行了,不用考虑快速散热。
这个东西本身是个热源,做恒温不容易啊。

楼主:
回答不切题。

“恒温室的温度” “磁悬浮的电磁铁电流”的关系:
一个吊样:上去容易,下来难。

请研究他们的数学模型(简化的)。题外的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