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V升400V的逆变器的电路请教?

楼主(2009-05-14):
我有个小日本的逆变电路是拆分下来的,6V升400V的电路。。电路是这样的,单片机控制端(也就是D101正端)输入高电平,电路开始升压高压,单片机输出低电平后,电路完全停止工作没有高电压输出。但是我按照他的电路来做,不要D102这个开关二极管后,单片机输出了低电平后,他还可以工作,有很小的升压输出,像漏电一样,电路还在工作没有完全停止。我想了想又把D102这二极管焊上去后,电路又正常了。请教一下各路英雄能帮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的?他能起到那么关键的作用,没有见过那么复杂的东西。多多指点。
我只是没有搞过逆变这块。
这个100PF的电容又有什么作用?
另外R102这个1K的电阻换成10K的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是6V直流升----输出400V直流电压。。。。。。——————————————————————

网友:
请问你的这个电路能输出交流吗?

网友:
pwm+高频变压器+整流,偶们搞隔离逆变都这么干

网友:
1楼,这个电路没有交流输出,但并不一定要有交流输出电路才开始工作,这个电路只需要有脉动的电压(高电平和低电平)从单片机里输出就行了。只是在高电平里才有效。至于D102用二极管来分析是没什么用,可以把参数发过来看看,是否是二极管,只有一种可以,这个元件在这里起到稳定静态工作点的。100PF的电容耐压一定高,这是每个升压电路上都有的。它与D103组成的一个倍压整流电路。R102就不用说了,对Q101的基极工作电压和2NTJH这个变压器产生的效率有很大关系。

网友:
闪光灯  升压电路

楼主:
没错是开关二极管来的。1B是 MA2J111 松下的开关二极管。
想不到4楼的是行家哦,一看就知道是闪光灯  升压电路 ,请多指教。。
3楼的兄弟,我问一下R102改大改小有什么区别?如果大了这么样,以后会有什么情况?效率会变怎样了?

网友:
猜的:)
d102似乎是给1/4pin的线圈续流用的, 单片机输出了低电平后,三极管关断, 线圈通过1K电阻和d102放电.

网友:
5楼的,如果是闪光灯电路的话,后面必需要加一个高压存储器,这个高压存储器一定是个不小于300V--1000V ,10UF-10UF的电容,(电容的大小是根据闪光灯的功率计算的。这个电路可以说是闪光灯电路的一部份,就这个电路是无法使闪光灯点亮的。要知道闪光灯在触发时,既要有高压,又要有一定的电流。需要通过晶闸管,或者是开关二极管与电容配合使用的。不过这个电路可以说打苍蝇还不错。
你看一下R102对Q101的直流通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2010-04-19):
我觉得D102起钳位作用,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如果没有D102的钳位,线圈上感应出-0.7以下的电压时,Q101还是可以导通,振荡可维持下去的。

网友:
这个电路是数码相机的闪光灯的升压电路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些闪光灯电路~~~比较复杂 有时间也发出来研究

不过原理图我就没有了 只有实物图

网友(2012-04-02):
二极管续流,必须有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笔记本电脑的背光灯驱动高压板,输入好像是12V的输出大概600V左右!

网友:
同意C104&D103组成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