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的飞控板连接相机云台舵机的接口在哪?

楼主(2009-05-14):
买了rickyzhou的云台 想把它接到petolan的飞控板上 pitolan帮帮忙啦

网友:
就是接收机PPM接口往外一个,但是电源是用的别一个7805来供电的,那个7805没有焊,灯是再往外一个,电源也是用的第二路7805。

网友:
要接舵机的话可以直接用接收机的通道,一样的,看你是几通的,把mk的几个通道空出来就ok了,电源要加个7805

楼主:
只需要加一个7805就行了吗? 直接接在接收机上面没有陀螺稳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