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磁悬浮可以用了,你用它做什么?

楼主(2009-05-14):
我打算做一把椅子,坐上去一通电,立刻飘飘悠悠飞起来,旁边人随便推一推,立刻转到晕,顺便还磁疗了……大家还有啥想法?

网友:
旁边人随便推一推,立刻转到晕
===============================
你以为你也是球,可以转几天喔

网友(2009-09-01):
楼主的想法,为什么不可以,我说是可以的.只是安全性不能保证,磁疗变成杀手?

网友:
可以用了的话,就多做几个,放在armok的邮购部上面卖

网友:
航母弹射器。

网友:
CD机磁悬浮底架,把整个CD机悬浮起来,用来减震,卖给音响发烧友。
不过不知道磁力线对CD机有没有影响。

网友:
先做一個把阿莫轉暈才能通過。

网友:
回5楼:磁悬浮的力是通过磁场传递的.底座动,悬浮的物体一样的跟着动.

网友:
只说是减震,细小的震动在传递的过程中就被吸收了

网友:
if(做张床)
{
do
  {
   ..................; /*这里让大家发挥想象,要讨论最好再到水坛精开一新帖*/
  }
while(1);
}

网友:
不知阿莫邮购部,和各位贴友是否支持9楼?

网友(2010-01-06):
9楼很亮啊!

网友:
如果可以 盖一个浮空要塞建筑等.....我想目前科技想要这样应该很难  数百年以后或许可以 也要地球还健在

网友(2010-03-13):
9楼是亮点,阿莫可以列为一开源项目

网友:
装置隐藏在我衣服内 我要飞飞.......................

网友:
做架可以换档的床~

网友:
合欢椅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0-04-18):
做个光圈在脑顶飘 你就成神了

网友(2011-05-18):
装在身上,飘到云上,晒太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仔细想过了.
除了摆件可有可无,和展厅图一时新鲜,吸引几次眼球外,
再怎么创新拓宽,也难会有比较普遍的应用.

还是把电路略略改点,转向磁悬浮轴承,只要性价比上去了,就可以有现实意义.

网友:
国外已经有做出来的悬浮床,确实不错。就是不知道辐射怎么样,睡那上面不会天天大把掉头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楼太可耐了,呵呵,9楼的想法比较歪...而且还是WHILIE(1)循环,哈哈

网友(2011-07-13):
悬浮可做减震  轴承 弹射器  是否利用悬浮 做枪  大家也可以来考虑考虑(电磁和悬浮 一样吗?本人不懂)

网友(2011-09-20):
可以用来做魔术器械,使用声音识别让球听表演者的话运动。

网友:
用来做火车。

网友:
楼主飞起来,想想而已,磁悬浮的活动范围跟磁悬浮设备大小有很大关系,设备有橡皮插这么大只能象CD激光头一样飞几个毫米,设备有地铁怎么大就能飞几百公里。
飞机不大却能飞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