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AD9834能否代替AD9833?

楼主(2009-05-14):
因为一次焊接的失误导致AD9833没了几个管脚,手头现在有一片AD9834,不知能否代替AD9833,谢谢

网友:
可以用,只是电路得做相应的变化,好好研究一下AD9834的datasheet,可以用的,因为AD9834有一个专门的引脚进行方波输出的,而且AD9834可以工作在更高的时钟下(75MHz)!

网友:
我打算用ad9951,用max997將電平變成3.3v
應該也可以吧!?

网友A:
ad9833的方波很糟糕  不知道ad9834的如何

网友(2009-06-22):
指令是一样的,9834速度高,多了几个外部控制脚,可以用来做FSK或PSK

网友(2012-09-13):
请问一下大家:

AD9834为什麽要有两个频率寄存器(FREQ0和FREQ1)以及两个相位寄存器(PHASE0和PHASE1)?

因为IC只有一个输出,如果两个频率寄存器和两个相位寄存器都写了值,

那请问输出频率和相位会由哪一个寄存器来决定,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2013-05-20):
问得好,关于为什么要用两个频率寄存器我也在找答案,因为相位寄存器我不知道怎么写,可惜没有人回答,先顶一个

网友(2013-07-14):
學習學習 9834 98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9833的方波很糟糕  不知道ad9834的如何

ad9833不是不能直接产生方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