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用MCU51写的PLC,对写PLC基楚很有用的,有系统程式及应用程式。

楼主(2009-05-14):
看看用MCU51写的PLC,对写PLC基楚很有用的,有系统程式及应用程式

网友:
很有用,有解释器代码

网友:
真不错,看了大概 ,楼主对汇编用的很厉害

网友:
lz位的资料是专家级开发的。

网友:
高,真高,用宏来解析

网友:
关于用宏写的模块,用移位指令做堆栈用,学到不少,正在研究,就是高手用汇编写的有点不容易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MOV        R0,#|PORTNUM 中的#|是什么意思,有没有高手可以解释下,多谢

网友(2009-08-06):
哪位已经编译通过了?能给个组织好的工程?

网友:
内核的东西呀!

只能在DOS下用吧?

选用89C55器件.
尝试在KEIL 51 编译,很多错误提示。

直接把MACRO.M里的宏定义直接拷贝到PLC01.ASM中。

好像还缺点东西:

        EXTERN  SET_IO
        EXTERN  TIMER_INT
        EXTERN  OUTPUT
        EXTERN  READSWITCH
        EXTERN  UPDATETIMER
        EXTERN  MUL_AR3_10

EXTERN :定义在当前模块中引用的在其它模块中定义的符号。SET_IO...,它们在哪里?

宏定义中指令名称与编译软件的保留字同名。
如OR、 AND 、SET、 MACRO。

把以上指令名字改了还是编译不了。

M16     EQU     A0H
M17     EQU     A1H
M18     EQU     A2H
......
A0H,A1H.....这些空间都是SFR的地址;

编译出错提示: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晕...........................

那位兄弟编译通过了?
请指点指点!

网友:
打开x8051汇编PLC01.ASM,生成PLC01.OBJ.
打开LINK,连接PLC01.OBJ和SYSTME1.生成28k 的PLC01.HEX.

没有该软件相应的电路,未烧写过IC,不知动作如何?

网友:
是不是可以组织网友来解读一下,最好搞个研究成果来。(不知道谁会来带队)

网友:
这个东东是我以前搞PLC时在机器上用过,现没有硬件了?
这个PLC原理是从台湾书来的,有基本说明原理及制作,
因工作没时间搞,有时间把它上转绐大家。
但有没有版权向题?要搞清楚啊???
啊莫大佬可以上转吗???

网友:
powavr兄弟:

等候多时!

什么时候上传给大家分享呀?

既然是台湾书来的,纯作学习用途,不是直接COPY做商业用途,理应无侵权之嫌。敬候佳音。

到时最好简要地讲解一下。

网友:
现上传一个自台湾书的PLC专题制作。

网友:
谢谢powavr!

非常详细。台湾怎么有这么好的书呢。
李舫的《自装可编程控制器》也不错。

谢谢许工。

网友:
谢谢!yy888许意义帮忙。

网友:
哈哈,果然版主来点火了!这个东东说不定要来个大火啊!

网友:
不错的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2013-01-16):
怎么台湾游这么好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