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S64为什么不稳定

楼主(2009-05-14):
刚开始整ATARM,参照AT91SAM7SEK原理图自己画了一个板子,焊了4块有三块不正常,3.3V,1.8V电压都正常,18.432M的晶振,20p的启动电容,PLL滤波电路完全参照AT91SAM7SEK评估板,电源部分省略了两个去耦电容,焊接肯定没问题,一根线一根线的都量了,用JLINK调试,打开commander,可以发现内核,从testcspeed 0x200000经常失败,而且频率还不稳定,会变动,有时48008,有时47993,有时还变成用5M多,j_flash连接也是经常失败,连接显示频率也有变动,换晶振和的电容无效,而且在写进程序前也不稳定,也是经常连不上,照理说不焊晶振也应该连得上,测试应该为32K,我的经常是29K,怀疑是JTAG造成,程序写入后也工作不正常,偶尔能启动,试TST,ERASE,JTAGSEL等引脚经常出现1点几伏电压,不一定是同时出现,一般是一个到两个有电压,连接JTAG时,TDO电压有时才1点几伏,TCK有时也不对,也只有1点几伏,绝对不是焊接问题,有时候上电TST,ERASE,JTAGSEL等引脚以及TCK,TMS,TDI,TDI电平都正常,JTAG也不稳定,经常报读取内存错误,芯片也换过了,这几个芯片是之前做JLINK时买的,JLINK的板也是自己画的,芯片周边跟这个板几乎一样,JLINK工作很正常,调试LPC和STR710都很正常,而且,把JLINK上的芯片拆下焊到有问题的板上问题依旧,再焊回去,刷上固件,JLINK依旧正常工作,用示波器看电源,纹波不到50MV,上电时间只有25us左右,觉得不像是电源问题,已经折腾了快十天了,《AT91SAM7S Microcontroller Series Schematic Check List》也看了,实在找不到原因了,各位大侠救命啦!

网友:
帮顶

我遇到过一批S64不稳定,但当时是助焊剂出问题了。 程序跑一会就死掉。后来用松香+焊锡,做的就稳定了
你说TCK有1点几伏,TCK高高低低有波形变化的时候,用万用表直流档量,就是1点几伏

RESET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片外不起作用的
多注意一下 S64的电源,地的连接。

S64还是蛮稳定的片子

楼主:
谢谢wolf11_1234,我说的TCK有1点几伏是指直流电平,不是万用表量的平均电压,拿示波器看的

网友(2011-05-10):
楼主,偶也碰到一样的问题,用HJTAG连接到ARM7的核心,但是无法检测到FLASH。晶振测量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