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万能的论坛问一下,空气湿度对433MHZ的无线通讯距离有什么影响?比如雨天(雨停的间

楼主(2009-05-14):
借万能的论坛问一下,空气湿度对433MHZ的无线通讯距离有什么影响?比如雨天(雨停的间隙)和晴天的差别, 有相关的理论依据吗? 谢谢了!

网友:
哈哈!"万能的论坛" !

空气湿度对无线电波是有影响的! 频率越高,衰减越大!

网友:
•天气(损耗)
–干燥:2dB
–一般:5dB
–潮热:10dB

网友:
影响是很明显的。我使用430Mhz,5W功率,天气晴朗的秋天,能从北京北5环外直通天津市红桥区。而在即将下雨前那一会,南五环都很吃力。

楼主:
谢谢楼上3位,有具体的课本,推荐RF小学生阅读一下吗?

楼主:
网上找的:
一般的大气条件下,视距传播的地面效应对视距传播损耗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树林、建筑、山头或地面等障碍物可以阻挡一部分电磁波射线,在自由空间损耗之上以增加一部分阻挡损耗。平滑地面或水面可以把一部分信号反射到接收天线,反射波和直射波矢量相加就可能相互抵消而产生附加的损耗。

如果障碍物的峰顶恰好在视距的连线上,附加损耗为6dB。随着障碍物的峰顶越过视距连线,附加损耗增加得很快。但若障碍物的峰顶在视距连线以下,并使相对余隙大于0.5, 则附加损耗很快地降到0dB附近。这时的传播损耗就接近自由空间损耗。

为了避免阻挡引入的附加损耗,必须使所有障碍物都处于第一菲涅尔区以外。

地面反射对于视距传播有着重要影响,它是产生电平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合成场强还是站距和天线高度的函数,因此,当工作频率给定时,为使接收点的场强达到最大值,必须选择最佳的天线高度。
对于大气吸收衰减来说,50km传播距离下总衰减小于0.75dB,和自由空间传输损耗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而雨雾中的小水滴会散射电磁波的能量,造成散射衰减。一般说来,在10GHz(3cm)以下的频段,雨雾散射衰减并不显得特别严重,通常只有几分贝。而在10GHz以上频段,中继间隔则主要受到降雨衰减的限制。

网友:
3个DB就相差一倍了,所以在UHF段小功率情况下,雨雾对于传播距离的影响还是能感觉到的。但是不如上G的频段来的明显。最简单的感觉,Ku波段的卫星电视,在大雨中基本没有信号,北京75cm偏馈抛物面天线。

网友:
我的25C平板天线,下大雨效果还是那么好。不过看信号质量,天好的时候45%,天差的时候35%

网友(2009-06-17):
雨衰的产生:当电波穿过降雨的区域时,雨不仅吸收电波能量,而且对电波产生散射。这种吸收和散射共同形成电波衰减?散射还能导致大范围无线电干扰,并对电波存在去极化效应,称这些衰减和干扰为雨衰。这种衰减呈现非选择性能和缓慢的时变特性,是导致信号劣化,影响系统可用性的主要因素。因此,雨衰问题也就成为系统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雨衰的大小与雨滴直径与波长的比值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信号的波长比雨滴大时,散射衰减起决定作用。当电磁波的波长比雨滴小时,吸收损耗起决定作用。无论是吸收或散射作用,其效果都使电波在传播方向遭受衰减;当电磁波的波长远大于雨滴直径,则衰减很小。

网友(2009-08-13):
天气对RF的有影响的
你明白电磁波的传输就好了,有讲到天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