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ATMega16的看门狗问题

楼主(2009-05-15):
由于要用到看门狗,就专门做了一个实验测试一下,发现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奇怪~~~
void main()
{
PORTA = 0x00;
DDRA = 0xFF;
asm("clr");
if (MCUCSR & 0x08 == 0x08)//如果读到时看门狗复位,则PORTA = 0x01并禁止看门狗
{
PORTA = 0x01;
MCUCSR &= 0xF7;
asm("wdr");
WDTCR |= (1<<WDTOE) | (1<<WDE);
WDTCR = 0x00;
}
else//否则,打开看门狗,且PORTA = 0x80
{
PORTA = 0x80;
WDTCR = 0x0F;
}
while(1)
{}
}
结果PORTA一直等于0x80,这是咋了啊,不解

网友:
if (MCUCSR & 0x08 == 0x08)
==========================
明显C语言基础太差,先好好看看运算符优先级吧,
一时忘了或弄不清楚的一定要打上括号防止万一...
不要图省事省括号

楼主:
这个有问题吗? 我测试上电复位就是用的if (MCUCSR & 0x01 == 0x01)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废话,当然有问题,
非要我指的一清二楚,少说几句都不行-_-
C语言中==的优先级大于&,所以你
写得if (MCUCSR & 0x08 == 0x08)
相当于if (MCUCSR & (0x08 == 0x08) )
一般的C编译器把==的结果编译成0和1,
由于0x08==0x08是必然的,所以等效于if( MCUSR & 1 )
那么实际结果就是在判断MCUSR的BIT0是否为1,而不是判断BIT3
====================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if ( (MCUCSR & 0x08) == 0x08)
直接写if ( MCUCSR & 0x08 )也是可以的
====================
LZ好好学,叫你去看优先级,你不看,反而来和我争
到于为什么if (MCUCSR & 0x01 == 0x01)运行起来没问题,就不需要我再说了吧
还不明白就真无语了...

楼主:
...多谢指教啊
学习了...

网友:
谢谢snoopyzz,请多多光顾本栏,并多多解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