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掺和一下原理图

楼主(2009-05-15):
我本来没怎么深入看电路图,看到elder60和zjiafu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忍不住也仔细看了一下。
感觉zjiafu的图画得比较乱,乍一看还真不好理解,于是按自己的习惯,也是运放电路的标准画法,来整理了一下原理图,方便初学者分析:

下图有误,更正后的图在10楼

有球时 (原文件名:磁悬浮1.jpg)

没球时 (原文件名:磁悬浮2.jpg)

我个人认为,整理完的图能够很清晰的看到PID的I和D部分(原图的220uF画到基准那边去了,让人随便一看以为是虚地)。
U1是反相放大器,输出经3.3k和510+10uF组成的微分电路进入U3。U2和U3是全差分放大电路,反相输入,同相端接2个220uF和300k组成的积分电路。
U1,U2,U3合起来是一个大的正向放大电路,所以电磁铁驱动球的运动应该是一个负反馈过程。由于整个电路正向放大倍数达到17000,所以球下插入铝板(铝板的屏蔽作用把负反馈削弱了)会自激是很正常的。

没球时,U1断开,U2和U3同相端接2个5.1k组成的虚地(这回才是真的虚地),反相端通过300k接同相端,此时线圈电流为0,省电。

其它细节就不说了,elder60和zjiafu的讨论已经基本理清楚思路了。唯一还有疑问的是那个430k,这么分析下来确实可有可无。

自己纠个错:充当霍尔的信号源不应该接地,应该接虚地。唉,后悔没画正负电源算了,虚虚实实,终于出错了。

网友:
许老师在这里呢,请看新贴“我们是否可以酝酿开始第二阶段的事了”,请莫怪我。

楼主:
【2楼】 xuyiyi 许意义

那个430k 起到增大 U2 输入阻抗,降低 U2 的转换速度,以达到补偿减轻自激振荡的程度。

-----------------------------------------------

嗯,运放不是理想运放,从这个角度考虑,430k是有这个作用。这个电阻的取值要视运放而定,例如原来用LM324的,换TL084这个电阻应该要改。

===============================================

可惜,目前“旋转原理” 还未发现有网友能解答出来。

-----------------------------------------------

100k的可调电阻,我认为不是用来调整失调电压这么简单,而是要给一个初始偏向力,结合积分电路,产生低频振荡使球旋转起来。所以zjiafu把300k断掉后,球就会停。可以说,球的旋转速度,是和300k和220uF相关的。

【3楼】 elder60 60岁老头

我发这贴原意是给初学者整个清晰点的思路,前辈们就不必再在这个问题上花精力了,呵呵。
不过旋转这个未解之谜,希望还是可以讨论出个结论。

网友:
本来不想评论“旋转之谜”。没看我一直回避。

我们现在如同考古,手上有个“文物”,考古学家们力求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出什么?于是产生了许多“剧本”。

大家从正面来思考的多,许老师甚至称之为“绝对是个超级人材”。

我由于能力问题,目前无法评论“旋转之谜”。甚至,没有看出“旋转之谜”。但又不忍从反面来思考。

但“2个200uf和正反馈”确实出现在电路中,不可回避。我心中,暂以“导入不稳机制”来命名之。

先生认真研究,佩服。另,可能上图有个小误:R5下端。

楼主:
【5楼】 elder60 60岁老头

老头把我叫先生,我没那么老,郁闷了……

谢谢先生指正,R5确实犯了个不小的错误,今晚更正。

旋转原理在项目的发起贴里大家已经讨论过,2组线圈输出90度相位差的正弦波。这个用双踪示波器就可以验证,何苦大家猜得这么辛苦呢?

楼主:
犯了原则性错误,这个世界是多极的,电子学说也不是万能的,有些事情不是纯电子学说能解释的。

-----------------------------

不太明白,愿闻其详。

楼主:
更正原理图。

有球时 (原文件名:磁悬浮1-1.jpg)

没球时 (原文件名:磁悬浮2-1.jpg)

网友:
【10楼】 gzhuli
请顺着这样的思路,思考一下,或许颇有趣:

环境:原设计师开发部。
人物:原设计师,其上司。
时间:开发进程中的某时刻

上司:现在,能稳住了么?
原设计师:很稳了(颇得意)。
上司:别得意,想想看,动都不动,用户会喜欢吗?必须...

请你继续。有兴趣吗?

楼主:
我是设计师的话,我会设计得像阿莫一开始描述的一样:

用户放上去是不动的,就不动。
用户放上去是转的,维持转动速度不变。
用户改变转动速度,能维持新的速度。

当然,我不是设计师,我没有实际开发这个产品的经验,不知道当中有多少困难,所以设想归设想,真做的时候肯定要根据项目时间和成本有所妥协。不过,设计产品的时候我会充分和同事沟通,尤其是负责市场的,去了解具体的需求再确定设计目标,不会做出来了才知道原来客户要动的。初始的设计目标,对于确定总体设计思路和侧重点,是很重要的,定的不对,很可能要推翻重做。

对于许老师的提点,依旧不太明白。无论是否出于设计者的初衷,这个产品确实是具有自动旋转特性(我没实物,只能相信zjiafu说的,静止的球会自动转起来),这个特性如何实现的,总有个原理,逃避不了的吧,难道是超自然现象?如果说不是电子学说,难道是地球自转引起的?

不过,我对于自己的猜测确实是没把握的,因为总的电路是看不到2组线圈之间有90度相位差约束的部分,所以希望能够先确认是否存在2组线圈有90度相位差正弦波的事实,再作进一步分析。

楼主:
【13楼】 xuyiyi 许意义

去掉300K,就稳定了?那就是说300K是设计师专门引入的不稳定机制嘛,为的就是要球转起来。

网友:
如果是没有限制的,启不是要越转越快?最终会爆炸的

楼主:
【15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转得越快,阻力越大,驱动力和阻力总会有个平衡点的,又不是真空。
况且如果是设计出来的转动机制,应该会有固定的谐振频点,基准电压不变的话,转动速度应该是恒定的。

楼主:
所以说300K是旋转的窍门了,这样的话球的转速应该是固定的。

线圈、球、霍尔这半圈电磁回路的互动关系应该可以等效成一个电感,不太确定,还要再找找资料。

网友(2009-06-27):
有趣,有意思

网友(2009-08-07):
是不是像无刷电机原理一样让他转起来的,用的是交替磁场,我瞎猜一下?

网友(2009-09-23):
刚注册啊,帖子看了一大半,如果能转,明显有旋转力--》旋转磁场,旋转磁场哪儿来,在驱动来,gzhuli 咕唧霖 先生说了,示波器可以测到叠加的90度相位差的正弦波,看来应该是某个环节产生的低频振荡,而此低频振荡还不会导致线圈失控,因此,叠加的正弦波幅度相对于反馈控制会比较小。

胡思乱想的,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