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底层驱动加中间层软件的疑问

楼主(2009-05-15):
有一段程序是这样的。
  void putspichar(uchar c)
   {
     while(tx_counter==size);
     。。。
     if(tx_counter||((SPSR&0X80)==0))    //发送缓冲区已有待发的数据或者SPI正在发送数据时
       {
          ;;;;;;
          tx_counter++;
        }
     ELSE                                //发送缓冲区空且SPI口空闲
       SPDR=c;
   }

   这个程序我有疑问请教:SPSR的最高标志SPIF是发送完成中断标志。刚开始时候,tx_couter(发送计数器)和SPIF为0,那么if(...)判断式为1,这样就无法启动SPI发送,无法执行ELSE语句。大家帮我分析看看。

楼主:
马老师,你这本书上的程序啊。有空解释吗

网友:
这段有问题 马老师纠正过了 看勘误表

网友:
请参考: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9533&bbs_page_no=1&bbs_id=1003

楼主:
马老师,你那本书还有哪些勘误的?

网友:
饭菜都已经摆到桌上了,总不能还要喂吧。有打字问的时间,多看几眼,点几下鼠标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