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51核,74hc573,ram62256,能否做到一个大规模的cpld里面,不太会用fpga

楼主(2009-05-15):
应为在设计中经常用到这三器件所以有了这个念头,这样pcb小些

网友:
不现实,CPLD的资源做51核不太现实。可以用Actel的小容量FPGA,和CPLD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cpld做不了。62256比较耗资源

网友:
别弄了,,可行性小于0.1%

网友:
CPLD 装 51核 真有想法

你还不如花5元钱 加片51单片机呢

网友:
这样即使能搞出来,开发成本和硬件成本都会比较高,没有太大现实意义。

网友:
我嵌入FPGA的51核可以跑到200多M

网友:
to 6楼:

真的吗?几级流水线的51?什么型号的FPGA?4 clock的51在xilinx spartan3s-400好像只可以到20几兆吧?

网友:
CPLD?用FPGA啊。。。。用FPGA嵌51的核,推荐使用actel的FPGA,小规模的,成本低,能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
我用的是ALTERA的FPGA EP2C5T144
上资料了
这个核不是网上能下载的到的哦
网上的只能跑到36M

网友:
这个核我好像有,只是没有文档。还有,看MCU的性能不能光看频率。你这个核是12个时钟一条指令,而单周期的8051核只要1个时钟就可执行一条单周期指令。相对来说,M8051跑240MHz时,单周期的8051只要跑240/12=20MHz。
当然,M8051除单字节单周期指令外,有许多双字节单周期指令也是12个时钟周期。而单周期的8051核只有部分单字节单周期指令是1个时钟,双字节指令至少要2个时钟。而所有和RAM有关的指令都要多耗一个时钟。实际上,没有12倍的性能差距,不过据说平均算下来,有10倍左右的差距。
单时钟的8051虽然性能提高了,不过时序上不能完全和传统12周期的8051兼容,而且基本都不提供对外部ROM、SRAM的接口。
4时钟的8051除了提高性能之外,仍然基本保证时序上的兼容,可以提供对外部ROM、SRAM的接口。

网友:
你那个是网上下载的吧

网友:
是网上下的,没研究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