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工设计的雕刻机,准备下手了,欢迎网友指正。

楼主(2009-05-15):
我是一名电工,潜水很久了,中毒很深也想自己做一台雕刻机。这是我设计的机械图,不是很专业,看看有什么问题。我的思想是先做三只标准的电缸,再用30*30的方钢做个架子。把三个电缸往上面一放就是一台雕刻机了。
20*60*180的45#钢板ourdev_445002.pdf(文件大小:16K) (原文件名:电缸(丝杆及光轴固定座).pdf)

楼主:
部分已购材料或找的材料,现在就等机架了。并口线是自己找的打印机线改的。

买的滑块全部10只加6支光轴共290元 (原文件名:滑块.JPG)

买的丝杆三支160元。 (原文件名:梯型丝杆.JPG)

拆的工业缝纫机上的串励电机,实测速度220VAC下17000R/M。ourdev_445027.JPG(文件大小:570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主轴.JPG)

楼主:
现在已经花了800多元,看1000元内能不能做下来。电气部分已经调试成功,设计了两块电路板,CNC代码都做好了,就等机器做好就要干活了。

楼主:
打印机线只有一端可以连接电脑并口,另一端接打印机的不能直接和TA8345连接。只好剪掉再焊一个D形25针母头。

网友:
电脑市场有卖两头都是D25的线的。

楼主:
做雕刻机电气部分比较简单,就是机械部分很难,主要是精确度要求高。以前自己做过自动售水机,自己喝水方便不用去买桶装水放家门口一个月还可以卖五六百元。机械部分就是花1500元做一个650*650*1800的铁箱,然后在箱里面装上水路电路元件,感觉很容易。现在做雕机开始也认为很简单,做起来感觉还真不容易。现在最担心的是用方通焊出来的架子能不能用。

网友:
我觉得方钢不靠谱,误差大就废了。

机械小白建议找木工木制,或铝型材自己搞。

网友:
机械部分设计复杂,加工也没条件。

楼主:
谢谢!先用方通试试,不行再用木板或铝合金。三个电缸做好先保证三个轴的精度,用木头做架子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关键的电缸部分还得用钢材做。

楼主:
昨天找了几根40*40的角铁焊了一个架子,先发上来大家看看能不能用。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5251.JPG(文件大小:407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图像00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5252.JPG(文件大小:49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图像00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5253.JPG(文件大小:410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图像004.JPG)

网友:
缺少以后调整精度的区域,焊接不可能有精度。X Y Z怎么保证垂直??
  建议先用角板(或法兰)螺丝紧固,精度调整到了,再用配作定位销保持。角铁的力学特性不如方管。

楼主:
我用角尺和卡尺测量了,感觉还可以,下午放大理石平台上划线钻孔然后装上去试试看,反正没花钱,就费了点时间。

楼主:
应该是:电气部分模仿容易。机械部分模仿困难。
当你解决了机械问题,又会发现,原来电气部分更难 :
-------------------------------------------------
电气部分对我来说就是小儿科了,我在工厂就是专搞自动化设备维护的。去年接了个私活去上海一家集成电路厂商修一台硅片传输机器人,品牌是史陶比尔的。厂家说在国内找不到人修,是在工控网上看到我的贴就联系我去。当时开价是2500一天,对方包往返机票及住宿。结果去只用了3小时就修好了。今年又去了东莞望牛墩的一家电子厂修一台设备,老板是本地人很厚道,讲好价修好2000元,机器确实难修,到下午5点左右才搞定,给钱的时候老板说你太辛苦了多给你500元。

楼主:
另外这个机架,看样子就感觉变形比较厉害。 还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楼主还需努力啊。

楼主能否找到一些比较厚实的生铁或铸铁? 这样焊起来,再找一个基准面抛平,以这个基准面为出发点,将X,Y,Z 三轴校平。。。。
---------------------------------------------------------------------------------------------------------------------
我打算用20的电木来做平台,机器做好后装上铣刀,让机器自铣平台以保证精确度。

网友:
呵呵,坛子里又来牛人了

电气部分感觉还行;机械部分 加工条件太差了,这样的JJ做出来的东东可能惨不忍睹...还有那个工业缝纫机上的串励电机震动太大了吧,会不会把10mm的空打成11mm的

网友:
个人认为设计比较合理的,不过貌似XYZ轴的行程设计有点大,焊接部位最好去下应力

楼主:
还有那个工业缝纫机上的串励电机震动太大了吧,会不会把10mm的空打成11mm的
--------------------------------------------------------------------------
我通电试过了,很稳定声音也很小,是台湾产的电机。用依梦达光电转速表实测空载下转速为17000R/M。

网友:
机架有一定的合理性,期待楼主最后的结果!一些误差可以在后期装配的时候进行修正的。加油!

网友:
雕刻机菜鸟不懂
看到楼主的签名档中的藏头诗不错,哈哈

楼主:
看到楼主的签名档中的藏头诗不错,哈哈
-------------------------------------
这是去珠海圆明新园玩的时候园内的一个高人帮我写的,写一首35元。

楼主:
按第二个方案做的机器已装配好,但Z轴太高,X轴的联轴器还有点小问题需要改进后才能用。目前和电脑连机,急停和XYZ三轴限位、手动功能均已调试已成功。先上几张图片。

网友:
速速很快啊,精度怎么样?

网友:
雕个东西看看

楼主:
在Z轴上加了一块钢板降低Z轴的高度,今天开工啦!上午做了一半因X轴联轴器顶丝没锁紧没成功下午继续。现在用手机拍了个正在干活的相片,等雕好后再发作品。

楼主:
现在雕的是网上找的现成的龙凤戏珠的图,第一次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钢管焊接的机架,做得好的话,精度也很高的,主要看制作者的水平,其实只要重复定位精度足够,其他的精度都可以用软件补偿来提高,其原理是利用坐标的附加移动来修正误差,这是数控机床和普通机床很大的一个区别

楼主:
焊接的机架也要做的,目前正在订丝杆和做其它固定板,准备用它来雕铝合金,到时可以实现用雕刻机来做雕刻机。我评估了焊接那台的精确度要比这台要高,机身很稳。

楼主:
我设计的只固定机架,X,Y,Z三轴是相对机架是独立可调的。我这样做成本就很低,加工容易。

楼主:
我的作品雕好了,先上个图。第一次用有机板雕了一会儿就粘刀,用木板就很好,后来想了个办法一边雕一边往上浇水就不粘刀了。

网友:
【28楼】 ganlj 甘立俊
-----------------------
欧姆龙的限位开关,下足料哦

网友:
什么样的定位精度,什么样的作品,这个比较直观地能看到,不错了。

楼主(2009-06-23):
哈哈,不错,只是你焊的机架怎么没用?

如能将这机架调试出来,ourDEV 网上有多了一双巧手。
-----------------------------------------------------
焊的机架也做好了,精度要高于上一台还可以雕铝合金,用它雕刻了一块电机座效果不错,但还不够理想因此又做了一台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已做了三台雕刻机每次都有很大的进步。

因调试第三台雕刻就把控制线拆了给第三台用。 (原文件名:第二台雕刻角铁焊接的机架.JPG)

这台雕刻机重50公斤左右,X轴20、Y轴25、Z轴16。 (原文件名:第三台雕刻机.JPG)

网友:
此电工真是非彼电工

网友:
甘师傅动手能力强哦

楼主:
第三台雕刻机的主轴电机底座就是用第二台雕刻机雕出来的。

网友:
我也是个电工,我的机器还没有做!

楼主:
我也是个电工,我的机器还没有做!
--------------------------------
按我提供的图纸做成本较低,还能雕铝合金,只是外观一般。

楼主:
你们没谁发现我的第三台机器和六月圆梦的是一样的吗?

楼主:
他设计的图纸,我找人加工了两套。他的图里面没有台面和主轴电机底座,因此我的主轴电机底座以及台面和他的不一样,我的电机底座是我自己设计用我的雕刻机加工出来的。

网友:
藏龙卧虎啊

楼主:
试雕了一块双面电路板,是网上找的8435的驱动板看看效果。

网友:
我想用50*50的铝型材搞一个,用角铁做,不知道会怎么样,哈哈

楼主:
相信你会成功!我有用角铁做过一台上面有图,雕电路板没问题。

网友:
只要明白了原理,有加工条件,三轴是很容易搞的,就是没阿莫的样机漂亮啊!

楼主:
我感觉我这第三台机更漂亮些,只是相机差了很多没拍好。

楼主:
我对照相没什么兴趣,灯光就更不想去搞了,等天晴了拿到太阳底下去照看看会不会好点。

楼主(2009-08-26):
我这三台机想成本价转让,有意的朋友请联系。shop58369976.taobao.com

楼主(2009-12-18):
很久没上来了,发一个升级后的图片,增加了自动回原点的功能和Z轴对刀的功能,特别是Z轴对刀很有用.

网友:
不知道lz花费了多少银子?

楼主:
不知道lz花费了多少银子?
--------------------------------
机架十一块铝合金板包工包料1850,丝杠3根350,直线轴承、直线轴等500左右,主轴电机180,电控部分大概500。整机成本3500元左右。工作行程280*320*60。

网友:
期待lz的雕刻作品!
看到了,在57楼。

网友(2010-02-26):
花费真大啊

网友:
似乎没啥新意.步进电机装的有点画蛇添足.可以直接装在侧板和顶板上.商品机都是这样作的.底盘如果用铝座导柱.开口轴承稳定性会更好.不容易产生共振

网友: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
家门儿,联系一下。

楼主(2010-04-26):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
家门儿,联系一下。
------------------------
不好意思,我好久没来了.
我的联系方式:ganlj@hotmail.com
QQ:495255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