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C2500和nRF24L01主要差别在哪里?

楼主(2009-05-15):
接口都是SPI吧?是不是软件差别最大?

网友:
不同公司的两个产品,就像两个不同公司的单片机一样指令系统、寄存器的名称和功能完全不同

网友:
for short distance(5m) use nordic,for long range(30-50m) use cc2500.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兄弟。

他们的价格差多少?

网友:
这里有一篇老外写的两种芯片的比较

http://blog.ednchina.com/shaoziyang/186729/message.aspx

网友:
NRF4L01的速率只有1M /2M 而且内部寄存器简单, CC2500速率最低从1.2K---500K有很多可设定,CC2500的寄存器多,幸好TI的文档比较详细否则不好做。

楼主:
to【5楼】 shaoziyang:
   如果这篇比较不带偏见的话,看来除了RSSI,其他方面nRF24L01全面超过了cc2500.不知都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cc2500 整块模块可以3.5元左右应该可以把

网友:
cc2500, 模块3.5?
怎么可能,多大的量

网友:
cc2500 about US$0.5 about 50k-100k,1k about u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