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没有3公里内人体检测传感器可推荐?

楼主(2009-05-15):
这两天回老家,老家邻居里有很大的果园,果实成熟时,因晚上怕有不安份的人,叫我帮他做个可以3公里内可以检测到人体存在的传感器,请问有没有可以做得到?

网友:
要是有只小兔子什么的会误判的,不过估计现在小兔子也死绝了...
半径3公里有点大了.  呵呵!

用红外对射吧...  多拉几条就可以围起来了..
现在有些人就是变态! 开着豪华车 带着员工去偷鸡的女老板也上报好几次了...

网友:
牛哦
这个可以军用了

网友:
估计要  “人眼 + 望远镜”  这个组合了

网友:
3000米,牛哦!比军用还军用!你邻居家什么果实?

网友:
复杂点的用制冷热像仪,简单点用激光。

网友:
军方好像有人员监视雷达,配合上树木定点雷达,应该就能实现楼主的功能了。《兵器》曾经有一期介绍过。

网友:
如果这个果园(敏感词0571)说了可能能搞定吧。

网友:
多养几条狼狗啊.
再不行提高待遇,养个3,5条就行了,每个狼狗配一个摩托车.让它天天不停的转.就好了...

网友:
多养几条狼狗啊.

网友:
多养几条狼狗啊.
还要巡逻。

网友:
建个高塔,上面装个红外摄像机,估计问题不大了

网友A:
军方有这种技术,用于边界非法入境人员监视,采用摄像头和地面震动检测,从震动信号中提取人类脚步特征。配合红外摄像头就可以检测几公里内的人类活动。楼主要是搞出来可以联系国防。

网友B:
订几个牌
写刚喷农药

网友:
以前我在一家公司做监控报警系统,一次公司接到一个工程,那个单位是生产不锈钢板材的小厂,由于晚上有人偷窃不锈钢,就在厂门口养了一条猎犬,可是不久猎犬也莫名其妙的被偷了,于是找到我们公司要在大门口安装摄像头报警系统,于是就出现了可笑的场景,猎犬守护不锈钢板材,摄像头盯着猎犬,哈哈!

网友:
3公里 这个距离有点难,这么大的范围内,进入个什么动物的概率很大,一天到晚警报响不停,

网友:
楼上的故事真搞笑。。。
----------------------------

【3楼】 aysyjgw
积分:411
派别:
来自:深圳
估计要  “人眼 + 望远镜”  这个组合了

--------------------------------------------
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其实你要防范的是边界,不是面积,在边界拉上激光报警器就可以了。

网友:
想偷你啥都不好使,

网友:
【18楼】 hjssnoopy 史努比

这这...

太霸道了吧.

网友:
去年地震的时候用生命监测仪,就是这个类似的东西,想都不要想了,不现实的想法。就是有,估计也没法个人DIY的,属于高科技的东西。

网友:
这么大范围有点难,就算你安了边界报警器,如果没人照看的话,连报警器一起拿走。

网友:
摄像头加一定的软件,可以做识别的,不过估计分不清是人还是动物。

网友:
强啊...........LZ发现那么强的东西给我们也见识见识

网友:
4轴飞机+激光枪

网友:
看看黑侠里面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
生命监测仪就是简易的手持式热像仪,不适合远距离用。

网友:
以前我在一家公司做监控报警系统,一次公司接到一个工程,那个单位是生产不锈钢板材的小厂,由于晚上有人偷窃不锈钢,就在厂门口养了一条猎犬,可是不久猎犬也莫名其妙的被偷了,于是找到我们公司要在大门口安装摄像头报警系统,于是就出现了可笑的场景,猎犬守护不锈钢板材,摄像头盯着猎犬,哈哈!
---------------------------------------------

我倒觉得一点都不可笑。这个方案最实用。把摄像头换成声音传送装置,只要在监控室听喇叭中的狗叫就可以了。
不过猎犬的维护成本要高过摄像头倒是真的。

网友C:
以色列有个公司有电子边界系统,曾经看过他们的介绍,就是将传感器埋在地下,按照一定距离埋设,就能圈出一个无形的边界,所有传感器连接到一个电脑,关键是电脑上的算法,据说能够区分越界的是动物还是人体,这个系统在他们国内被用在加沙地带防止巴勒斯坦人偷越边界。在清华大学看到的,他们想仿造,不过这些年了没听到什么后续消息。

网友:
18楼的 好笑啊!!!

网友:
采用n个小范围的人体检测器构建网络来实现大范围的人体检测是否可行?

网友:
应该可以搞定吧。红外卫星上面不知道用的是什么传感器;看看24小时里面,用卫星可以看到建筑物里面的人应该不是假的,多强大。

网友:
800元请个小工,效果好多了。电费也省了,坏了马上可以换。

网友:
电子边界系统,清华大学,是的,有这个,我同事就在做,还比较成熟了

网友:
按楼上各位所说,这个系统的造价可能比这个果园的所有果子的总值都要贵了.

网友:
【36楼】 nhlijiaming
积分:114
派别:
来自:
800元请个小工,效果好多了。电费也省了,坏了马上可以换。

监守自盗无法解决啊。

网友:
菲聂耳透镜+无线传输可以解决此题。

网友D:
我是做安全工程的,这个行业了解
1、红外对射周界式探测器,不过你这个需要长距离而且要防护宽度高的,无法克服撑杆跳的盗窃者,无法抵御雷电干扰。
备选方案2、,深圳有一家叫兰星的公司,做电容式电子栅栏,通过3-4线平行绝缘栅栏(类似电网但是没有高压,一个高频小电压检测线间电容)这种有一个特点:不稳定,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卖了,因为任何带有水分的物体移动到附近都可能引起线缆附近的分布电容变化造成误报;死穴就是:跟本无法克服雷雨的误报;雷雨天气误报率100%(雷区电场会急剧变化,大家可以想象结果)
3、根据方式2,派生出方式3:高压瞬击栅栏,也是类似电网,不过上面除了检测设备外,还用兆欧电阻挂上高压电,通过切换方式工作在“检测-高压瞬击模式“之间,这是在输出和输入之间不断切换,防护和检测兼备、而且不会致残。这个在陆军某弹_药仓库用过,把整个山都围起来了,稳定性不谈,至少没人敢测试,哈哈。
4、光纤式周界:预埋、悬挂(不推荐)单模光纤,用高精度的激光在光纤通道内传输。在光纤受到压力变化的时候,输出的激光相位会受到影响,通过检查和初始相位差,达到预设值即报警。见过,没用过,造价不高:光纤很便宜大家都知道。设备应该也不会很贵,就是不清楚稳定性如何,缺点:无法指示出报警位值区域,因为它必须是一个整个的光纤闭环,才能通过反馈检测出初始相位的微小变化避免误报,但是对抗雷电绝对没问题。
5、点阵式传感器,这个你绝对用不起:它使用XY矩阵方式在防护周边大片地面埋设磁芯线圈,当地面受震动的时候线圈会有感应电流析出,会有分析器分析出移动的物体重量、方向、速度等等,光施工费你就出不起。军方用的,简单点理解,它整个就是“人脚触摸板”。
6、最低廉的建议:狗,如果不怕野兽可以考虑放几条狼最好,可以不用喂食。
其他野鸡建议:人肉雷达(闻所未闻)长距离高倍红外,这需要占据制高点,而果树非常高,遮挡人绝对没问题,想都不要想。只要是被动光学方式的,都不用考虑,而且专用的镜头和感红外的摄像机造价估计能赶上方案1了。

网友:
在果园一周建几个哨塔,每个哨塔上放一个雇佣兵,每人拿一把AK看守。

网友:
楼上的确高明!最好还带有大狙,B46,欧也~

网友:
期待更高的高人回答。

网友:
1楼的比较实在

网友:
实在没有好办法,我出个馊主意
在每隔一段距离,放置一个禽舍,内养大鹅,保证能发现移动物体,哈哈,
费用低,关键时还能解馋,鹅粪可以增加土壤营养,
哈哈,一举多得

网友:
先找Z.F.将果园规划成城市,一圈站满城_管就行了。

网友:
看来还是我家乡的方法最实用,生物工程,在边界上种满带剌的植物,如果你肯下本,先拉铁丝网再种,内部再来几条狗。每天看一次,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地雷最便宜,而且还免维护。一次投资,终生受益

网友:
楼上的不是一次投资吧, 爆了还要再买吧。

想办法让果园闹鬼,传出去,谁也不去了

网友:
闹鬼的果园产的果子你敢吃啊?!

网友:
租个卫星——————
太贵了???

租个黑鹰——————
还是贵???

租个猫头鹰吧 ^_^

网友:
楼上的各位太强了吧.

楼主:
前几天在老家上的网,今天回到广州拉。

先谢谢各位各种各样的奇招,自己也觉得这个实现难度好大,成本也不低。
【36楼】 nhlijiaming
请个小工看

看来还是36楼的兄弟实在啊。

网友:
在果园内设置交通标志 70码

网友E(2012-06-12):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安全工程的,这个行业了解
1、红外对射周界式探测器,不过你这个需要长距离而且要防护宽度高的,无法 ...

你好,我有问题想请教!
我现在读研一,老师所做的课题就和围界报警有关,我现在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合适。距离大概也得有几十公里这样子吧。
原来听说师兄做过一个激光对射,但是误报率比较高,而且安装也比较费事,即使用专业眼镜将几十米远的激光对准,也不敢保证它能安装牢固,室外有风有雨,影响很大,所以方案被否。
我考虑用人体热释传感器,但是搜集资料发现不适合用在室外。
我现在考虑用振动传感器,不知道是不是唯一可行方案,传感器的选型,使用寿命和价格是主要考虑方面,因为如果没有比人力更好的方案的话,恐怕还不如原来巡逻来得方便。如果方案连可行性都没有的话,我就得赶紧换课题了,所以比较棘手,请您帮我想想看,有没有合适的方案。
对于清华大学的那个围界方案,我还想了解更多,如果有谁知道,也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埋地雷得了
并且竖好小心地雷、雷区、军事管理区等等牌子
我就不信有人敢进

网友F:
AN/PPS-5B/5C
能定位6km内移动人体,全天候工作哦亲~

搞不搞得到是个问题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d ... _Surveillance_Radar

网友:
47楼 实在没有好办法,我出个馊主意
在每隔一段距离,放置一个禽舍,内养大鹅,保证能发现移动物体,哈哈,
费用低,关键时还能解馋,鹅粪可以增加土壤营养,
哈哈,一举多得
好方法

网友:
从需要分析,很难很难做得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军方有这种技术,用于边界非法入境人员监视,采用摄像头和地面震动检测,从震动信号中提取人类脚步特征。配 ...

能推荐一种这样的振动传感器吗?

网友G:
用微波感应器,加大功率,

网友H:
在果园四周安装一层高速公路上使用的隔离网,这个相对比较便宜的。
日常工作只需检查该网有没有被破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微波感应器,加大功率,

微博感应器是不是必须得大电压供电啊?我想要用电池供电的那种传感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果园四周安装一层高速公路上使用的隔离网,这个相对比较便宜的。
日常工作只需检查该网有没有被破坏就可 ...

前提是已经有网了,现在想要在网上安装传感器,而且可能不单单是果园,应用到其他围界上,比如机场围界,军区围界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有问题想请教!
我现在读研一,老师所做的课题就和围界报警有关,我现在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传感 ...

电容电缆、光纤震动电缆、微波周边届,这三个方法,以色列都有成品,都是上百公里的范围。而且,国内都有成功仿制的,伟大的华强北,伟大的山寨MADE IN CHINA

网友:
光纤传感器噻
拉一圈 可以定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AN/PPS-5B/5C
能定位6km内移动人体,全天候工作哦亲~

包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包邮不?

淘宝上不让卖
请询代理商,比如名叫北边的那个工业公司
传感器制造商:
Thorn EMI Electronics, Hayes, Middlesex, Great Britain
Advanced Electronic Co. (AEC), Riyadh, Saudi Arabia
Eaton Corp., Long Island, N.Y.
Engineered Support Systems, St. Louis, Mo.
Thales Sensors (formerly Racal Radar Defence Systems), Crawley, Great Britain
Telephonics Corp., Command Systems, Farmingdale, N.Y.

网友(2013-06-25):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安全工程的,这个行业了解
1、红外对射周界式探测器,不过你这个需要长距离而且要防护宽度高的,无法 ...

电容式电子栅栏。

网友:
买1000个zigbee模块,配上加速度计,或者微波感应(类似楼道开关)
人移动的时候,速度不会太快,而且有轨迹可循
很容易可以分析出来,是什么东西经过

网友J:
我给大家爆个军用科技吧,这个技术当年是10万元被军方买去的。你先用电线围上你那三公里,然后把这个电线的一端插入微波模块的振荡线圈内,它可以感应在这个3公里范围内电线边上人的活动。

网友:
电子围栏包3KM起来,

网友:
你邻居方向有点偏了。
不知道楼主听过簕竹这东西没,我一朋友前几年花了几十万砌了条米七高的围墙,把四百多亩地围起来,结果被台风吹塌了。后来找到我另一朋友,那丫花了几万大洋给他四周全种上簕竹两年以后,人兽皆不能过。上次为了开条六米路,两台大勾机花了三天才整出个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订几个牌
写刚喷农药

不如写上孟都山的转基因实验地,保证别人不敢吃。

网友:
建个瞭望塔,用个边境探照灯,在配个也是望远镜,再来一个AK47,就行了。没有人敢动你的。

网友:
楼主说的其实是战场雷达,放弃吧,只有军方有这玩意,如果你也有了就要去喝茶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给大家爆个军用科技吧,这个技术当年是10万元被军方买去的。你先用电线围上你那三公里,然后把这个电线的 ...

你是说多普勒效应吗?当前果园这种情况不靠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是说多普勒效应吗?当前果园这种情况不靠谱吧!

偷着乐去吧,这可是不传之秘,都该让阿莫给台裤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色列有个公司有电子边界系统,曾经看过他们的介绍,就是将传感器埋在地下,按照一定距离埋设,就能圈出一 ...

难道使用的是地磁传感器?但动物及人的影响也太小了吧,

不知这类是什么原理传感器,这个很牛B。

网友:
安雷区吧。。。。。。养100多条狼。。。狼群在此,谁敢造次

网友:
挂个牌子:

内有散养狼狗!!

再用MP3录个狗叫声,时不时的放放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推荐一种这样的振动传感器吗?

压电传感器

压电薄膜
压电电缆(这个可以用在周界)

网友:
说说朋友的果园是怎么搞的,十几亩的山坡,周围全部用铁丝拉一圈,然后种上花椒树和多刺蔷薇,效果好的很,花椒树和蔷薇的枝叶把每个空挡都挤满了,也不用修剪,再没人愿意翻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给大家爆个军用科技吧,这个技术当年是10万元被军方买去的。你先用电线围上你那三公里,然后把这个电线的 ...

有点怀疑 微波能在导体中传这么远?????

况且定位也是问题

网友:
四轴+近距离人体感应和摄像头,定时巡逻
和上面的方案比还算靠谱了

网友:
这个比较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