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像nrf2401、CC1100之类的无线芯片的产品怎样做到别人的遥控器(相同的产品)不能控制

楼主(2009-05-15):
这个问题我在很多论坛上都问过,但从没得到过满意的答案,是大家都没有做过还是知道而不愿意说呢?

如果单片机或者无线芯片中的任意一个具有相对唯一的ID,那么把这个ID和数据一起发射,只接收事先设定好的那个ID号的数据,问题可以解决,但是绝大多数的单片机和RF芯片都没有唯一的ID,那做产品时一般是怎样做的呢?

楼主:
一般的汽车防盗器或者遥控车门之类的,是用无线编码芯片(比如1527、HCS101、HCS200等),这个芯片在发射按键时同时也发射了几十位的内码,可以大大降低内码重复机率,可是ISM频段的芯片绝大多数都没有内码或者叫ID号或者叫序列号的东东,所以很想知道大家真正做产品时到底是怎样做的呢?

楼主:
【1楼】 soulmate
协议~

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硬件和软件是完全相同的,靠什么协议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连接到互联网上的每一台电脑,它有不同的IP地址(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能识别是哪台电脑,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靠协议能区分每台电脑?

网友:
为自己的产品 加个ID. 也就是序列号...

楼主:
【4楼】 n0831
为自己的产品 加个ID. 也就是序列号...

我也知道加了ID肯定是可以解决,但怎样加ID呢?要生产单片机的厂家改芯片?

网友:
很简单!在烧录程序时产生 一个唯一的ID号!

网友:
你说对了,是没有那个无线芯片能做到地址惟一性的,可是发送数据是不同的呀,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协议作东西,即使收到别人的数据丢弃就是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协议只有收到0x68 才认为是你自己产品一桢数据的开始,而受到0x16就是一桢数据的结束,中间还可以插入指令代码,数据域,crc校验等等!

楼主:
TO 【7楼】 soulmate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都是我自己的产品,只不过一个卖给甲,一个卖给乙,我的意思是甲在操作他的产品时怎样避免不会使乙的产品动作(甲和乙可能是邻居)

【6楼】 jonytsx
很简单!在烧录程序时产生 一个唯一的ID号!

是的,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这样生产会很麻烦,因为每次烧写前一定要接着上次的序列号开始,并且无法几个人同时烧(如果几个人同时烧写会很混乱),所以我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批量生产过?
另外,AVR的烧录器烧写时可以使序列号自动加1并保存到某个地址,可是其他很多单片机都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这种方法肯定不是好方法

网友:
这是个思路,如何实现就各显其能了。生产线上烧入唯一ID是个办法,选择有唯一ID的芯片也是办法,如果CPU没有唯一ID,加一颗ID芯片也是解决办法。

网友:
就nRF24L01来说,射频有1M、2M的传输速率可选,而且工作的射频频率有125个可任选,每个通讯模块可设定3字节或4字节或5字节的地址,传输的数据可设定为1字节到32字节。接收端要能接收到有效数据的话,必须发送端的射频频率、数据传输速率,地址和数据长度必须要能吻合,而这些都是模块的应用者自己定义的,别人要是无意中能设置得和你的模块想吻合的可能性几乎为0。如果这样都还觉得不放心,那么可以在那1到32个字节的数据中加入自己的特定密码。

网友: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题,没注意到(相同的产品)这几个字。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采用芯片地址递加的方法,再结合不同的射频频率。125个射频频率乘以5字节地址,相信够生产很多的产品了。或者是在数据中定义每个产品的序列号。楼上各位其实已经说到了。

网友:
无线键盘鼠标的解决方案是:对码。

加个按钮,每次按下进入对码模式,自动重新生成一个随机的ID,并重复广播,另一端也有个按钮,按下就会进入监听模式,接收这个新的ID并记录下来,完成对码过程。需双向通讯的话可以用协议交换双方ID,甚至把加密的密钥交换也做了。

网友:
makr
想了解一下nRF2401有跳频吗?有的话是软件还是硬件自动选跳到哪?

网友:
那就不知道楼主一批产品的数量有多少了,对于一个有四个字节地址的来说,总共有4294967295,可以用6位来标识产品 ID,剩余4位标志区域,所说的区域可以理解为不同客户,类似: 地址: 000000  区域:1234 ,都是10进制,这样,两者结合起来,通过某种算法,还能产生另外一种条码,例如1234079303765 -> ( 1234-07930376-5 ) 这种条码具有唯一性,可以贴在产品表面,通过还原算法,还能由条码->地址
  当然,肯定需要做一个上位机软件或者记录表格来保证此区域码内的地址是唯一的,也可以加一的算法,如果楼主产品很多,
这种方法还不够的话,那就还是我说的协议,eeprom里面存按照特点算法生成的地址,虽然一批产品都会收到数据,但是有逻辑地址匹配的才能正确执行

网友:
程序随机产生一个ID呀!去看TI的RF文档吧!

楼主:
【9楼】 Appcat 苹果猫
这是个思路,如何实现就各显其能了。生产线上烧入唯一ID是个办法,选择有唯一ID的芯片也是办法,如果CPU没有唯一ID,加一颗ID芯片也是解决办法。

加一颗ID芯片比较靠谱,其他那些方法都非典做法,估计说这些方法的人都没有批量做过产品。

网友:
LS的才没有真正做过批量的产品,对于同码问题,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2262这些这么少地址的IC现在还不是大量使用,更不用说其他更多地址的IC,有时候要考虑同码干扰的概率性,其实是出现这种现象是非常低的,要在产品成本中平衡,可能出现用户互相干扰的概率是100万分之一,你为了避免这个概率,你要使用更贵的IC,你想你的老板早就炒了你了。跟你说,即使用2262这些IC,干扰的概率可能也是100万分之一,想想为什么吧,不要总想着地址的大小,要想实际使用环境等问题。现在很多烧录器都是支持序列号烧写功能的,是针对所有支持的器件。除非该单片机是厂家专用的,那就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手动改。不要去想什么程序随机产生ID这些东西,是不实际的,真正做产品的人不会这么考虑,除非不考虑成本的问题。

楼主:
TO 【17楼】 wheat
看来你还不是很明白我的意思(可能是我表达能力有限吧),我的意思是:要解决我主题上提到的问题,有很多方法,比如像你说的烧写时写入序列号,加ID芯片等等,因为我也是烧序列号的(只做到几百套),觉得管理很麻烦,比如:几个人同时烧芯片、一天烧几批等等(当然我的这个产品是不用考虑这些问题的,因为量小),所以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我只是好奇,如果真的要做大批量的、又对安全性要求高的产品,我会找来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研究的)

楼主:
汽车防盗器之类的如果是单向的,肯定是用编码芯片之类的(昨天我换电池时看了一下电路析板,上面只有一颗IC),如果是双向的,因为要显示,估计应该没有专用的编码芯片,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仅仅是好奇而已,如果真的要了解,我把防盗器换成双向的,然后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汽车防盗器的单向遥控器上本来就只有一个编码ic,所有双向的编码都是在单片机内。至于烧写的管理,请问烧一个ic要多长的时间?要用到几个人同时烧?如果有这个产量的厂家,估计真是牛啊。想是一回事,而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生产是有周期性的,你以为今天发ic烧,明天就要拿去生产阿。懂开发的同时也要知道一些生产订单的流程。

网友:
可能你觉得为什么没这个产量呢?这就是你不知道汽车防盗器这行业的销售情况了。双向的一个月能出几万套的真得没几家啊。即使上几十万的量,管理上一样没问题。

楼主:
TO 【20楼】 wheat
像我们这样的公司的品种是非常多的(仅单片机的型号就不下十种,产品型号就更多了),贴片AVR有两个人用双龙的拷贝机在线烧写,另外的单片机或直插的AVR(早期开发的产品)有三个人烧写。

“你以为今天发ic烧,明天就要拿去生产阿”
生产部把芯片拿过来后,几个小时就会过来拿(因为一天要烧N多种型号)

“可能你觉得为什么没这个产量呢?这就是你不知道汽车防盗器这行业的销售情况了。双向的一个月能出几万套的真得没几家啊。即使上几十万的量,管理上一样没问题。”
汽车防盗器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我们公司的烟道热水器控制器一个月就要生产50万套(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产品,仅仅是举个例子而已,因为它不可能需要无线遥控)

网友:
每个行业每个公司的生产情况是不一样的,LZ提到关于地址的问题,我也只是针对该问题,如果不需要地址的,根本就不存在管理上的问题。

网友:
唯一ID+协议
ID自增,如想N多人一起烧起始地址不一样不就行了
比如四个字节,第一字每人分配的不一样,后面三字节做自增,用完了第一字节自增(分配时间隔开)就行了,全用完了,同法再来过

楼主:
回楼上:ID自增,如想N多人一起烧起始地址不一样不就行了
是的,但管理比较混乱,因为是一个烧还是两个人烧还是更多人烧是不确定的,就算一个人烧也不是很方便,比如上午从0烧到了80,下午接着烧时,必须要把80作为初始值(如果又从0开始烧就重码了)。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烧写人员烧错了,不容易检测出来,总之,用这种方法比较麻烦

网友:
有ID控制不了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用一个不同ID的遥控器,在很近的距离(比同ID的近),又是相同频率的,那么被控制设备是不是就不能响应同ID的遥控器的信号了?这个怎样解决?

网友:
【15楼】 again  是哪篇文章啊,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
但就算是地址有重码,只要销售的地区分开就可以了。一个华南一个华北,还能有干扰吗?

网友:
1、加入ID芯片。
2、定制一个编程器,自动在烧录的时候少些ID,使之不重复。

网友:
用MCU配置射频芯片控制发射功率、频率、地址,要不咋做到跳频、跳址。。。。

网友:
听朋友说某小区停车场的所有汽车的无线防盗锁同一时间全部被打开.

网友:
用短接片或者那种一排的开关,可以在发射和接收机上设置“用户码”,位数你自己定了。
家电遥控器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关于ID方法有两个:
1、选用带ID的单片机,STC 就有带加密ID的型号
2、有一款脱机烧录机,能自动写入序列号

关于钥匙。最好采用双密钥技术,如RSA算法等,同时最好采用多轮应答口令,口令密押传送。

网友:
zrl700424 :您好!好久不见,一切可好?关于看到您提到的议题,是否可以通过对码来实现?比如遥控器器热水器都设置一组地址码(比如8位地址码,16位地址或32位地址码),用户在买了热水器商品回去先进行对码。对码的过程是第一次上电按一个组合键,程序把发射功率调到最小小,这样可以在2~5米内就可以实现对码,对码成功后再调回发射功率,即可以实现正常距离通讯。这样即使是邻居也不会出现相互不能串扰的情况出现。这样可以解决每次需要写一个固定ID号的烧录程序的麻烦?不知道我说的和您说的是否契合?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09-06-17):
oyggj:好像有两年没见面了。

早期的遥控卷闸门用的就是你说的方案,每边都有一个8位的开关(8位地址码),只有两边的地址设置一样时才能使用。
如果遥控器具有唯一的ID码(烧写程序时序列号自动加1、ID芯片等)的话,使用前对码,对码成功后控制器记住该遥控的ID号,以后只接收对过码的遥控器的信号。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别人一般是用什么方法使遥控器具有唯一的ID号的(因为我觉得烧程序时序列号自动加1管理有点麻烦,加ID芯片可能成本有点高),所以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有更便宜或者使用更方便的方法。

网友:
对码是非常好的方法。
当然我说的对码可以在出厂前,用个专用对码器(该设备可以产生唯一ID)对每个产品进行对码!

网友:
----------
    做个记号!

  不算很复杂的问题,看看大家讨论到什么时候?!!!

  ---------
          2009-06-17

网友:
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制作ID算法,烧录者工号+当前的日期,(年月日时分秒),保证在100年内不会有重号(前提是系统时间不能改哦),还能知道是什么时候烧录的。

网友:
zrl700424 :如果是一定要在出产前固定一个永久性ID号在发射遥控器的MCU里面,一个就是你现在用的方法,MCU烧录自动加一来设置永久固定ID,再拿去加工,另一个就是楼上30楼jackielau同志讲的采用一个特殊的发射器对出厂前的每个遥控器进行永久ID号的设置。
    但是我的想法是可以不用给遥控器永久ID号,完全可以通过遥控器在用户对码的时候随机产生ID号,比如8位ID号(10位、16位类似)为举例,当用户在对码操作时,按下一个对码组合键(比如:同时按下温度+和温度-键2秒后),发射功率调置到最小,调到最小的目的是为了最近的距离对接收器进行对码操作,比如2~5米内),此时,MCU地址码00h~FFh发射256个包出去,当然包格式里面除了含有地址码以外还含有对码的特殊控制字,以区分于正常通讯,每发一个包(发一个包的时间在10mS内完成)等待一定的时间(比如10mS~20ms)接收热水器接收器响应,256包一个循环,程序设置30S内完成对码,因为用户按下了温度+和温度-键的组合键,发射器一直在发射带地址码的包出去,用户只要在30S内按接收的一个确认键就接收下256个包里面当中的随机的一个包的地址,并保存在EEPROM,并应答遥控器存好地址,可以退出对码过程。恢复正常通讯。不知道我讲的是否适合您的想法。

楼主:
随机产生ID号,一般的家电产品实际使用可能问题不大,但理论上还是有重码的,如果是汽车防盗器,就有可能别人的遥控器能打开我的汽车。

目前我接触到的汽车防盗器都是用的编码芯片(滚动码或者固定码),还没有看到用nrf2401、CC1100之类的无线芯片(估计也没必要用这种芯片,因为只有三、四个按键而已,那些无线编码芯片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像无线抄表之类的产品估计也不敢用oyggj说的这种方法。

这个问题是我没把问题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想问别人一般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可以怎样做,比如我问在电脑上一般是用什么方法输入汉字的?回答:一般用五笔、全拼、双拼等,而不是要回答:可以用笔画一笔一笔的输入,也可以用四角编码(数字)输入,还可以用发电报之类的数字编码输入,当然,这些方法肯定是可以输入汉字的。

网友:
to 【43楼】 zrl700424

    你的思维可能进入 LOOP 状态了!
    ---------------

     “随机产生ID号” 是目前唯一低成本,高可靠的 方式!

      但在“随机产生ID号”的实现方式上需要技巧性!否则会出现你所说的”理论上还是有重码的“!

      至于怎样产生 无重码的"随机产生ID号"的技巧,还是留给你去思考!

网友:
呵,如果一定不想要有重码,肯定需要编制分配唯一ID号,就像Internet的外网IP都是规划好分配出去的。至于怎样的方法给这还真的不好说有什么特别理想的方法,也许你现在的烧录程序的方式来做还算是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方法。其他的什么增加ID号IC处于成本考虑基本上不太现实,但是你说还没看到RFIC做汽车遥控门禁,我告诉你其实中山有一家很大的汽车遥控锁厂就是用IA4421在做汽车门禁,并不是你说的没有人再用RFIC在做,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45楼】 oyggj
  中山有一家很大的汽车遥控锁厂就是用IA4421在做汽车门禁,并不是你说的没有人再用RFIC在做,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他们是随机产生ID号的吗?有点怀疑,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宁愿买固定码的防盗器

【44楼】 jonytsx
to 【43楼】 zrl700424

    你的思维可能进入 LOOP 状态了!
    ---------------
          至于怎样产生 无重码的"随机产生ID号"的技巧,还是留给你去思考!

其实我并不关心如何产生随机ID号,我只关心别人一般用的是什么方法而已,就像我前面举的例子一样:我并不关心如何用五笔或者拼音输入汉字,我只关心大家一般都用什么输入法,如果你说你在电脑上用的是笔画输入法的话,我会有疑问会不会很慢或者很麻烦,但并不关心笔画输入法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他的地址码怎么产生我没有去关注,以后有机会我去了解一下,说不定也是像你这样烧录的时候给地址码,但是使用IA4421是肯定的,一个月出货有100K左右,他的基本上是做出口更多,其实是中山哪家做汽车防盗最大您肯定知道的,不用我多说。

楼主:
TO:47楼】 oyggj
你是不是经常到中山来?下次来的话一定到我们这儿来坐坐

网友:
好的,下次有机会过来,我广州,东莞,惠州多一些,中山和珠海也去。

网友:
楼主要遥控真正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采用跳频,来防止与其它设备产生冲突~

网友:
大部分的遥控器都不会采用跳频!!!!!

网友:
oyggj 哪如果产生了冲突了,怎么办?不是没有办法使用了?如果是遥控飞时,那不是要失控啦?

网友:
以前认识一个韩国专门做洗车防盗器的人,他说过一些别人盗汽车的手段。

盗汽车的高手有一种专门的机器可以录下遥控器发出的数据,然后再模拟遥控器的信号去控制汽车。

后来他们使用一种叫频谱转移的技术,遥控每一次发出的频谱跟前一次或前N次的都不同,当然协议是自己做的接收器肯定知道,具体细节当时没有详细问。

ID肯定是要的,其实生产的时候很简单,规定哪个人从哪个ID开始,接收器部分有一个ID配对功能,长按或三击某个键接收器就进入配对模式,此时按下任意一个遥控的键,就进行了配对。

网友:
cyberjok:大部分比较简单通用的遥控器都是采用固定频率的居多,跳频当然是可以,可以跳频的FSK的芯片很多,看那具体的项目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协议和做法。

网友:
oyggj,我做过遥控器的发送与接收,就是用固定频率的,因为没有用到FHSS的话,怕会出问题,但是用了,FHSS 主从同步跳频,不好处理,呵呵,电动直升对RF可靠要求比较高~

网友(2009-07-21):
呵,找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就OK啦!

网友(2009-09-10):
在程序中写一段特殊通信程序,用于接收PC端的唯一ID号。在板上用短接线的方式来接收这个唯一ID号。
出厂检验时,短接特殊线,由PC机写入这个唯一ID就行了。
至于PC机生成唯一ID号的方法,多的是,但不要用伪随机数。

网友:
根本原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这个帖子很火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会这么难吧。加个系统识别码就可以了,当然要自己做个通信协议了。

网友:
与26楼同问
同样的频率下,就算ID不相同,两个距离很近的的发射机同时发出信号,会对接收产生多大影响,怎么消除?

网友:
同样的频率下,就算ID不相同,两个距离很近的的发射机同时发出信号,会对接收产生多大影响,怎么消除?
这个是个问题,同问?

网友:
哦,这个是同频干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关于同频干扰的解决办法很多,比如载波侦听(CSMA)功能就可以解决,当遥控器遥控按下将需要发射数据之前,需要通过接收系统的RSSI的信号强度侦测是否有同频空中载波,如果有同频空中载波,然么需要做个随机小延时来做等待,直到没有同频载波就可以发射了。当然我相信还有更多其他的办法,欢迎大家拓展。。。。。。

网友:
Hopping code並非跳頻而是跳號,,跳頻是為了防干擾,,HOpping code or Rolling code是為了防copy,,

网友:
加个按钮,每次按下进入对码模式,自动重新生成一个随机的ID,并重复广播,另一端也有个按钮,按下就会进入监听模式,接收这个新的ID并记录下来,完成对码过程。需双向通讯的话可以用协议交换双方ID,甚至把加密的密钥交换也做了。
----------------------------------
可行,方便,快捷....

网友(2009-11-08):
都是搞技术的,佩服!

网友:
我们自己的GSM模块出厂时有几个号,一个SN号,一个IMEI号。对于SRD设备,出厂前有一个SN号。在现场实施前,需要配置自己的网络号,设备号等等。这是量产的常规手段。  另外通过协议帧去过滤无用信息。这样别的设备无法截取你的数据帧的含义。实在不行,加入AES算法。

网友:
请问谁可以开发2.4G的鼠标键盘?加我QQ:1016353835

网友(2010-02-06):
成熟2.4G鼠标键盘方案,如有需要请加QQ:1016353835,请注明需求。

网友(2010-04-26):
挖一下,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听说过NRF24L01的ANT协议

网友:
都是协议。如同你说的keeplog也是。只是算法不同而已。

网友:
其实问题很简单的,1楼就说明白了

网友(2011-05-24):
加个产品序列号就可以了,用串口或无线传输来修改ID号即可,这对生产并没有造成多大麻烦。

网友(2011-07-29):
先标记,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