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导航之眼.练习项目.《 PCJ's project of GPS eyes》.基于QT的QpeGPS的二次开发(a

楼主(2009-05-15):
先开一个贴子再说,不要扔砖头!   这个练习项目也是前几天开始决定做的。所以了现在项目完成度低,预计前前后后要做上3个月。
     论坛上有人做了一个基于nokia3100屏(像素128*128),我非常的喜欢他的项目。

国庆大餐之手持GPS——JUPITER21&NOKIA6610LCD——Step by step   【楼主位】 luojunzhou
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564442

真的,我也有一块nokia3100屏,曾想过也做一个一样的,但是明白,由于内存的原因,。如果你想做上大的图,JPG的图,或者在上许多好的功能。开发的难度非常的大。
好在,我有一块2440的arm-linux开发板,硬件内存资源是非常的充分,软件资源也有很多参考,嘿嘿,5-13号收到了从网上买的GPS模块(115米,含邮),定位精度速度功耗都还可以。像我这样喜欢到处溜达,游玩的人,是一定要有一个GPS设备的。因为我懒得并且不怎么好意思问路的人。呵呵!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玩linux,因为玩电子的人多半对有意思的东西是贪玩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了类似的项目,我没有过多的在网上搜索,因为这只是练习项目,当然不是从零做起的原创开发,本事是小菜鸟,但是站在巨人的上面就
显得高大了!
QpeGPS是一个开源的基于linux PDA的GPS显示运行地图的开源软件。(qpeGPS is a program for displaying a moving map centered at the position read from a GPS device. It's an open source project aimed at users of Linux PDA's.)

官方网站  http://qpegps.sourceforge.net/index.html  当然是在大名鼎鼎的sourceforge安的家。

我下了几个版本,运气不好,编译出错。略为修改,呵呵,编译成功了。(估计是编译器过于严格!)试了一下,尽管没能正常工作(GPS在寝室)。
但是这个主体框架是正常的,可运行的。呵呵,,,有了这个基础,下面的事好办多了。上图。

我最主要的想法是,把离线的google的卫星地图做上去,很中意看卫星地图,它是精确的。工作量并不大!但是好玩,还在外面玩的时候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过了,Google地图是有版权问题的,研究一下好像是可以的。》    由于使用了GpeGps所以本项目,自动是GPL的许可。

上图就是我的目标:把离线的google的卫星地图做上去了。引自:国庆大餐之手持GPS——JUPITER21&NOKIA6610LCD——Step by step   luojunzhou

网友:
加油,有空我也玩玩...

网友:
刚看到一个报道:

GPS定位精度将从2010年起逐年降低

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相关团队的测算,由于维护问题,我们目前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将从2010年起开始逐年降低精度.
根据今年四月公布的报告显示,下一个GPS卫星将在2009年11月发射升空,这已经比之前预定的发射日期晚了3年.目前及时的维修和更换目前太空中的卫 星至关重要,因为现在轨道中运行的卫星有些已经使用了20年.如果维护没有跟上,那么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的精度将逐年下降.

根据测算,目前在轨道中的24颗GPS卫星,在2010年前能为用户提供95%的定位精度.到2011年和2012年,定位精度将降低至80%,如果不及时放出下一代GPS III卫星,那么GPS的定位精度将在2017年降低至10%.

楼主:
经过几天的学习,结论如下:QpeGPS的框架并不是很适合我现在的目标。它带网络功能,下载地图。
  我想做的是用离线地图。将来再做网络功能。地图始终是个问题。。。能尽可能多的兼容地图更好。
现在SD卡也是相当便宜,不怕地图文件大,还有在外面玩,不一定有网络。《用3G还可以的说。》

网友:
你好,我也下载了qpegps 编译通不过,能把你编译的过程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我下了3个版本,但是修改后能通过编译的只有qpegps_9.2.3.3这个版本,解压后是qpegps_my
翻译环境是FC8,gcc-4.1.2 。
修改的地方有:我不太记得了,只有2处,
第一处,不记得了,好像只是一个构造函数的形参,去掉了一个默认值。

第2处是把fetchmap.cpp  的503行
void ImportMapDialog::docLnkSelected(const DocLnk &d)
{
    imageSelected = TRUE;
   // mapImageLnk = d;//此行注释掉,此处去掉有一些影响。不太清楚。
}

然后就可以编译通过。运行就是一楼的图片。

网友:
redhat9 qtopia 下,我2.3.4编译通过了,修改地方和你的一样。 下载到开发板上图形正常。编译的gpsd能运行但是还连不上gps

网友:
严重标记,我对gps也严重感兴趣,

楼主:
回【7楼】 cxf_222
我没有打算使用gpsd这个程序,觉得没有必要。从网上下一个gps解析库,或者自己写一个也不算麻烦。
当然从复用角度来说,使用gpsd是个很好的选择。
     我自己写了一个解析函数,呵呵,已经做了一个简陋的版本。不过,效果不好。经常掉链子!汗。正在构思一个更合理的框架。同时要学习qpegps的一些好的东西。比如界面很不错,不过。白天在实验室有些事要做,进度不行。好在目的不在于此。慢慢做,培养一些好的习惯。

楼主(2009-07-09):
到了暑假,还是要把这个项目做下去!

楼主(2009-08-20):
不能做太监贴!
经过测试,现在发布V0.1版本!
特性:
1:只支持USB串口,即固定了路径为/dev/ttyUSB0。原因接入方便!支持的波特率为4800/9600两种!
2:能设置地图路径,默认路径为/home/map。地图文件为google卫星地图自制的!在地图文件中map.cfg文件内说明地图信息(对角点坐标,图片大小等)mapinfo:114.339037,30.555209,114.393273,30.508449,3240,3260,300
3:显示12个通道的卫星SNR!
4:3个TAB标签的界面。
图片:

1 (原文件名:V0.1-1.png)

2 (原文件名:V0.1-2.png)

3 (原文件名:V0.1-3.png)

内包括十几个文件!如下图。

如果想演示的话,
首先你要有QT开发环境,以上代码,运行./build来编译生成可执行程序,./run运行程序!
关于地图,下面发一个地图文件夹,只供武汉大学附近可用,如果要自制自己的地图,只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就可用!主要是配置文件的内容,和地图文件命名,_01.jpg  。。。我是把一张大片分割成小片!这样载入快。
这个地图文件,要放在/home/map因为载入地图时,会读它的配置文件/home/map/map.cfg !如果要更换地图,使用cfg的编辑框来设定。

设计类静态关系图 (原文件名:Image00001.jpg)
这个黄色的图,是设计构想的图,但实际代码只是尽力达到。但真实做到的是下图的关系,最主要的区别是gps_driver类在MainLayout类!

网友(2009-10-31):
楼主,你好!我把qpegps移植到ARM板后出现了一些错误如下:
Warning: Ellipsoid table couldn't be initialized (check existance and path of el
lipse.dat)
Warning: Datum table couldn't be initialized (check existance and path of 3_para
m.dat and 7_param.dat
killall: gpsd: no process killed
sh: cardctl: not found
executing cardctl resume
sh: cardctl: not found
而且在目标板的LCD上显示错误信息:coun't open qpegps/maps/maps.txt

请教楼主,这些错误怎么解决呢,非常谢谢!

网友:
呵呵 跟楼主有类似的想法
不过 用的是阿莫的GPS小板 M32 和5110 做个简易的黑白的向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问题,我并没有解决!不过qpegps似乎并不能很好的工作。qpegps仍在开发中!您可以与开发人员email联系。
我借鉴了qpegps的一些结构和部件,qpegps作为自己的学习模板,它很复杂,功能很强大,但是最后我的和它有了很大的不同。

网友:
能运行在带GPS的智能手机或PDA上吗?

楼主:
回【17楼】 hwbrat
基本上不可以,因为这不是java的程序,只用用在linux+qt的机器上!同时要有相应的平台C/C++编译器!
如果你想运行在GPS的智能手机或PDA上,推荐一个乐图,它是java程序,很方便运行在有java支持的平台上,做得非常好哦!

mapinfo:114.339037,30.555209,114.393273,30.508449,3240,3260,300
这是地图配置信息,114.339037,30.555209是地图的左上角的经纬度,采用十进制小数表示的度!114.393273,30.508449是是地图的右下角的经纬度。这是一张很大的地图图片,3240*3260(宽高)像素的,最后的300表示为将这将图片分割成正形小图片的像素大小。
是从左上角开始取图片,用photoshop处理的。会出现右边和下面的地方的图片不够300。

    其实对地图方面,我觉得这是当前程序最大的硬伤。之前用google地图,就发现它是在网页上一小块一小块图片合成的。所以我也是用小块地图拼成要的地图!想必google一定是有一个数据库!它只要查询要的地图编号下载就好了。网络上有一个乐图的java软件,我想用它的地图作为地图数据来源!

  如果想用得方便,最好再做一个地图图片处理软件,同时把全国的地图作为基准来存在信息。来自动生成相应的地图数据包:)

网友:
关注中...
用Android系统就好多了

网友(2010-03-29):
你好!是怎么弄的啊?我也想做一个同样的项目

网友:
地图是怎么弄的,如何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呢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那

网友(2010-07-31):
太好了,正需要

网友(2010-12-05):
回复 网友B:
好东西, 谢谢!!!!!!1

网友(2011-09-23):
这贴为什么没火起来?

网友(2012-07-20):
想问楼主 这个GPS模块是用CF接口的GPS模块吗?

网友:
好东西,有空研究下

网友(2013-04-01):
猛人啊。
GPS不会这么衰吧?2017年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