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AD交替采样是直接将AD输入端连接还是前端接入一个高速复用器或者有其他什么方

楼主(2009-05-15):
请问多AD交替采样是直接将AD输入端连接,还是前端接入一个高速复用器,或者有其他什么方案?
除了时钟,还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前端一个多路开关,再通过运放到达AD输入端吧

楼主:
为什么不是多路开关放到AD前面,而是放到运放的前面

网友:
多路采集的话自然有多个输入端,这样你想就明白了

按照你的说法,多路开关前面不是得有N个运放

网友:
多路开关不会带来噪音吗?

楼主:
我猜噪声是避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