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远距离的RF,能有多远?突然想到做个氦气球升到平流层.....

楼主(2009-05-15):
以前看过欧洲那个几十个学生做了个氦气球升到平流层拍摄到一些照片,看着就想做个玩玩..
  平流层高度大约20km,大功率rf(bps不用太高)能否做的到?
   到时候,rf通讯,mcu控制,加上云台,相机,gps,高度计,还有个实时的摄像头...爽啊~

网友:
加上手机模块可以全国漂流,甚至全球漂流。

网友:
据我所知,目前旅行者一号目前在太阳系边缘地带,而且它已在太空飞行了30多年。
应该是最远距离的RF,而且是电子管做的。通讯协议不清楚。频率也不清楚。

1977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同时发射“旅行者”1号和2号探测器,对太阳系外层行星进行首次探测。这两艘飞船都持续从超越冥王星三倍多的距离回传信息。其中,旅行者1号是离地球最远的人造飞行器。

  两艘旅行者号探测器,都是以三块放射性同位素温差发电机作为动力来源。这些发电机目前已经大大超出了起先的设计寿命,一般认为它们在大约2020年之前,仍然可提供足够的电力令太空船能够继续与地球联系。

  “旅行者”1号是一艘无人外太阳系太空探测器,重815千克。它的飞行速度比现时任何人造太空船都较快。升空30多年以来,它曾受惠于几次的引力加速。如今,“旅行者”1号已经达到了第三宇宙速度。这意味着它的轨道再也不能引导太空船飞回太阳系,它与旅行者2号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际太空船。

  已进入太阳系最外层边界

  “旅行者”1号已进入太阳系最外层边界,处于太阳影响范围与星际介质之间。截至2009年2月1日,“旅行者”1号离太阳的距离约为162.47亿公里,正处于被称为“日鞘”的区域。日鞘之外的区域被称作“太阳风层顶”,“旅行者”1号正在向这一区域进发。如果旅行者1号最终在离开太阳风层顶后仍能有效运作,科学家们将有机会首次量度到星际物质。

  旅行者1号原先的主要目标,是探测木星与土星及其卫星与环。1980年,“旅行者”1号在完成土星观测后开始向外层空间挺进。虽然它的设计使命仅为5年,但在航行30多年后仍然状态良好。尽管NASA在2005年底正式结束对旅行者太空项目的资助,但这两艘航天器仍在工作。

网友:
大胡子这一下子也走的太远了吧。目前自己可以玩的是使用4W的对讲机外接一个高增益八木天线,使用400MHZ频段,可以直接和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通话,也可以利用月面反射进行通信。

网友:
【3楼】 Appcat 苹果猫

哦?原来空间站的宇航员是谁都可以叫的?那他们不是很忙?不会影响工作吗?

网友:
2015 停止数据磁带机运作(由70 m/34 m天线阵接收1.4k比特率数据的速率限制决定. 这是磁带机能够读取数据的最低速率.)
-----------------
我们搞有线的通信有时有同志会问,为什么我9600bps不行,只能4800bps...
米国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据说以前发射的海盗探测器数据格式由于太久远nasa已经找读到读出的方法了。。。
月面反射蛮有趣的哈~

网友:
最远距离的RF,能有多远?理论上,无穷远。。。

楼主:
大胡子叔叔果然强...
也得考虑一下价格和货源问题啊...
几十w的话...还不如ai控制好了..

网友:
最远的RF,应该算WMAP搞的。

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拍摄了宇宙早期的微波辐射图。

哈勃也可以,拍到了将近150亿光年前的电磁波。

网友:
我顶楼主,我也认为个人做这个没有难度。

找一个气球,接一个放气阀;电路上:GPS模块+GSM模块+气压传感+单片机,然后,计算好不同高度下压力对气球的影响,在不同的高度适当放气,避免气球膨胀炸裂。在预订的高度直接放气,开始下落,然后3000米以下开伞,读GPS位置信息,GSM发短信通知,以此找回气球。

如果换成可操控的伞翼,则更有可能自己飞回来。模型用伞翼现在便宜的厉害。

网友:
使用CW或者SSB都可以通讯很远的.其中CW抗干扰最好.

网友:
【10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你加GSM模块没有用的,到了那么高,就没信号了...

网友:
几W的27M就可以轻松打到电离层再反射回地面,平流层小意思。

楼主:
【10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我就是有这个想法. 用个放气阀,再用h桥驱动电机扯绳索,就可以定点降落了  (没有风时)
那么高,gsm是无能的...   民用gps貌似不支持这么高,高度计估计也测不了.
真不行的话,找个天文望远镜望着它好了...人肉gps+人肉高度计  看着它降落到哪里,去捡回来:)

网友:
教科书上都说飞机是在平流层飞行的。
飞机的GPS导航是基本的功能。
我在飞机上就用用过民用GPS,显示速度790KM每小时,高度9000米(这高度是平流层吗?)

楼主:
(小声问一句:飞机不止9km高吧?)
去淘宝随便看了下, 高度有20km左右,应该够了吧?
这家伙放飞要不要请示相关部门?

网友:
放出去,谁愿意打就打。

网友:
平流层是10公里至50公里的高度。

各位都看贴不仔细,我说的是3000米以下开伞后用GSM传GPS坐标,只为了能把东西找回来。

原因:当气球飞到1万米,再降下来后,因为高空信风带的作用,很难说会飘出去多远,这时如果还使用普通的无线设备,体积大不说,距离是否一定能保证也很难说,而GSM,体积小,落地后,基本不用考虑距离问题,只要是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一定能把数据传回来。

突然想问一下,如果单单是一个GSM模块,它的功率是多大?手机的900M频率,能传多远?在地面的复杂环境下如果能传5公里,到了高空至少该有7、8公里了吧?

气球有体积限制,如果太大,机场雷达是能发现的。在模型论坛上,有私人飞8米的飞艇,招来了管事的,居然是气象局的。

国内航空法规不健全,如果确实想干,就低调。JC、气象、航管中心、空军,就连城_管都能管你。

网友:
飞到那么高的高度会对飞行器造成危险,万一被客机引擎吸入对导致严重的飞行事故,请慎重实施。

网友:
确实好玩,不过自己没去高空一趟好像有所欠缺。记得有个俄罗斯还是其他哪个国家的爱好者,带上氧气面罩穿着特制的防寒服装背着降落伞把自己放到氦气球上升到了大气层顶端,然后体验了一把回归地球的感觉。这个试验倒是不错,有机会的话去试一试。

网友:
【17楼】 nhlijiaming

飞机一般飞27000-33000英尺,约合9-11km。
不过放这东西真的得慎重,一不小心害死几百人,你得内疚一辈子。

网友:
能不能搞个定点气球,就是带着绳子的那种,是不是应该叫系留气球?

楼主:
【22楼】 gzhuli 咕唧霖
不会这么巧吧...
即使是放,那就尽量到达40km左右的地方吧,少飞机....
【23楼】 qzzz
我也想过,但是...几十km长的绳子...韧性够强的同时密度要很小

楼主:
【20楼】 Momo
01:20:29 还不睡啊...
【19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你这个方法不错. 但是用gsm回传数据应该不怎么行 , 就凭gsm那带宽.... 等等wcdma或者wimax吧..

网友:
呵呵,本帖作为虚拟的技术讨论可以在此存在,如果真要实施我代表本论坛专区反对并禁止一切与实际操作有关的讨论。(不好意思我只有一个代表,比别人少两个)

小鸟都会被飞机发动机吸入造成飞行事故,你这个东西就不会?

网友:
回25楼,为什么都不好好看帖啊!就传个经纬度坐标,怎么会不够,不比和女朋友短信聊天时发的东西多。

回26楼,全球每年才几起鸟撞事件?任何活动都是有风险的,关键是风险的大小和发生的概率。你的担忧我看到那个外国学生放高空气球的报道后,想自己能不能做时就想到过,但我的结论是,基本没问题。为什么?概率问题。

气球和飞机遇到的概率有多大?小到,目前没有听到过任何和此有管的报道,绝对汽车撞到人的概率小的多的多。然后,你玩航模吗?我们以前在航模协会时,一个操场上空飞4架飞机,看着好像会撞,实际都还离的很远,真想往一起撞时,怎么也对不上。飞机在天上,空域是极大的,如果是无意撞上什么东西真的是一件很“运气”的事,而有意撞什么东西绝对是技术活。

这事风险是有,但不要因为不了解、没做过,就有意或无意的把一些问题放大,如果都像你这样,没有什么活动能开展的起来。如果按你的想法汽车都用开了。

找到点放气球的规定: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69187.htm
话说放气球还真归气象局管。

网友: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有点误会我的意思。我总结归纳:
1,纯理论的讨论可以在此不受限制的进行。
2,具体实施层面上的讨论,在不能评估这种实施是否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是否会造成安全隐患的前提下,禁止讨论。
3,如果讨论一旦成熟到可以进入实施阶段,完全可以在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这种事情不是我们能够规范得了的。
4,一个人放气球,被撞的概率很小,恐怕很多人一起放气球,概率就不小了,假设你坐飞机时想到空中会有未受控制的并且是人为制造的障碍物的可能性,可能你心里也会忐忑不安。

楼主: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气球,包括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系留气球。

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是指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千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

系留气球,是指系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1.8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3.2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

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千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 这几个条件是什么逻辑关系?and呢,还是or?

【27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28楼】 Momo
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我个人认为,不要做得太大,常停留在危险区域,问题不大.  每逢节假日,有多少氢气球升上天?怎么不见有飞机把气球被吸入飞机发动机? 航天飞机返航 返回舱降落,就能确保一定不会撞着飞机?
当然,真是放的话,还是去问问气象局好

楼主:
我这土地方, 几天都没部飞机飞过 (或许是我少注意吧)  这样, 气球遇上飞机概率基本为0了
再况且 , 民航客机高度极限在15km左右 , 只要保证气球高度高于20km甚至25km,还有什么概率可言?
当然, 你上街再小心也会踩着泥坑 , 0危险是不可能的 . 你在回帖时,就能保证显示器一定不会突然爆炸?

网友:
你是版主,所以你的规定我们遵照就是了。不过就第4点而言,没有,我坐过飞机,我对航空的了解使我有足够的信心航空飞行是安全的。即便我知道前面有气球。

怎么说这个意思呢,主要还是了解多少的问题。做手术是有风险的,术前大夫会给你看一个可能在手术中出先的危急情况的通知,在外行看来,实在是凶险的不得了,似乎手术的每一步都不是在治病而是在要人命,有时真能把家属吓的不敢做手术。但在人家大夫看来,这不过是一些概率很小的可能,他只是尽义务,说一下罢了。

所以,我认为版主就航空安全这点,提出来,大家知道就好,至于安全性,真的是实在不值一提。

网友:
多升几个气球,栓住地球,飞出太阳系

网友:
回楼上:小时候一直有个想法,只是力气太小没有实现

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双手使劲把椅子提起,这样我就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
喜欢搞气球的朋友看看这个:http://www.cma.gov.cn/zcfg/bmgz/200806/t20080612_9672.html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在我们这个地方,每逢节假日,好多单位都喜欢用氢气球挂个写着祝福词或欢迎词的条幅,以增强节日气氛。但要这样做的话,必须经过气象局允许,且是由他们派出的人员来安装。可见我们国家在空中管制方面的力度。

网友:
莫让小气球成大隐患 : http://www.airnews.cn/consultation/41054.shtml
气球威胁飞行安全 无证放气球最高可罚3万元: http://news.carnoc.com/list/111/111167.html
飞机躲气球 沈阳广告气球升空影响飞行安全: http://www.airnews.cn/consultation/28223.shtml
关于加强升放气球管理确保飞行安全的通告 : http://www.dqzc.gov.cn/xgtp/wenjian1.htm

还有很多,google一下。

网友:
【34楼】 aozima 残剑饮血
回楼上:小时候一直有个想法,只是力气太小没有实现

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双手使劲把椅子提起,这样我就可以飞起来了.....

---------------------------
我小时候有个想法和你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家附近有个大水库,水库边有座山,但是我们在想:能否吧水抽到山上,利用水流的落差发电,发电的一部分再用来带动水泵吧水抽到山上。。。 。。。
当然,但是还是小学,没有学过能量守恒。。。

楼主:
【36楼】 Momo
这个我真的还不知道呢....原因?我还真没看见过放飞气球有专业人员在附近的.....
那街边卖气球的不小心松手了怎么办?

网友:
【38楼】 nhlijiaming

那些气球只有几克,对于飞机来说还是能承受的。你的呢?

楼主:
【39楼】gzhuli 咕唧霖
飞机速度有多大?相对运动知道吧。。。

网友:
不要考虑那么复杂。飞机撞气球,撞对地方,肯定是要出事的。

但是,这就好比是在100公里以外用大炮打蚊子,大炮爆炸范围固然大,但100公里的距离后,还真说不准能不能打死蚊子。

就这样吧。本就是一个正反两面都要辩证看待的问题,非要说的那么清楚的话,估计最后只有打口水仗了。

而且现在严重和版块的题目不服了。

说回正题,个位RF高人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单单是一个GSM模块,它的功率是多大?
我知道手机有好几个频点,咱们就只说国内的频率吧,如果全功率工作能传多远?
在地面的复杂环境下  假如  能传5公里,到了高空至少该有7、8公里了吧?如果飞机在城市上空1万米,到底还能不能打通电话?

网友:
GSM 在城市上空1万m能否打电话,我个人人为不能,因为基站天线的方向是水平辐射的,垂直方向应该辐射信号不强。
如果是定向传输的话,GSM手机的功率为5dBm~33dBm(3.2mW~2W)之间,由基站根据信号强度调整,一般手机的灵敏度大约为-102dBm,通信距离大概10~15Km吧,但是考虑到天线的方向性,高空中应该是没有信号的,没有试过,哪位坐飞机时打开电话就知道了,呵呵!(玩笑切勿模仿)

网友:
放风筝喽

网友:
补充我在42楼的距离计算:

自由空间下点播传播的损耗为:
Los = 32.44 + 20lg d(Km) + 20lg f(MHz)

手机灵敏度为-102dBm,发射功率为33dBm,则Los = 33dBm-(-102)dBm = 135dB
频率f=900(MHz)
代入式中则估算只有空间下(真空)通信距离大约为520Km。

当然要考虑实际情况,我们的电波不是在真空中传递,假设空气、水蒸汽等造成的损耗为25dB,则估算实际通信距离大约为:8.5Km。

由此可见,飞机飞行在城市上空10Km高度时很有可能手机收不到任何信号。

网友:
如果假设空气中传播损耗为20dB,则估算通信距离为15Km。

但是实际上基站为了保证天线的高增益,通常会提高天线水平面的辐射能力,压缩垂直面的辐射特性,所以如果以飞到天空上方来讲,信号会更弱,所以我上面基本上推断:城市上空10000m处应该无法进行手机通讯。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版主。

网友:
希望没有飞机撞上flyunlimit 放的气球

网友:
我本月会长途远行到重庆一趟,考虑到flyunlimit会放气球,我已经决定改坐火车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商机:高度检测+绳索脱扣检测+气阀放气控制,然后和主管部门合作,冠以XXX部强制安装,不是一般的小生意噢。
---------------------------------------------------------
初步了解到升空一个氢气气球费用是400元左右,深圳规定升空气球需要城_管批准,其他城市规定尚不可知。
--------------------
有运作能力的朋友可以尝试,赚大钱后记得请论坛的朋友们喝酒啊。

--------------------
这类东西应该是有机场的城市管理严格一些。

今年6月8日19时8分,一架从上海至长沙的航班飞行至距离南昌市向塘镇40海里的9600米高空时,突然发现有一红色气球在飞机右侧2海里处,气球高度约9900米,民航南昌空管中心发现此情况后立即通知民航管制员,多架航班不得不紧急避让。

  今年5月31日上午9时50分,东方航空公司4271航班在李家导航台上空2400米处发现一红色气球从该机左面飘过;今年1月22日,国航1752机组于15时37分在德兴以东30公里左右也发现了一只红色气球,高度在7800米左右。

  今年1月至7月,南昌及临近区域已经发生气球飘逸事件便有12例,而此类案例在2004年是10例,2005年为12例,明显呈逐年增多趋势。

  民航南昌空管中心的王贵峰说,气球一般可上升至万米以上,其中7000~8000米高最为常见,而这一高度正是民航最常用的高度。

  由于飞机飞行每分钟成本在600元左右,遇到高空气球,航班便不得不绕道,通常耗时6至7分钟,避让气球的经济成本也不小。

网友:
对此我无话可说。

懂的人自然知道到底有没有害,不懂的还是如版主这样心存敬畏会好一点。

网友:
小心被飞机撞下来

楼主:
绳索?做系留气球?用什么材料的绳子呢?起码也要几km长的说..

网友:
你做个玩玩?????搞什么啊? 还让人活不?一架飞机100多号人,要是出事影响多少个家庭啊?还是别小儿科搞这些危险动作,有时候去很远的地方只能坐飞机的。。。

网友:
看到这个让我想起在二战的时候日本搞的用气球飘炸美国本土的计划!

    “飘炸计划”的形成1942年,一个名叫荒川秀俊的气象专家向日本军部呈上一份建议书和一张气球炸_弹的设计图。他在建议书中说,在长期研究中,他发现,在北太平洋中纬度地带1万米左右的高空存在一个由西向东强大而恒定的大气环流层,风速约为300公里小时。日本和美国处在相同的纬度上,如果从处于上风位置的日本释放若干个气球,悬挂一些炸_弹,不出意外的话,气球炸_弹便可以顺风飘到美国,实现轰炸美国本土的计划。
  当时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以后又忙着侵占东南亚和南洋诸岛,所以没有考虑这一计划。
  自1942年8月美国及其盟国在所罗门群岛发动反_攻以来,日军接连败北。至1944年8月,日军占领的马绍尔、加罗林、马里亚纳群岛及塞班岛、关岛相继落入盟军手中。日本的外围防卫圈被突破,日本本土随时都有遭受袭击的危险。日本天皇惊慌之中撤了东条英机的首相职务,以小矾国昭取而代之。
  为摆脱军事上接连失利的阴影,小矾国昭苦苦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此时,荒川再次上书,他的建议立刻引起了小矾国昭的注意,他当即批示:立即派专人研究计划的可行性,此任务交由大本营的官员草场负责。
  为了让这些气球准确地飞到美国本土,并在降到地面时爆炸,荒川又想出了一个控制气球炸_弹运行的方法———采用计时器和沙袋。
  按照设计要求,气球炸_弹在日本点火升空后,必须达到并保持在10058米的高度,因为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才有一股比较稳定的西风气流。为此,荒川在每个气球的吊篮里装上30个2—7公斤的沙袋,当气球低于10058米时,由于大气压力的作用,固定沙袋的螺栓自动解脱,沙袋依次脱落,重量减轻,气球升高。而当飞行高度高于10058米时,气球气囊的一个阀门则会自动打开,排出部分氢气,气球体积变小,浮力减小,高度就降低。这样便可大致控制气球在大气环流层中处于合理的高度。同时,他们还在气球上安装计时器,一旦气球进入恒定气流,计时即开始。按照荒川秀俊的计算,如果气球炸_弹平均以193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行的话,48小时后就可抵达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蒙大拿州上空。如果想让气球再进一步深入美国本土,可以调整计时器以达到目的。当气球到达美国后,因为计时器的作用,氢气慢慢排出,气球浮力逐渐减小,气球炸_弹便会逐个落地爆炸。荒川秀俊“气球炸_弹”的可行性论证很快就被火烧眉毛的日本当局采纳。
  白色气球放飞美国
  为了制造这种前所未有的秘密武器,日本当局几乎动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热氢气球体积庞大,直径为十多米甚至数十米,一般的场所根本无法容纳。军方一声令下,日本的大部分电影院被拆去座位,成为临时的气球制造车间;一些大型相扑馆也被用来制造气球或储存原料。由于成年男子大都去当兵了,妇女和孩子们就成了组装气球的“主力军”,其中既有专门制作灯笼的裱糊匠,也有中小学生、女职员、家庭主妇等,甚至连艺妓也放弃了专业加入到制作气球炸_弹的队伍中。
  热氢气球的主体是用纸糊起来的。这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纸,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用大量成熟的辣椒根进行长时间浸泡,使强度提高,日本人称之为“糯米纸”。“糯米纸”的大量需求,使得全日本的辣椒根都被作为军用物资征用。一时间,辣椒根成为日本国内最紧俏的物品之一,同时日本全国还掀起一场大规模的辣椒种植热潮。
  1944年9月25日,日本大本营下令组建施放气球的特种联队,由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直接指挥。主力联队部署在大津、勿来附近;其他联队部署在一宫、岩沼、茂原、古间木等太平洋沿岸地区。10月25日,梅津美治郎向气球炸_弹联队下达了攻击命令。攻击时间从1944年11月1日到1945年3月。投下的爆炸物是炸_弹与燃烧弹,其中有15公斤重的炸_弹7500个、5公斤的燃烧弹3万个、12公斤的燃烧弹7500个。施放带炸_弹的气球总数达1万多个。日本军方把这种特殊攻击称作“富号试验”,全部行动都在黎明、黄昏或夜间进行,以免被美国的高空侦察机发现。
  气球放飞以后,日本人天天都在关注报纸上和收音机里的新闻,等待从大洋彼岸传来捷报。
  “白色魔鬼”引起美国恐慌
  从11月份开始,美国西部地区防卫司令部的威廉波准将就被连续不断的森林大火闹得狼狈不堪。濒临太平洋的美国西部,是内华达山脉和落基山脉相夹的广阔山区,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往年也有林火,但多发生在干旱的春季。这一年却反常,在寒冷多雪的冬天,也火警不断。消防_队疲于奔命,驻军也被集中起来灭火。威廉波是防卫参谋长,那阵子却成了地地道道的救火司令。
  有人说,起火时还听到了爆炸声,但国民_警卫队从未抓获过一个阴谋破坏者;还有人说火是天外来客放的,但查无实据。威廉波组织了消防专家、气象专家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会商,仍然弄不清原因。
  1944年11月4日的美国《旧金山晚报》报道,俄勒冈州的一个山区小学组织学生旅游,发现了树梢上挂着的气球,孩子们出于好奇,拉动牵引绳,炸_弹爆炸,5名小学生和1名女教师身亡。
  12月的一天,一艘海岸警卫队的近海巡逻艇在加利福尼亚海域执勤时,发现一个白色漂浮物。打捞上来一看,原来是一种氢气球的残片,用精制羊皮纸再涂上植物性胶制成。残片上遗留的文字表明,它来自日本。随后,美国_军方又在西部各地发现众多的携带炸_弹的气球。于是关于“白色魔鬼”的消息不胫而走。
  美国当局误以为这是秘密潜入美国本土的日本间谍所为,于是出动了大批人员连续几天进行拉网式搜捕,可是连日本人的影子也没找到。无奈之下,当局只好派出一批特工人员24小时留在时常发生大火的森林中“守株待兔”。经过严密监视,特工人员发现导致森林大火的“元凶”是一种从日本方向飘来的“空中怪物”,它们到达森林上空后会自动抛下一个炸_弹,引发大火。
  发现气球炸_弹和造成伤亡的消息一个接一个,西部的居民似乎面临世界末日,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人行路坐车,总不忘朝天张望,误把一只鸟、一架飞机也当作“白色魔鬼”。威廉波也忧心忡忡,他担心日本在气球上吊装细菌弹和化学弹。因为有传闻说,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试验细菌武器。
  没过几天,大量“白色魔鬼”出现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蒙大拿州等地区上空,投下的炸_弹导致较多人员伤亡。为此,当局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空军出动大批战斗机进行拦截,但收效甚微,因为与飞机不同的是,“白色魔鬼”飞行时没有任何声音,而且出现的时间也毫无规律。
  史无前例的新闻管制
  美国西部居民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艰难地熬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寄希望于美国_军队能有效地打击日本的“飘炸”行动。美国人也想使用气球炸_弹攻击日本,但他们发现,由于高空总是刮西风,这些气球只能越过大西洋,飘到英国领土上空。
  1944年底,美国开始启用马里亚纳基地,日本列岛进入了美国远程轰炸机的作战范围,被气球炸_弹困扰的美国人开始寻求反击。
  在反击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找到日本的气球制造厂和施放基地。偌大的日本,到哪儿去找呢?被美国查获的气球炸_弹越来越多,保持平衡用的沙袋中的沙子引起了威廉波和研究人员的注意。沙子的颜色、质地多不相同,表明采自不同的地域。威廉波请来了对日本地形、地质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断定沙子取自九州、四国和本州的5处海滨。在此后的航空侦察照片上,发现在这些地方有白色的圆形物体。太平洋舰队的空军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摧毁了许多施放气球炸_弹的基地。但是,日本的气球炸_弹作战并未停止,草场和荒川分散了制造点,作战的基地也从空旷的海滨转移到隐蔽的山区。施放的气球虽然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有所减少,但每月仍达1500个左右。
  在对气球炸_弹的调查中,美国_军方意外地发现,日本军部一直在搜集有关气球炸_弹攻击美国的消息,以确定轰炸产生的效果,从而进一步制定轰炸美国的计划。日方获得信息的渠道就是高度公开和发达的美国媒体报道。这使美国_军方意识到,美国的媒体无形之中成了日本的“间谍”,因此,必须立即停止这些报道。
  为此,威廉波立即向国会提出申请,禁止全美一切新闻媒体发布有关气球炸_弹的消息,无论是炸_弹爆炸造成的伤亡损失,还是查获炸_弹的报道,都在禁止之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日本人无法了解攻击的结果,动摇他们坚持气球炸_弹作战的信心。
  国会经过慎重考虑之后,随即向全美各大媒体秘密发出指令,禁止报道有关气球炸_弹的消息。这样,就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新闻管制。当美国秘密采取新闻管制时,日本情报部门还蒙在鼓里。从1944年11月初,草场等人从气球放飞一开始就着手收集美国新闻媒体的反应。《旧金山晚报》的报道使他们欣喜若狂。大本营也对荒川、草场的“赫赫战功”给予表彰。美国报纸一篇篇有关“白色魔鬼”的报道使日本人对气球炸_弹计划充满了信心。
  然而,自1945年初,美国方面有关“白色魔鬼”的消息突然全无,草场、荒川陷入困惑之中,但已有的惯性驱使他们把作战继续下去。
  为弄清气球是否到达美国,草场挑出每组气球中的一个,安装上无线电。无奈由于日本无线电技术落后,气球飘飞两天后就失去了回音信号。
  随即他们又想依靠美国西部的日侨探听消息,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愤恨,在美的日侨都被视为有间谍嫌疑,遭到传讯和拘禁,与日本国内的联系全部中断。
  时间一天天过去,什么消息都没有,日本人急了,放飞气球炸_弹的数量也开始减少。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无论是收音机里还是报纸上,都没有关于气球炸_弹在美国本土爆炸的消息,似乎美国人连气球炸_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草场、荒川的自信心越来越不足,军界也时有责难声。很多人开始对这个计划丧失信心,后来就干脆不再放飞气球炸_弹了。直到战争结束时,日本人仍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武器到底威力如何,大量未放飞的气球静静地躺在电影院和相扑馆里。
  1946年东京审判开始后,威廉波作为审判荒川秀俊的证人,来到东京。他从荒川的供词中得知,日军大本营1945年4月末下达了停止气球轰炸作战的命令。日本军方的判断是:气球炸_弹未收到明显的效果,军部甚至怀疑有没有气球炸_弹飞到美国。他们推断,倘若美国人受到打击,在一个崇尚新闻自由的国家,怎么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保持沉默呢?再继续下去,只能对已经极端紧张的战争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
  气象专家被判7年监禁1946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荒川秀俊作为战争罪犯接受了审判。荒川极力狡辩说,自己不是军人,而是搞气象的,从没有应征服过役。但法官给予了他有力的驳斥:荒川秀俊虽然没有入伍,但他被日本海军雇用,以一种特殊形式参战,他所起到的破坏作用,远胜过一支凶悍的部队,他的罪行是不能饶恕的。法庭最后的判决是:“鉴于荒川秀俊的罪恶,兹判定荒川7年监禁。”

网友:
在现代技术下,气球炸_弹是个不错的方案。气球表面涂上非晶硅做太阳能电池,可以提供上千瓦的电力,再加上GPS定位导航,以及远程通信与控制技术,就可以做出超远程炸_弹。由于气球表面都是非金属,雷达反射截面很小,不容易被捕捉。

网友:
个个都是高手,不过Momo不喜欢你们的讨论,这个坛子有航空模型讨论区,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何必在此自讨没趣呀

楼主:
到哪讨论,结果还不是一样?这涉及很多问题,Momo反对也是很正确的.
我们讨论过了界,Momo也会删除帖子警告我们:)

网友:
嘻嘻,momo只能管这个分坛,别的坛有其他坛主

网友:
【56楼】 ggg12345
你的说法好像有问题,不知道是你理解能力的问题还是表达能力的问题,相信看完本帖子内容的朋友都不会认同你在56楼的说法。

楼主:
不知道现在的超小功率燃料电池发展如何?1-2W的H2燃料电池供电,氢气充入气球中,一边上升一边放气作为能源.能降低气球内压强(降低对气球的韧性要求),又能解决供电问题~电流以100ma算的话,10小时算,80%的效率,大概得1500mah的电池.
用太阳能的话,就能长时间呆在天上了~~
放暑假问问气象局1Km高的系留气球放飞情况,实施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