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控制单总线温湿传感器DHT11,显示温湿度不正常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9-05-15):
使用MEGA16(外部晶振为12M,熔丝位配置内部晶振为1M)制作一控制系统,但一直被卡在DHT11数字温湿传感器测温湿的程序上,DHT11采用的是单总线数据传输,有3引脚,一个引脚接数据线(接5K上拉电阻)进行传输,另外两个分别直接接GND和VCC。硬件上显然简单了很多,但程序很麻烦。根据DHT11给出的51C程序编写mega16程序,但没办法读出正确的温湿度,两个值中总会有一个值固定,另外一个值循环跳动几个数值或者复位就改变一个数字。研究过DHT11的时序,但个人感觉在配置输出输入及上拉方面可能有问题。为这个程序调试几天都没搞定,温湿没办法准确测出来,其他东西就没办法作了。求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
以下为我编写的mega16 C代码: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uchar  wendu[2]={'0','0'},shidu[2]={'0','0'};
/************************************
* 模拟串口专用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void)
{
NOP();
NOP();
}
//===============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char i)       //延时 i=3时,延9us
  {
   while(--i);
  }
//======================DHT11指令读取===================================//
uchar DHT_COM(void)
{
  uchar i,j,U8comdata,U8FLAG,U8temp;
  for(i=0;i<8;i++)
  {
   DDRD&=~(1<<PD4);//主机置为输入
   j=PIND&(1<<PD4);//读取PIND寄存器的值
   U8FLAG=2;
   while((!j)&&U8FLAG++);//延时等待高电平的到来
   delay_us(9);//延时27us
   U8temp=0;//将0赋值给U8temp
   if(j==0x10)//判断高电平是否结束,如果结束,0赋值给U8temp,不执行IF语句
    U8temp=1;//如果没结束,1赋值给U8temp
     U8FLAG=2;
                 while(j&&U8FLAG++);//延时等待低电平的到来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
                        break;
           //以上语句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return U8comdata;
  }

void DHT_Read(void)
{
    uchar j,U8FLAG;
        u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U8temp;
    u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DDRD|=(1<<PD4);//主机信号置为输出
        PORTD|=(1<<PD4);//输出高电平
        delay_us(2);//持续6us;
        PORTD&=~(1<<PD4);//主机输出低电平;
        delay_ms(20);//延时18MS以上;
        DDRD&=~(1<<PD4);//主机信号置为输入
        PORTD|=(1<<PD4);//上拉
        delay_us(15);//主机拉高延时20~40us
    DDRD&=~(1<<PD4);//主机置为输入,读DHT11响应信号
        j=PIND&(1<<PD4);//读取寄存器PIND的值;
        if(!j)//判断从机是否发出低电平响应信号
        {
          U8FLAG=2;
          while((!j)&&U8FLAG++);//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U8FLAG=2;
          while(j&&U8FLAG++);//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U8RH_data_H_temp=DHT_COM();
                U8RH_data_L_temp=DHT_COM();
                U8T_data_H_temp=DHT_COM();
                U8T_data_L_temp=DHT_COM();
                U8checkdata_temp=DHT_COM();
                delay_us(15);//数据传送完毕,延时50us
                DDRD|=(1<<PD4);
            PORTD|=(1<<PD4);//主机置为输出高电平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wendu[0]=(U8T_data_H/10+0x30);
                wendu[1]=(U8T_data_H%10+0x30);
                shidu[0]=(U8RH_data_H/10+0x30);
                shidu[1]=(U8RH_data_H%10+0x30);
                }

        }

}

网友:
程序太囧了,乱写一通
j=PIND&(1<<PD4);//读取PIND寄存器的值
   U8FLAG=2;
   while((!j)&&U8FLAG++);//延时等待高电平的到来
   delay_us(9);//延时27us
   U8temp=0;//将0赋值给U8temp
   if(j==0x10)//判断高电平是否结束,如果结束,0赋值给U8temp,不执行IF语句

你的j在这里哪里有等待高电平出现???

楼主:
这里我是这样理解的。
DDRD&=~(1<<PD4);//主机置为输入
这里我先把PD4口置为输入,j为PIND寄存器内的值,j=PIND&(1<<PD4)使字节操作转化为位操作,DHT11响应信号将使j的值发生变化。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各位赐教

网友:
估计是你的系统时钟过快造成的!

网友(2009-08-20):
我依照你的程序,自己写了一个很好用。谢谢。
我发现你的程序要一个错误:
(1).
j=PIND&(1<<PD4);//读取寄存器PIND的值;
if(!j)//判断从机是否发出低电平响应信号
{
  U8FLAG=2;
  while((!j)&&U8FLAG++);//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j的值是上一次的值,你一直等待,只会在U8FLAG溢出时跳出循环,我想这大概不是你想要的。
写这句话的目的是要查询PD4口是否变高了,所以你要一直查询,我建议你用宏定义
#define test PIND&(1<<PD4),然后将j替换即可。
(2).你设置内部晶振为1mhz,延时1ms应该为140左右,而非1141,这是基于8mhz。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4L发现的太晚了,我在1L不是已经指出来了吗...

网友(2011-08-18):
在csdn网上下载到这个程序,一直没采集到数据,终于在这里看到问题的原因了,灰常感谢四楼的“xuetingxun2010 高速路上的板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这个程序采集信号还是发现有错误,改了好几天都没成功,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采用mega48内部1mhz频率rc振荡,pc5作为信号端,程序如下:
#include <iom4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us);
void delay_ms(uint ms);
void delay_us(uchar i);
uchar DHT_COM(void);
void DHT_Read(void);
void delay(uint us)
{
        uint i,j;
for(i=0;i<us;i++)
   {
   for(j=0;j<1;j++);
       }
}
//===============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40;j++);
       }
   }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char i)       //延时 i=3时,延9us
  {
   while(--i);
  }
uchar DHT_COM(void)
{
  uchar i,j,U8FLAG,U8temp,U8comdata;
  for(i=0;i<8;i++)
  {
   DDRC&=0xef;//主机置为输入
   U8FLAG=0;
   while((!(PINC&0x20))&&(U8FLAG++<27));//延时等待高电平的到来     while((!(PINC&0x20))&&(U8FLAG++<27));
   delay_us(3);//延时27us
   U8temp=0;//将0赋值给U8temp
   if((PINC&0x20)==0x20)//判断高电平是否结束,如果结束,0赋值给U8temp,不执行IF语句
    U8temp=1;//如果没结束,1赋值给U8temp
     U8FLAG=0;
  while((PINC&0x20)&&(U8FLAG++<27));//延时等待低电平的到来      while((PINC&0x20)&&(U8FLAG++<27));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28)
break;
    //以上语句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return U8comdata;
  }

void DHT_Read(void)
{
    uchar j,U8FLAG;
    u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U8temp;
    u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DDRC|=(1<<PC5);//主机信号置为输出
PORTC|=(1<<PC5);//输出高电平
delay_us(1);//持续6us;
PORTC&=~(1<<PC5);//主机输出低电平;
delay_ms(20);//延时18MS以上;
DDRC&=~(1<<PC5);//主机信号置为输入
PORTC|=(1<<PC5);//上拉
delay_us(5);//主机拉高延时20~40us
DDRC&=~(1<<PC5);//主机置为输入,读DHT11响应信号
//j=PINC&(1<<PC5);//读取寄存器PIND的值;
if(!(PINC&0x20))//判断从机是否发出低电平响应信号
{
  U8FLAG=0;
  while((!(PINC&0x20))&&(U8FLAG++<27));//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U8FLAG=0;
  while((PINC&0x20)&&(U8FLAG++<27));//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U8RH_data_H_temp=DHT_COM();
  U8RH_data_L_temp=DHT_COM();
  U8T_data_H_temp=DHT_COM();
  U8T_data_L_temp=DHT_COM();
  U8checkdata_temp=DHT_COM();
delay_us(8);//数据传送完毕,延时50us
DDRC|=(1<<PC5);
    PORTC|=(1<<PC5);//主机置为输出高电平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wendu[0]=(U8T_data_H/10+0x30);
wendu[1]=(U8T_data_H%10+0x30);
shidu[0]=(U8RH_data_H/10+0x30);
shidu[1]=(U8RH_data_H%10+0x30);  */
}

}

}
void main()
{
  while(1)
  {
    DHT_Read();
  }
}

通过仿真器设断点得到的数据,温度及校验和有错 (原文件名:采集数据.jpg)

网友(2012-07-26):
引用 楼主:
这里我是这样理解的。
DDRD&=~(1

楼主。。。能提供一个文件下载吗?最近也在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