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把几根线剪断了重新接上有多少种接法呢

楼主(2009-05-15):
假设两根的话只有
1 2
2 1
两种

三根的话

如果四根的话好像数不清了
有没有办法用软件列出全部组合呢
如果有20根会有多少种组合呢。

网友:
这个题目好像大学都学过,现在基本还给老师了,是一个排列组合的展开式,
20×19×18....×2×1好象是这样吧

网友:
高中就学了排列组合。

网友:
LZ没上过高中,鉴定完毕...

楼主:
汗,原来是个天文数字,那正确答案应该是接不回去了。。

楼主:
LZ没上过高中,鉴定完毕...
------------------------------
果然厉害。

网友:
怎么4根就数不清了?4阶乘下来也没多少啊!
20根倒还真的是很多
LZ高中排列组合没学好。

网友:
N根线断开的话就有N!种接法
即N*(N-1)*(N-2)*...*1种

网友:
LZ复习一下高中数学中的排列组合

楼主:
LZ复习一下高中数学中的排列组合
--------------------------------
没上过高中,呵呵

网友:
俺比较笨,

e.g. 假设两根的话只有    1 2 ,   2 1 ,两种 . ----这么可能呢? 俺觉得就1种啊???

网友:
LZ是中学的,11楼属于小学类的
   鉴定完毕

网友:
如果有颜色 那就1种
没有就阶乘

网友:
13L反掉了吧...

网友:
没有啊 有颜色就按照颜色一一对应,
没有就只好乱接,按排列数算

网友:
合乎 俺是初中,没事接那么多线干什么哦

网友:
【12楼】 liuhengming
LZ是中学的,11楼属于小学类的
   鉴定完毕
---------------------------------
【12楼】 liuhengming 高看俺这11楼的了~~

俺小学也没达到啊~~
俺在 11楼里说的是真的,  俺的确没有看懂 楼主的  "12  , 21  是两种",      俺就觉得是1种,,,   还有 各位的 排列,  俺也 没有懂......

哪位朋友愿意教一教俺??   俺出学费...

网友:
这帖要传出去就有意思了。一帮写程序的,居然连排几个数都快不会了。
PS:排列组合我也记不得很多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在12楼错了,11楼是幼儿园级别的

网友:
2根线剪断的话有4个线头,11楼懂了吗

网友(2009-09-17):
阶乘在初中就有了吧。
PS:我也没有上过高中,但我记得我有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