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品部分测试数据(将会逐步增加)

楼主(2009-05-15):
昨天测试了几个数据,先提供一下作为参考:

球场悬浮的时候,磁场大致为中间比较强,四周比较弱.
  使用花甲老人的霍尔元件(UGN3503)测量出的中心最大电压是4.48V左右,四周最低电压是2.316V左右.
  (注:当不存在磁场时,霍尔输出2.493V;测量方向是字面朝上;UGN3503的灵敏度是0.75mV/G--1.75mV/G,典型值1.3mV/G,范围:+/-900G)

因为还没有拆开底座,所以先估计一下开关霍尔的作用:
由于磁力的大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所以是个非线性环境.要让该系统纳入线性的范围,就可以采用分段线性化的方法.
在系统中可以寻找一个线性比较好的一段作为线性部分,相当于静态工作点.当球到达这个点的时候,开启反馈控制部分,这就是那个4066和开关霍尔的作用.

刚才把底座打开,电路部分未做测试,仅测试线圈部分参数:
测量时,是直接将PCB上的接口拔下测量.所以是两个线圈之和.
1:当测量频率=1KHz;一个L=6.6mH,另一个L=6.532mH;当测量频率=100HZ时,一个L=7.286mH,另一个L=7.225mH 基本差不多一致.
2:直流电阻:9.9欧.
3:铁心直径:8mm.
4:线径0.4--0.45mm,
5:骨架绕线宽度:13mm,整个线圈外径20mm,内径10mm;
4,5,两个参数仅初步测量,未将其拆开.所以仅供参考.
根据骨架尺寸,初步估计线圈的匝数<=400.

测量线圈的磁场时有意外发现:
相对的两个线圈,所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即一个是N朝上,另一个是S朝上.
当通过1.2A左右的电流时,霍尔输出电压为1.46V和3.45V,合约B=800G.

继续测量线圈:已将单个线圈拆下.
单个线圈,电感量为3.13mH.
当拆下10 匝后,测量结果:L=2.98mH
当拆下20 匝后,测量结果:L=2.83mH
所以,计算得出:N=414匝,实际应该为420匝.

按照这个测量结果,磁芯的Al-Value并不大,大约只有17.7.可能就是一般的铁芯而已.

楼主:
传感器:UGN3503,灵敏度:典型值:1.3mV/G    范围(0.75--1.75mV/G  0~+/-900G)

霍尔距离磁铁表面1.2cm
无磁电压:2.5V
钕铁硼磁铁:N极:788G,S极:779G
  底座磁铁:N极:322G,S极:336G

两者相差2.4倍左右

两个线圈,所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即一个是N朝上,另一个是S朝上.
---想明白了,推挽作用.

网友:
两个线圈,所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即一个是N朝上,另一个是S朝上.
---想明白了,推挽作用.

关于铁芯线圈的另一种理解方法:

设下面加的铁的厚度为X,那么不加铁时,是“加铁”且X=0的特例。

这是各种理解角度中的一种。

妥否?

楼主:
不太能理解.

楼主:
你的图和话,不知所云.除了下面加块铁之外.

另:
整个线圈的质量(包含骨架,铁芯)是16.3克.估计骨架,铁芯的质量是6g左右.所以,线圈内的铜线大约是10g.

网友:
我错了,从新编辑过,在“线圈”前面加上2字“铁芯”。是否可以了?

反过来讲:
U型铁芯,两边各一线圈,就是一个“铁芯线圈”。
变形:去掉低部铁芯(X=0),就是现在情况。

可以吧?

楼主:
我终于理解您的意思了.

不过,也许你还没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铁芯线圈”的磁极是可以由电流的方向来决定和改变的.于是,悬浮体受到的力,就是推挽的力.

网友:
也就是说,用U型铁心,只需要1个线圈就够了。

网友:
俺对【2楼】elder60老师图的理解:
1. 上下图是一个模型的两种不同的情况。上图,在两线圈下侧没有“衔铁”;下图,在两线圈下侧有“衔铁”。
2. 上图中,表示磁路在总体结构的垂直外边缘,上下有近似均布的“漏磁”--在远离总体结构轴心的方向上一定会有外闭合的磁力线。
3. 下图中,表示的是:由于两线圈下侧加有“衔铁”,按磁力线“走”最小磁阻磁路,并按最短路径闭合的原理(等势不交叉),“原”上图下侧的磁力线会被约束在“衔铁”中,特别是包括“原”“漏磁”!于是,“原”上图上侧的磁力线也将减少向轴心外边缘延伸。
4.结论:在“两个线圈,所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即一个是N朝上,另一个是S朝上”的事实下,加“衔铁”将使水平面上侧中间部位的磁场加强,并相当于老师所说“U型铁芯,两边各一线圈,就是一个‘铁芯线圈’”。

俺理解的可能不对。与老师的图示相比,显示出来--俺的文字是非常“苍白”。

请教elder60老师 及 各位老师,您用什么“工具”画的图?谢谢!

网友:
【9楼】 gzhuli 咕唧霖
也就是说,用U型铁心,只需要1个线圈就够了。
---------------------------------------------------
也对也不对:第二个怎么放?

【10楼】 CCGL

我只是提示:理解和分析可以有多个角度。
elder60老师是很可怜的,画图。

网友:
两个U型底部错开一下就好了,一个稍微上凹一点,一个下凸一点。

网友:
黄牛老师:
线圈部分参数: ......  ......
----------------------------------------
谢谢您提供的参数,俺希望在俺拿到买的样品前,得到"线圈"和"铁心" 照片, 加工图纸 ,,, 俺想自己试做, 因为俺elder60老师也想要.....

armok 阿莫:  您能小批量制作或购买"线圈"和"铁心"么?

楼主:
上传一些线圈,铁芯和磁环的照片:

楼主:
骨架的绕线宽度大约13mm,上下圆盘的直径约20mm,内部铁芯的直径约8mm.骨架圆柱外径大约10mm.

由于没有卡尺,测量结果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数据.

网友:
我的天,还能工作吗?
取出另2霍尔可能性=?%
买高斯计情况?

网友:
可怜的老黄牛,手上的样品拆了,无法进行交叉实验了。
我打算把原本准备给许老师的样品先给老黄牛。这样,他就可能彻底揭密另外2个霍尔。
老黄牛是很累的,因为除了工作外,他同时还要自己做一些磁的测量工具。
我们默默地期待他的成果。

网友:
黄牛老师零散了.........自己的样品,,俺看到了想看到的线圈...谢谢~~
俺想,凭黄牛老师的技术,散了的也应该能做试验,真心希望.
-----
IMG_1004.jpg的PP,显示出来的线圈的"塑料底盘"有些变形,请问:是因为线圈的高温把"塑料底盘"熔变形了么? 谢谢~

网友:
CCGL注意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50912&bbs_page_no=1&bbs_id=3049

网友:
线圈的铁心估计拿不出来了。

CCGL,能否查找差不多的线圈骨架?

另样品拿到没有,拿到请告之。

你是第4个有样品的人,打算做点什么吧?

楼主:
老头啊,忽然发现个问题.合适我们使用的高斯计的价格太贵了,taobao上看到最便宜的是870的,能够测量2000mT的.原来看见的400多的,只能测量2000毫高斯.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能用的.

网友:
暂时算了吧!
我倒是觉得先要拆那2个霍尔,此事的后续窜连的最长。要定型号,买,试,比较,顺利的话,小批量买。不对的话,再反复。

是不?

楼主:
好的,那明天就努力把它们给拆了.确定型号.

网友(2009-07-13):
頂上,方便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