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C1 问题

楼主(2009-05-16):
魏坤 你好 我有个问题不懂。1,程序中按键定义错了  按电路图来是
#define k0 PORTB.2
#define k1 PORTB.3
#define k2 PORTC.4
#define k3 PORTC.5

还有一段程序不懂  unsigned char eep,z,i,p[9]={0,0,1,2,3,4,5,6,7},w[9]={0,1,2,3,4,5,6,7,8},tri=0,hold=0,fr,kr,zhi;
unsigned char e[9]={0b00000011,0b00000001,0b00000101,0b00000010,0b00000000,0b00000100,0b00001010,0b00001000,0b00001100};   这是做什么的  实现什么功能呀  。

void freq_to_disbuff()
{            if(fr==0)
            {
            freq=freq*4;
            }
             eep=freq>>24;//取频率高8位
             spi_out(eep);
             delay_us(10);
             eep=(freq>>16)&0xff;
             spi_out(eep);
             delay_us(10);
             eep=(freq>>8)&0xff;
             spi_out(eep);
             delay_us(10);
             eep=freq&0xff;//取频率低8位
             spi_out(eep);
             delay_us(10);
             spi_out(w);
             delay_us(10);
             spi_out(tri);
             delay_us(10);
             spi_out(hold);
             delay_us(10);
             spi_out(kr);
             delay_us(10);
             spi_out(zhi);
             delay_us(10);
}

  这段程序不知道什么意思。
还有 最后面怎么要写两次程序编写不一样的按键判断呢?

谢谢了  忘解决下

网友:
这段程序的意思是MCU1给MCU2发控制字,然后MCU2对接收到的控制字进行解码,进行相应的控制,至于两次不同的按键判断是因为有两个按键是复用的。

楼主:
嘿嘿 有点小懂。谢谢了!
不过
unsigned char eep,z,i,p[9]={0,0,1,2,3,4,5,6,7},w[9]={0,1,2,3,4,5,6,7,8},tri=0,hold=0,fr,kr,zhi;
unsigned char e[9]={0b00000011,0b00000001,0b00000101,0b00000010,0b00000000,0b00000100,0b00001010,0b00001000,0b00001100};

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还有按键那块 怎么区分它是另外的功能  不是按顺序执行吗  比如if(PINC.5==0){} 要执行第一个呀  怎么执行到第二个。不明白  可以指点下吗 。

网友(2009-08-10):
程序还是很长的说,本人正在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