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飞行器改进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5-16):
第一次用pitolan的板子和阿莫的机架做好的四轴飞行性能很好,没出现问题。
后来改成碳纤支架,轴长增加到74cm,试飞时出现很严重的抖动,具体现象就是:开动马达,开始绕着四轴中心抖动,升起来后抖动加剧,变得非常厉害,就像抖筛子一样,全方向的抖,没法控了,接着摔下来。想不明白是什么问题,分析过如下原因:
(1):四电机绕中心不对称或四电机不在同一平面。
(2):飞控板没装好,据四电机距离不同。
针对上面两个问题我做出了改进,但问题依然存在,望各位好友给出指导。

网友:
是不是参数要改变一下?

网友:
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飞控板的箭咀指错方向,按装飞控板的箭咀要指向前方(机头)。

网友:
碳纤支架本来就有弹性  轴长增加到74cm 那就更厉害了!加上桨有点不平衡就会引起震动了 !最要命的是电机加速时的反扭力如果机架软的话不会传递出去 而会使电机扭动 这点可以看用摄像机记录其变形!我也遇到类似问题看样子 架子的强度还是比较重要的。否则再快的调整速度都会被机架吸收。

楼主:
re:【3楼】 andy 红日
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飞控板的箭咀指错方向,按装飞控板的箭咀要指向前方(机头)。

方向不会错,在改装的两个版中都一样,你出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re:【4楼】 bstvshi

我的是抖,和抖筛子一样,幅度超大。我在第二版本中用的是直升机尾管,轴长更大,也出现同样问题,直升机尾管好像不会有什么弹性。当时我以为是我四个电机没有装在同一个平面,据中心距离不等。后来在第三个版本中,用方的碳纤管,解决了第二版本所担心的两个问题,但还是抖,还更厉害了,相比第二版本,我轴长缩短了很多。

网友:
干扰太大,影响了数据采集了

网友:
为单个电机加桨后 驱动看是否会抖动 先排除独立系统工作正常!不加接收或不开遥控 测试所有电机带桨工作正常!再有要注意的是炭纤 导电!会不会接收系统工作受干扰!再不行检查布线了连电脑看看飞控采集的数据正常吗 !

网友:
降低轴长再看看。要么就要降低I参数,因为轴距离四轴中心位置长了,所以将四轴拉平需要的力就小了(杠杆原理),但修正时间会加长。

网友:
后来改成碳纤支架,轴长增加到74cm,试飞时出现很严重的抖动,具体现象就是:开动马达,开始绕着四轴中心抖动,升起来后抖动加剧,变得非常厉害,就像抖筛子一样,全方向的抖,没法控了,接着摔下来。
------------------------------------------------------------------------------------------------------------------
重点检查结构刚度,以倾斜碳纤棒支撑.

网友:
机架。。。结实牢固。轻。尺寸不要搞的过大。。。合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