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IOSII中C文件始终执行不了

楼主(2009-05-16):
每次执行都碰到下边错误
ownloading 00200000 ( 0%)
Downloaded 18KB in 0.3s (60.0KB/s)

Verifying 0020000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200000 and 0x2047D3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其中00200000是我设定的CPU的reset vector,对应的是sram或者EPCS controller或者其他的存储单元。如果自动分配,是00080000,出同样的错误,错误中的这个地址也成了0008000,用了两个开发板,一个是EP3C,一个是EP2C,都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程序没有下载到sram中,要么硬件有问题,要么是分配管脚有问题。

网友:
你的SDRAM使用了PLL输出的CLK了吗?
我看网上很多的手册都没提到
不知道是不是疏忽了
另外时钟的相位呢?
有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