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builder 2009 怎么新建一个纯C++(不使用VCL)工程?

楼主(2009-05-16):
请问:c++builder 2009 怎么新建一个纯C++(不使用VCL)工程?

楼主:
解决。

终于是GCC,BCB共用一份源程序,编译通过。

网友:
上官先生 有没有比较过gcc跟bcb生成的可执行文件的大小差异?
为什么选择bcb,而不是用vs呢?貌似vs用的人要多很多的

楼主:
vs是什么?

bcb用的比较多,VC6只用来验证验证别人的程序,自己写程序基本不用。

个人编写PC程序,主要有两个目的:
1是快速编写具有简单界面的上位机程序,BCB基本上时傻瓜式编译,就算不会C++,也不懂windows内核机制,一样可以写出程序来。
相对来说,VC就比较麻烦。

2.是纯C++或C编程,不使用组件,这方面选GCC更合适。

个人选编译器基本上不会在意用的人多或者少。好比51编程,大家都用KEIL C51,我却用IAR。
(更在意对C/C++标准支持度,编译效率,可移植性等)

网友:
vs即visual studio,目前好像是vs2008

楼主:
没在意vs,印象中vs2008好像写C#的。

网友:
也可以写c/c++ 不过块头太大
目前写pc端的程序还是用vc 差不多用习惯了
该用其他的还需要时间来适应

网友:
GCC是什么?

网友:
GCC是linux/unix下c语言的编译器,不过在avr中用到GCC的移植版本。

网友:
New一个Console,把Apptype哪行删除,就是的

网友(2009-06-27):
c++builder 2009 有下载连接
吗?

网友:
2010都出了,链接当然有,只是要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