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空的大侠帮我看一下这个max232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16):
按照MAX232的标准电路做了一个单片机和电脑通信
电容用的25V1UF电解电容
所有线路焊接完
接上电脑串口
MAX232 7.8接单片机9.10接串口
通信都很正常
问题是当我把7 8脚悬空时,串口接收到乱码
请问这现象要怎么解决,
个人认为可能是要加下拉或加上拉

如果要加请问各位大侠要加多大电阻

如果不是请告诉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楼主:
真的没人帮我吗,
阿莫哥听说你铁人20小时在线
找你帮帮忙

网友:
"问题是当我把7 8脚悬空时,串口接收到乱码 "

谁收到乱码? PC or MCU? 请楼主先弄明白一件事,悬空后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都不是
既然都悬空了,那就是不用串口了,还管他收到乱码还是整码?

"个人认为可能是要加下拉或加上拉,如果要加请问各位大侠要加多大电阻"
先看看TTL串口的空闲电平是什么再确定要加上拉还是下拉
电阻值依芯片输出能力而定,太小负载过重,太大没效果,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越大越好

事实上,从来没见人加过这个电阻.

楼主:
楼上的说没见过加是阻的,我其实连听都没听过
78接的MCU,78悬空了,我是PC接收到乱码,实际上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字符,
我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会有乱字符出现

楼主:
阿莫哥你果然在,我第一次被称为楼主啊,以前没发过贴
1,那个应该和晶震没什么问题,我把78脚继开了也就是把MCU继开了应该和晶震没关系了吧
2,我那个MAX233不到2块钱,是在淘宝上淘的
我就是想搞清楚PC为什么会有乱字符出现
请各位有空的大哥大嫂小弟小妹把可能会出现的原因溜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A:
MAX232系列中,只有MAX205E-MAX208E,MAX211E,MAX213E,MAX241E输入引脚内部上拉电阻为400K,
              而MAX202E,MAX203E,MAX232E等输入引脚内部都不带上拉电阻。如果悬空,很容易受到干扰.
所有的CMOS输入引脚都不允许悬空,这是常识。

网友:
晕了.哎糊涂呀...你糊涂我也跟着你糊涂呀...

"MAX232 7.8接单片机9.10接串口"
请楼主好好看到到底哪个接哪个...

网友:
这里是MAX232系列的PDF文档

网友:
如果非要悬空,请加上一个100K左右的上拉电阻

网友:
晕了.哎糊涂呀...你糊涂我也跟着你糊涂呀...

"MAX232 7.8接单片机9.10接串口"
请楼主好好看到到底哪个接哪个...
------------------------------------------------
9楼说的对啊,偶也刚看出来呢。
不过估计楼主只是写错了,没接错,因为上文中提到了通讯正常呢。

楼主:
是写错了确实没接错谢谢各位啊

让各位根着我湖涂了

网友(2013-06-14):
引用 网友A:
MAX232系列中,只有MAX205E-MAX208E,MAX211E,MAX213E,MAX241E输入引脚内部上拉电阻为400K,

按你说的,是不是应该说232与mcu的连接段应该接上拉呢?
如果DB9端接上拉会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写错了确实没接错谢谢各位啊

让各位根着我湖涂了

想问问楼主,后来有没有加上拉电阻,是哪两个脚加上拉了啊?

网友:
没按标准接电容就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