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nix sn8p2711 P0.2和P0.3有中断唤醒功能吗?

楼主(2009-05-16):
看到SPEC上有写这两个脚有内置唤醒功能,但中断列表中却没有这两个脚,就不知道它们的唤醒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中断是工作过程中发生的。而唤醒是睡眠之后而需要重回到工作状态的。
当单片机经过睡眠指令后,P0口任意一个IO的电平变化都会唤醒从回到工作状态(2711的P0有4个IO)

我们低价代理松翰单片机
有需要的可联系:
电话:0755-27886129
手机:13510253005 ,林生
qq:307906592
邮箱:ling307906592@qq.com

楼主:
多谢回复。那请问一下,按照上面说法,那就是不管我有没有设置P0口任意口的状态,只要它们有变化,都会让单片机唤醒?
这个跟AVR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口唤醒是不是不一样?

楼主:
那样唤醒的话,是跳回睡眠指令后的一条指令?那怎么知道是谁唤醒的??

网友:
P0口是不能设置的。如果要知道是那个口唤醒的话。在唤醒后可以检测那个脚的电平变化了。这要就要求唤醒的电平时间保持1mS以上为好。

楼主:
P0口不能设置?好像P0.0和P0.1是可以设置的。。。或者有没有个例子,多谢了!

网友:
不能设置是上升或下隆沿唤醒。只要电平变化就唤醒

楼主:
那请问能不能屏蔽??如果我用P0.3是普通I/O,不希望唤醒

楼主:
谢谢回复,那再请问一下,P0.3唤醒后程序从什么地方开始运行?从睡眠指令后?

网友:
对/。在那里停就在那里开始。

我们低价代理松翰单片机
如有需要用到松翰的单片机请联系:
电话:0755-27886129
手机:13510253005 ,林生
qq:307906592
邮箱:ling307906592@qq.com

楼主:
终于试了一下,的确如lin135所说,感谢回复!
这个特性用在某些场合还是很好的,但对睡眠时有频率过来的情况就不好了,希望有个寄存器可以屏蔽掉就最好了,哈哈

网友:
楼主你们公司在那里的啊。

能帮你解决问题我也开心。希望你也给点生间我们做下啊。

楼主:
在广州。sonix芯片也是刚刚用起来,希望有机会合作啦
再次感谢回复

网友:
qq:30419267
本人也是做sonix的,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

网友:
【15楼】 sdysdy74839
想捡现成的是吧!呵呵

网友(2011-08-03):
唤醒功能是MCU在绿色或睡眠模式下,P0口相应的I/O设置为输入口,且此I/O口输入电平发生了变化,就能唤醒MCU。
MCU从执行绿色或睡眠模式指令的下一条指令开始执行。
P0口的唤醒功能是不能关闭的,但前提是P0口相应的I/O口设置为输入口才有唤醒功能,如果设置为输出口,就自动关闭唤醒功能。
唤醒后,需要等待大概10MS时间,使MCU的工作频率稳定。

网友(2013-09-03):
m  a  r  k

网友(2014-11-06):
P0 口是固定有唤醒功能的, P1 口的唤醒功能 用户可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