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串口下载器,欺骗ICCAVR,取代STK500

楼主(2009-05-16):
上位机采用VB编程,首先看看ICCAVR和VB程序的关系。
1.新建VB工程,form1上添加一个文本框架Text1,在Form_Load()里只有一句Text1.Text = Command,再生成EXE文件(例如取名为test.exe)。

2.在ICCAVR里打开ISP DIALOG,选择SK-500,在ISP Option里选中自动下载,找到刚才生成的EXE文件(test.exe)的路径,还可以选择串口和波特率。

3.一切OK之后,按下F9编译工程,得到如下结果:
EXE被启动,文本框中的数据为: -z -dATMega8 -ccom1

此时ICCAVR还没完呢,点击test.exe的关闭按钮,再看test.exe又被启动了,此时得到的命令是:
-z -dATMega8 -ccom1  -e -pf -ifC:\DOCUME~1\Administrator\MYDOCU~1\ICC_WO~1.10\ROOT\HEX\ROOT.hex

此时ICCAVR仍然还没完呢,点击test.exe的关闭按钮,再看ICCAVR 提示说
ISP programming done.

因此我们可以来个总结:
ICCAVR调用EXE文件并传入命令参数,命令以“-”开头,两条命令间以空格或TAB隔开。
-z                :不知是什么命令
-e                :也不知是什么命令
-pf                :还是不知是什么命令
-d                :选择器件(ATMega8)
-c                :选择串口(com1)
-if                :文件路径(C:\DOCUME~1\Administrator\MYDOCU~1\ICC_WO~1.10\ROOT\HEX\
ROOT.hex)

似乎没有见到波特率的命令,不知是不是ICCAVR的BUG,总之对我们有用的就两个命令:-c和-if。

4.现在来改进一下VB程序:
添加文本框text2,multiline属性为true,scrollbars为2,该文本框就能多行显示且带滚动条。

窗体代码添加三个函数:
AddMsg                :字符串追加到文本框
ExeCmd                        :执行一条命令
AnalyzeCmd        :将命令进行分解

在Form_Load()函数中添加Call AnalyzeCmd(Command)。

全部代码如下:
'字符串追加到文本框
Public Function AddMsg(strmsg As String)
Dim lenms   As Long
lenms = Len(Text2.Text)
Text2.SelStart = lenms
Text2.SelText = strmsg
End Function
'执行命令
Private Function ExeCmd(ByVal Cmd As String)
Dim Cmd1, Cmd2 As String
Dim CmdLen As Long

AddMsg Cmd & vbCrLf

CmdLen = Len(Cmd)

If CmdLen >= 2 Then
    Cmd1 = Mid(Cmd, 1, 2)
    Select Case Cmd1
        Case "-c"                               '命令开头为"-c"
            If CmdLen >= 3 Then
                Cmd2 = Mid(Cmd, 3, CmdLen - 2)
                MsgBox "you select the com port is:" & Cmd2
            End If
        Case "-i"
            If CmdLen >= 4 Then
                If Mid(Cmd, 3, 1) = "f" Then    '命令开头为"-if"
                    Cmd2 = Mid(Cmd, 4, CmdLen - 3)
                    MsgBox "the file path is:" & Cmd2
                End If
            End If
    End Select
End If

End Function

'将命令进行分解
Private Function AnalyzeCmd(ByVal CmdLine As String)
Dim Ch, CmdLen, Cmdn As String
Dim i As Long

CmdLen = Len(CmdLine)

If CmdLen < 1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For i = 1 To CmdLen
    Ch = Mid(CmdLine, i, 1)   '以一次一个字符的方式取出命令行参数。
    If (Ch <> " " And Ch <> vbTab) Then '检测是否为   space   或   tab。
        Cmdn = Cmdn & Ch
    Else                        '命令结束
        If Len(Cmdn) > 0 Then   '排除连续空格的情况
            ExeCmd Cmdn         '执行命令
            Cmdn = ""           '清除本次得到的命令
        End If
    End If
Next i

If Len(Cmdn) > 0 Then           '结尾没有空格的情况
    ExeCmd Cmdn                 '执行命令
    Cmdn = ""
End If

End Function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1.Text = Command
Call AnalyzeCmd(Command)
End Sub

5.重复第2步,ICCAVR完成编译后将看到如下结果:
得到了串口号

命令被分成一行一行地显示在text2中

得到hex 文件路径

恭喜你,成功了!

6.将命令行的处理添加到自己编写的串口下载程序中(STK_V74上位机),改下ICCAVR中STK500的路径就OK了。
因为我不知道VB程序怎么向ICCAVR返回信号(据说要用管道),所以只能通过气球的方式来显示信息,还望高人指点。

电路参考下图,晶振可不用外接,波特率设低一点就行了。

电平转换还可用分立元件:

自制串口下载器全部资料及源代码:

没装VB的电脑要在STK_V74上位机\包\Support下运行STK7_4.exe

网友:
`好像很有趣,标记一下

网友: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1.Text = Command
End Sub

这段代码怎么移植到C++?

网友:
command 在 main函数的argc, argv两个参数里
如果在VC中使用,用  CCommandLineInfo   cmdInfo;  ParseCommandLine(cmdInfo);这两行调出,详见MSDN

网友:
好象挺有意思的
有时间研究一下

楼主高人

网友:
不是一般的高呀!!!标记!

网友:
C语言本来就有入口参数就可以用...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for(i=0;i<argc;i++)
    {
        printf("%s\n",argv);
    }
    return 0;
}
argc是参数个数(以空格或TAB分隔)
argv[0] 是编译出的exe文件运行时路径
argv[1] ~ argv[argc-1]就是不同的参数了...
可以用printf打印出来看
==================
加个system("pause");可以调用外部命令等待按键后再退出...

网友:
抽空弄个试试

网友(2010-04-21):
很感兴趣,标记一下,方便查找。

网友:
这个应该给条裤头

网友:
想知道原来程序是怎么回传信息给ICCAVR不难

找对工具就知道传信息的格式了

网友(2013-05-10):
很棒,记录一下

网友:
这个还是要标记,不能收藏的么。

网友:
大哥,偶像啊